PNP三极管驱动电路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2-08-19):
各位大哥麻烦了。那个LED哪里其实有很多个LED,电流大概1A左右。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好。还有不知道这个电路能不能用。

网友A:
除了算电流还要算压降才能确定三极管的型号,你PORt是单片机的IO口吗?

楼主:
嗯,二级管是并连的压降2V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算电流还要算压降才能确定三极管的型号,你PORt是单片机的IO口吗?

二极管是并连在那里的,压降1~2V吧。。红色发光二极管。160个。

网友B:
P管也好N管也好 负载接在C极比较好 LZ你有没有考虑过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算电流还要算压降才能确定三极管的型号,你PORt是单片机的IO口吗?

实际是这样的。。。

楼主:
我没用过mos管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管也好N管也好 负载接在C极比较好 LZ你有没有考虑过用mos管?

我没用过mos管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mos管额、。

SI2301/2302 用法很简单 驱动电平合适就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2301/2302 用法很简单 驱动电平合适就导通

电流多大?能不能给个电路?我参考一下

网友:
建议用NMOS管

网友:
射随接法没有问题,没有限流电阻才是问题。

网友C:
随着Ic电流的增大,放大倍数是降低很多的,也就是说Ib也要增大,你确认MCU的电流能使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吗?
建议还是用mos或者达林顿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着Ic电流的增大,放大倍数是降低很多的,也就是说Ib也要增大,你确认MCU的电流能使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吗?

用三极管好像真不行。。。驱动二级管少的情况下可以多了就好像没用了。而且响应速度也慢了。现在真正看mos怎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2301/2302 用法很简单 驱动电平合适就导通

不知道这种接法可以不。。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D:
为啥用Pmos搞不懂,为啥不用NMOS

网友:
这里必须用NMOS管。 三极管Vce在1A时会达到1V左右,会热的厉害。 而MOS管对1A来说小意思,TO252封装的不用加散热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接法可以不。。

你的PMOS接的不对,即使接对了也不会工作,G要比S低2V以上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用Pmos搞不懂,为啥不用NMOS

GPIO1哪里输入来的是低电平。。用N的要4.5V才导通。P的我没看了。。认为和PNP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E:
怎么不加限流电阻?
红发光二极管压降1.7左右,5V电源,可以使用两两串联后再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加限流电阻?
红发光二极管压降1.7左右,5V电源,可以使用两两串联后再并联, ...

限流在595那边。我要控制每个二极管的亮和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PMOS接的不对,即使接对了也不会工作,G要比S低2V以上才能工作。

能不能给个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限流在595那边。我要控制每个二极管的亮和灭。

正文没描述清楚。如果这样,你应该用NMOS管,手头没有NMOS管可以从废锂电池上拆来使用

PS:手机等等锂电池上面的保护板电路都有NMOS管(4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文没描述清楚。如果这样,你应该用NMOS管,手头没有NMOS管可以从废锂电池上拆来使用

PS:手机等等锂电 ...

哦,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2301/2302 用法很简单 驱动电平合适就导通

VDS = 20V
这个是说D端的电压要20V吗?

网友(2013-02-18):
继续研究

网友(2014-09-05):
请教下,这种接法为什么二极管的亮度不够呢?

网友:
假使LED需要20MA电流点亮,则电阻R4上压降约1v.

网友F:
对PNP,最好不要在E与VCC之间接LED

网友(2014-12-20):
引用 网友F:
对PNP,最好不要在E与VCC之间接LED

不对吧,电源、三极管、LED这样的顺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