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方DIY⑴USB输出MICRO USB输入的5V移动电源(论坛买的铝合金...

楼主(2012-08-19):
    一直以来想做个移动电源,可惜没有雕刻设备,外壳一直是个问题,
后来在论坛看到半成品的铝外壳,蛮漂亮的就买了几个,东西挺漂亮的,可惜购买过程有点小插曲,这里就不讲了。

  由于没有原装侧盖,就用PCB代替了一个,感觉白色好看点,就喷的白油。
电路板将就上次项目留下的样板,打热熔胶固定的,内部结构有点不美观,为了对准USB口,反复搞了几次才对准。
成品就是下面图片的样子呢,个人感觉还可以,比塑料盖子的好看多了。

平时喜欢折腾,用PCB板做了个堆杂物的架子,也发出来看看,
PCB是用的电源的老化测试板。
支撑部分用的铜柱,可以调节高度,经常做测试架的应该熟悉,我自己搭了3层,有点费铜柱就没有搭了。

楼主:
开始做的侧板空位没对准,要扩孔。
重新对准了下,新的PCB空位刚刚好。

网友A:
有些恐怖,得多大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恐怖,得多大的电芯?

盒子没多大啊
我照片中才一个2200的电池,最多也才能放2个。
当然放18650可能放到3个,看上去厚点,其实没多大。
他是方的,我买之前看图片一直以为是长方形的。

网友B(2012-12-19):
楼主用的18650做的移动电源吗?你是怎么给18650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18650做的移动电源吗?你是怎么给18650充电的?

18650就是锂电啊,我直接用的充电管理IC 4056
我的容量不大,容量大就得搞开关模式的大电流充电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650就是锂电啊,我直接用的充电管理IC 4056
我的容量不大,容量大就得搞开关模式的大电流充电才行 ...

18650前面是否有加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前面是否有加保护电路?

我的是手机那种锂电,电池都要加保护电路,锂电不加危险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