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ICP红外解码 可解重复码(写得比较简单)

楼主(2012-08-19):
今天写了下ICP红外解码的程序  可解芯片upd6121 6122 pt2222 sc6121 hs6222 6221

内部16M时钟 红外头数据口 接LGT ICP(PD6)引脚  解码值直接发送到串口显示
水平有限只能这么地写了。
以下是程序
#include <avr/io.h>
#include <lgt.h>
#define F_CPU 16000000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elayms(x) _delay_ms(x)
#define delayus(x) _delay_us(x)

uchar i,flag,j,f,icpdat;
uchar irtemp[32]={0};
uchar ircode[4]={0};

void usart_init(ulong buad)
{
        UCSR0A=0X00;
        UBRR0H=(F_CPU/(16*buad)-1)/256;
        UBRR0L=(F_CPU/(16*buad)-1)%256;
        UCSR0B=0X18;
        UCSR0C=0X06;
}
void usart_t(uchar dat)
{
        while(!(UCSR0A&0X20));
        UDR0=dat;
}
void icp_init()
{
        DDRD&=~(1<<6);
        PORTD&=~(1<<6);
        TCCR1A=0X00;
        TCCR1B=0X85;  //开ICP 1024分频 计数一次为 1/16000000/1024=0.064ms
        TIMSK1=0X20;  //开ICP中断
        TIFR1=0X00;
        SREG|=0X80;
}
SIGNAL(TIMER1_CAPT_vect)
{
        TCNT1=0;
        icpdat=ICR1L;                    //只读ICR1L  ICR1H都为0不读
        if((icpdat>205)&&(icpdat<215))   //判断引导码9+4.5=13.5MS (13.5/0.064=210)
        {
                f=1;
                j=0;
        }
        if(f)
        {
                irtemp[j-1]=icpdat;
                if(j++==33){j=0;flag=1;f=0;}
        }
        if((icpdat>172)&&(icpdat<177))    //判断重复码9+2.25=11.25MS(11.25/0.064=175)
        {
                usart_t(0xaa);                      //串口发送重复码标志
        }
        ICR1L=0;
}
void ir()
{
        uchar i,j;
        for(i=0;i<4;i++)
        {
                for(j=0;j<8;j++)
                {
                        ircode[i]>>=1;
                        if(irtemp[i*8+j]>25)      //“0”为1.125MS(1.125/0.064=17)  "1"为 2.25MS(2.25/0.064=35) 大于25为1 小于25为0
                        {
                                ircode[i]|=0x80;
                        }
                }
        }
}
int main(void)
{
        CLKPR=0X80;
        CLKPR=0X80;
        icp_init();
        usart_init(9600);
        while(1)
        {
                if(flag)
                {
                        ir();
                        for(i=0;i<4;i++)
                        {
                                usart_t(ircode[i]);
                        }
                        flag=0;
                }
                delayms(1);
        }
}

网友:
ICP是挺方便的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可能用的上

网友(2013-03-09):
调试了好长时间。应该是片内的误差比较大,
if((icpdat>205)&&(icpdat<215))   //判断引导码9+4.5=13.5MS (13.5/0.064=210)
用这个范围的引导时间,试了几个遥控器 都不是很灵敏

现在用这个
        if((icpdat>200)&&(icpdat<220))   //判断引导码9+4.5=13.5MS (13.5/0.064=210)
就非常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