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S曲线加速数据计算小软件

楼主(2012-08-19):
  前一阵有个朋友需要,我把我的步进电机S曲线生成表格给他参考了一下,这位朋友将生成表格放到网上了,还挺受欢迎的,不过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表格不好用,看不清楚生成原理,我特意冒着酷暑(室内30度)赶制了一个小工具软件,希望能解决这些朋友的困惑,如果大家觉得好用的话,请留下你的看法和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感谢分享,速度很快哦!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生成一条固定的S曲线?如果步进的速度、转动量都变化的话,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生成一条固定的S曲线?如果步进的速度、转动量都变化的话,有什么办法吗? ...

  理论上有两种办法:1)加装编码器,通过负反馈控制的方式控制加速度连续减小/增加,效果和控制方式和算法有关;
                   2)单片机把加减速数据实时计算出来,效果要看加减速模式需要的计算量,如果单片机算不过来,就没办法了!
以上纯粹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还没用到,先收藏着。

网友:
没搞过此东东,先收藏了

网友:
其实等他,我等了很久啦。

网友:
非常感谢,一定要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哦。下载下来在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能否把代码贴出来研究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把代码贴出来研究一下啊

这个可以有,今天睡了,改天想起一定发!

网友:
   挺好的小软件!辛苦LZ啦

楼主:
//代码如下,不复杂的,谁有空可以试下单片机实时计算的可能性!
//本来是直接贴代码的,太费流量了,还是传附件吧。

网友D:
楼主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比如我要求频率从0HZ加速到10KHZ,软件上面怎么设置

网友:
资料收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懂的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比如我要求频率从0HZ加速到10KHZ,软件上面怎么设置 ...

0HZ周期为无穷大,当然不可能用于设置,只能取近似值,至于取多少,看情况吧,10KHZ周期为100uS,除以机器周期1.25E-7秒为800,故最高速时PWM机器周期数一空填800,PWM机器周期初始值必须大于800,可以填8000,再在速度上升时间框中填一个需要加速的时间,0.1秒-0.3秒左右的样子,可以填200毫秒,然后点击“计算及绘图”生成数据,生成的数据复制成单片机使用的数组就可以了(格式1.90E02必须改成190,否则C编译器可能认不出来,可以在WPS表格软件中进行转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0HZ周期为无穷大,当然不可能用于设置,只能取近似值,至于取多少,看情况吧,10KHZ周期为100uS,除以机 ...

这里的加速时间,就是8000到800的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加速时间,就是8000到800的时间吧

是的,加速时间就是从最低速1/8000-最高速1/800的时间,至于从0-1/8000,可以直接启动(会略微带来振动,但肯定比从0直接到1/800直接启动好,甚至比从1/8000到1/800的分段式效果也要好),也可以自己发挥一下,通过其它方式弥补。
  另外顺便解释一下从低速到高速的而不是从静止到高速的原因,那是因为我继承的代码做的方式就是从低速到高速分段加速的,在我看到S型曲线加速对运行速度有帮助后就改成S型曲线加速了,但是留了个尾巴,算是历史遗留问题吧,等以后有空我会考虑怎么解决,如果哪位网友能轻松搞定的话别忘了和大家分享!

网友(2012-10-10):
写的很详细。楼主好人!

网友:
谢谢分享 留着以后用

网友:
最近正在做这个,标记一下,到时有问题请教楼主

网友E:
引用 楼主:
0HZ周期为无穷大,当然不可能用于设置,只能取近似值,至于取多少,看情况吧,10KHZ周期为100uS,除以机 ...

想问下我这个数据生成的了,是改变定时器的值吗,还是PWM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我这个数据生成的了,是改变定时器的值吗,还是PWM的周期

改pwm周期值,所以最终的数据是PWM周期增量值

网友:
啥样的好人都有啊。

网友:
有个问题,什么时候确定该加减还是减速?

楼主:
启动时加速,减速是逆过程,将一个位移分成两半,前一半加速到指定值后恒速,记忆加速参数,给后半程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pwm周期值,所以最终的数据是PWM周期增量值

谢谢了  程序正在编写 用cortex-m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如下,不复杂的,谁有空可以试下单片机实时计算的可能性!
//本来是直接贴代码的,太费流量了,还 ...

这个代码是生成工具的源代码还是使用示例?看了一下好像是工具的代码,有没有使用示例也来一份

楼主:
示例没有,手头只有机器目前使用的程序,因版权问题,无法给出,如果原理领悟的话,似乎示例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事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代码如下,不复杂的,谁有空可以试下单片机实时计算的可能性!
//本来是直接贴代码的,太费流量了,还 ...

有沒有 v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沒有 vc++的

没有,我习惯用Delphi,VC++没用过,其实核心代码就那么几行,读懂了自己用VC++加个壳,重编译运行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电机加减速曲线,不错的工具。

网友:
这个意洽也用EXCEL计算过,看下楼主的原理!

网友:
幸苦了,顶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启动时加速,减速是逆过程,将一个位移分成两半,前一半加速到指定值后恒速,记忆加速参数,给后半程用。 ...

我想实时计算PWM的周期值,能否贴一下你的计算方法,公式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实时计算PWM的周期值,能否贴一下你的计算方法,公式之类的

24F里面有的

网友G:
如何使用这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使用这个东东

利用软件算出PWM脉宽的递增/递减量,每次PWM中断按照算好的数组修改PWM脉宽,就可以得到S加速的步进电机运动曲线。

网友:
不错的工具,谢谢收藏了

网友E(2012-11-18):
引用 楼主:
24F里面有的

想问下你的速度的单位是什么?还有你那个AccK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你的速度的单位是什么?还有你那个AccK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能不能把你这个计算S形的一些原理和方法 贴出来呢?比如说公式的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把你这个计算S形的一些原理和方法 贴出来呢?比如说公式的推导

  在24楼的原码里面找下,没几行代码的!

网友H:
单片机能用吗? X 表示时间 Y轴表示速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能用吗? X 表示时间 Y轴表示速度 ?

  X 表示时间 Y轴表示速度和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把你这个计算S形的一些原理和方法 贴出来呢?比如说公式的推导

原先写的时候是一鼓作气就写完了,注释没写的很详细,我以正弦加速为例把注释重新标了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

       VT[LoopI]:=VT[LoopI-1]+AccT[LoopI-1]*Tpwm[LoopI-1];     //v=v0+at
             nT_Idea[LoopI]:=1/VT[LoopI];                            //pwm周期(除以计数周期的值),速度的倒数
             nT_Real[LoopI]:=Int(nT_Idea[LoopI]);                    //pwm周期取整
             Inc_nT[LoopI]:=nT_Real[LoopI-1]-nT_Real[LoopI];         //pwm周期差异
             Tpwm[LoopI]:=nT_Idea[LoopI]*DivTOsc/FreqOsc;            //pwm周期(实际时间)
             T_His[LoopI]:=T_His[LoopI-1]+Tpwm[LoopI];               //时间轴t
             AccT[LoopI]:=AccK*SIN(w_v*T_His[LoopI]);                //加速度计算

       begin
         if  ABS(strtofloat(Edit7.Text))>0.01 then
           Edit9.Text:=floattostr(2*Pi/(2*strtofloat(Edit7.Text)/1000));       //角速度w_v计算
           Edit8.Text:=floattostr((1/strtofloat(Edit6.Text)-1/strtofloat(Edit5.Text))*strtofloat(Edit9.Text)/2); //加速度斜率AccK计算
       end;           //InitPwmCount:Edit5.text 最低速pwm周期 MaxSpeedPwmC:Edit6.text 最高速pwm周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先写的时候是一鼓作气就写完了,注释没写的很详细,我以正弦加速为例把注释重新标了出来,希望对你有帮 ...

有两个地方不太明白,1:速度怎么会等于计数周期的倒数,2:加速度斜率计算原理有点不明白,不知道参照的公式是哪一个,最好贴一下所需要的一些公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两个地方不太明白,1:速度怎么会等于计数周期的倒数,2:加速度斜率计算原理有点不明白,不知道参照的 ...

1)速度是相对值,速度与每一个脉冲的时间(近似计数周期*2)成反比;
2)加速度在整个加速周期的一半时取得最大值,其最终值与初始值都为零,将其积分可得其与速度关系,因为速度的最终值与初始值都是给定值,里面积分后只有AccK是变量,这样就可以推导出来了,具体的步骤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你有空自己推导一下吧,或许我以前的公式也不一定正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1)速度是相对值,速度与每一个脉冲的时间(近似计数周期*2)成反比;
2)加速度在整个加速周期的一半时 ...

谢谢,我尝试一下实时计算,不过这么多浮点可能跑不起,只能扩大倍数来算了

网友:
步进电机步距角不知道啊,可能1200脉冲一圈也可能600脉冲一圈。这个软件怎么能够生成在不同步距角下满足在固定上升时间内固定起始频率的曲线呢?

网友:
我觉的还要加上上升步数是多少步这个参数。

网友I:
我是用EXCEL 直接用宏函数导出加速表。。。

上位机软件功力没楼主强,哈哈~~

有个小软件挺好用的,数学函数生成工具,这样各种曲线都能用函数的方式模拟出来,然后计算出加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用EXCEL 直接用宏函数导出加速表。。。

上位机软件功力没楼主强,哈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9204-1-1.html
呵呵,一开始我也是用EXcel做的,把表格放到论坛上后,总是有些人说表格不直观,看不清原理(确实当时也做得有点粗糙),后来干脆用Delphi写了一个小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尝试一下实时计算,不过这么多浮点可能跑不起,只能扩大倍数来算了 ...

  实时计算有点难的,主要是正余弦计算,要快且省空间的话,查表+插值应该是最佳的,不过即使这样我也担心用stm32f0x都跑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时计算有点难的,主要是正余弦计算,要快且省空间的话,查表+插值应该是最佳的,不过即使这样我也担 ...

现在确实是跑不起来

网友G:
有没有QQ,以后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QQ,以后多多交流

论坛不鼓励qq交流,尽量发帖子讨论。

网友G:
改变PWM脉宽有什么用,PWM增量没有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变PWM脉宽有什么用,PWM增量没有明白

一般每个PWM脉宽或每两个脉宽产生一个电脉冲(即0->1,再1->0,具体是1:1还是2:1与PWM方式有关),电脉冲除以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细分数就是步进电机走的步数。
每个PWM脉冲的时间一般是系统频率的倍数,Tpwm=nTsys,PWM增量是指Tpwm的变化是由几个Tsys引起的,即T‘pwm=(n+m)Tsys,,T'pwm-Tpwm=mTsys,m就是增量。

网友:
PWM 脉宽,就是占空比,  那你不是要用到PWM中断,改变占空比就是改变进入中断的时间,输出脉冲信号  那你PWM要多少级   你生成的表格从开始速度到最高速度,走了好多步,如果PWM没有那么多级,怎么办

网友G:
你每个PWM周期都要进入中断  PWM周期一般都是设定好的,所以应该改变不了PWM周期,只能改变占空比,能不能用定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每个PWM周期都要进入中断  PWM周期一般都是设定好的,所以应该改变不了PWM周期,只能改变占空比,能不能用 ...

msp430 pwm有7个模式,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你说的应该是最基本的一种。(提示一下,要用翻转的,另外还有点小技巧

网友:
支持,有时间看看,学习下

网友:
利用软件算出PWM脉宽的递增/递减量,每次PWM中断按照算好的数组修改PWM脉宽,就可以得到S加速的步进电机运动曲线。

你是改变占空比,还是改变PWM周期,

网友G:
你改变占空比好象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改变占空比好象没有意义

pwm脉宽就是周期,特殊的使用方式,那个TBCL0不用管,翻转和它没关系。

网友G:
如果目标位置随时都可能变化,那能不能达到目标位置是,速度为0  而且不失步,有什么办法,何时加,何时减
如何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目标位置随时都可能变化,那能不能达到目标位置是,速度为0  而且不失步,有什么办法,何时加,何时减

S加速只适用于从固定速度低速到固定高速的加速或相反的减速过程,如果目标位置是变的,就不知道何时可以减速,那样加速可以用S曲线加速,减速就不可以了,建议用伺服控制(闭环负反馈),效果决定于控制算法,一般来说应该属于自动控制的范畴了。

网友:
如果目标位置随时都可能变化,那能不能达到目标位置是,速度为0  而且不失步,有什么办法,何时加,何时减
如何知道
目标位置短,可能达不到最大速度,加速,多久,减速多久,如何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目标位置随时都可能变化,那能不能达到目标位置是,速度为0  而且不失步,有什么办法,何时加,何时减

和位移大小没有关系,而且你说的目标位置随时变化在你移动前,能算出从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的位移吗?如果可以算出来,那么该目标不应该当作一个随动系统,而应该是作为一个固定目标系统。
至于为啥和位移大小没有关系,这和S加速没有关系,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以加速曲线的对称轴为中心,去掉中间对称的部分,剩下的就是想要的,怎么实现就不要问了。。。

网友:
刚好接触到步进电机,不顶对不起楼主

网友G:
我的意思是  我开始的目标地是6000步,但在我加速过程中,的指令,要返回原点,那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PWM周期值不变为什么速度还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  我开始的目标地是6000步,但在我加速过程中,的指令,要返回原点,那应该如何处理 ...

刹车,然后正常返回。

网友:
楼主,你可以上传下,就是你这些数据导入一个软件,看来生S型的图像,然后如何使用,谢谢楼主有这么好的耐心指点我们

网友:
顶上,表示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G:
为什么你那个软件,初始化PWM周期,8000,我改这个数,软件输出EXE,最大总是6000,我就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你那个软件,初始化PWM周期,8000,我改这个数,软件输出EXE,最大总是6000,我就不明白了 ...

执行一次后手工将生成的数据清零后再计算,否则追加在尾部。

网友G:
谢谢,还有你那个G 前面有一个62300,改变这一个数,其它的数那怎么办,改变这个数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还有你那个G 前面有一个62300,改变这一个数,其它的数那怎么办,改变这个数的意义是什么 ...

用1楼的软件做,不要用excel生成!

网友:
62300,这个数,好象没有吧,我看了生成的都没有,最前面的,

网友:
sheet1的算法应该不可以控制加速时间..没发现又什么参数可以控制斜率的....后面的算法就是调节那个常数..也就是F列那个62300那个就可以调节加速时间了...是吧??

这个是另外一个贴,这个F 62300,

楼主:
表格是凑出来的,没有啥道理,看源代码吧

网友:
Tpwm[LoopI]:=nT_Idea[LoopI]*DivTOsc/FreqOsc;            //pwm周期(实际时间)DivTOsc这个是指什么,如果用C语言的就好了,上位机的不是很懂

网友G:
为什么我用24M的,最大周期是10000,最小是600,生成的步数,有4K步,太多了吧,保成数组相当大,你的为什么只有1K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用24M的,最大周期是10000,最小是600,生成的步数,有4K步,太多了吧,保成数组相当大,你的为什 ...

24M是外部晶振频率吧,填上分频比率后(如51的6T或12T),实际时钟频率就降低了,这样步数就少了,如果还嫌多,一般定时器的时钟都是可以调整的,调低一些就好了,貌似这些都是单片机的常识,不用论坛上问吧,问问周围的同学或老师应该都知道!

网友:
楼主高才,顶一个!

网友:
分频以后是可以,但问题你降低了频率,我现在要用128细分,那频率就会很大,走的步数也多了

网友:
128细分,原来1K的频率变成了128K, 降低频率就完全达不到要的速度了

网友G:
你的软件是用的是整步吗,如果128细分,分频以后不是不够,细分的应该如何做,步数多还是少有关系吗?你分频以后,还有你那个EXcel,里面的图是如何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有两种办法:1)加装编码器,通过负反馈控制的方式控制加速度连续减小/增加,效果和控制方式和算 ...

nbnbnb
nb
nb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软件是用的是整步吗,如果128细分,分频以后不是不够,细分的应该如何做,步数多还是少有关系吗?你分 ...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细分太高了,单片机肯定忙不过来,适当降低细分吧,另外说一句,细分与否和加减速方式无关,似乎并不是S加减速拖累导致128细分不能实施的。。。。。。。。
Excel出图是利用图表功能里的XY分布图。

网友:
哎呀,太及时了。

网友G:
我是想知道就算我是16细分,生成的步数也是比较多的,16细分,感觉速度的起点更高了,

网友G:
coleyao ,谢谢你了,其实我是想知道如果是其它细分就是原来整步的基频上*细分数,再放入软件中生成是不,但生成的表格数,好象也不一定完全就是S型,而且细分越高,感觉步数越多

网友J:
不是很明白,怎么调节软件设置,使得出来的数据更加实用

网友:
不错啊,我们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coleyao ,谢谢你了,其实我是想知道如果是其它细分就是原来整步的基频上*细分数,再放入软件中生成是不, ...

软件生成时有几个前提条件是预先填入的,如加速时间,而步数是不确定的,由单片机时钟、分频数等通过计算决定,所以细分与否与数据计算无关,细分影响的是步进电机初始和最大角速度。一般先确定加速时间算出数据,再根据角速度算出细分数。如果细分数有要求,如128,就要考虑单片机的时钟频率是否足够,如果单片机忙不过来,就不可能提供这么高的细分了。
另外,显然如果细分前是S加速,细分后应该还是S加速,我没法证明,也没有特意去验证,你要是觉得不对可以自己确认一下。

网友:
一般先确定加速时间算出数据,再根据角速度算出细分数。这句话不是很 明白,细分高,那相应该的频率就要求高,你一般是如何做的,如16细分,你是先算好16细分的频率再导入软件 ,还是先导入不细分的频率生成数据,再用软件处理,把相应的数填上就可以生成S型曲线了吗,但我试过了,我把数填上,生成的数据在EXECL表格中,好象不是跟你的表格的速度和加速度一样,是不是还要调整,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
上面我的指好象不是跟你的表格的速度和加速度一样,是说曲线没有你那样标准

网友G:
ColeYao,,你一般是如何调试的了,改变你软件的几个参数吗,一个一个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ColeYao,,你一般是如何调试的了,改变你软件的几个参数吗,一个一个试吗, ...

估计一个加速时间如预计约0.2秒加速(时间太短了脉冲不过渡可能会不平滑,另外最大加速度也会变大),给定最大速度和最小素的是的PWM周期,算出PWM增量数组,拷贝到程序中即可(采用增量而不是直接用PWM周期值,是因为增量较小,有时用1个字节就够了,可以很大程度上节约程序空间,另外如果对pwm设置不熟,不需要多路联动的话还是直接用基本的定时器动能简单一些!)。

网友:
没用过,先试试,

网友G:
我在你的EXCEL中改变加速度也就是最前面的G,发生改动这个数,会使加速度和速度都会变化,在速度和加速度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但在你那软件中改变加速度时间感觉不出明显变化,还有就是我一直不明白,如果细分你是如何做的?整步当然的要频率低,细分越高,频率就越高,生成的数的步数就越大,你能否说个例子,你是如何应该细分,
我想变细分控制那应该如何,就是在低频的时候细分高点,等跑起以后再细分低点,这样CPU定时器就可以够用了

网友:
再根据角速度算出细分数,不明白,软件中的角速度是定的, 如果细分每个脉冲走的角度小了,能否举例说明下,你是如何用这个软件用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你的EXCEL中改变加速度也就是最前面的G,发生改动这个数,会使加速度和速度都会变化,在速度和加速度图 ...

   软件作图时归一花过了,只求形状,对量上没要求,所以理论上如果是同一种加速度方式,软件作的图都是一样的,之所以提供图形,主要是起到验证的作用,防止意外时曲线变形太多,影响最终的运行效果.
   至于细分,我写的程序用的场合都是用步进电机控制器的,一般的步进电机控制器细分调好后都是不支持软件调整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运行中调整细分的情况,也许以后我自己用步进电机控制芯片驱动步进电机的时候会考虑运行中进行细分调整!

网友:
谢谢ColeYao 耐心解答。

网友:
三角加速度斜率怎么推出来的,没明白,如果目标位置不一样,曲线是不是也不一样

网友:
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想把生成的点少一点,但是速度要上去,比如PWM周期数从1728到43,按照你原来的会生成6000多个数据。
但我不想要这么多,怎么弄好点,加速时间不能变,我试过改你软件里面的加速度,但是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用EXCEL 直接用宏函数导出加速表。。。

上位机软件功力没楼主强,哈哈~~

楼主也可以把表格弄上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生成时有几个前提条件是预先填入的,如加速时间,而步数是不确定的,由单片机时钟、分频数等通过计算 ...

验证了,细分前后都是S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想知道就算我是16细分,生成的步数也是比较多的,16细分,感觉速度的起点更高了, ...

我也在研究怎么使生成的步数少,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好技术!正需要!

网友:
省很多事~谢谢楼主

网友(2012-12-20):
貌似没接触过,不懂

网友:
启动好象不够平,冲击比较大

网友:
都是高手,收藏备用了,谢谢

网友(2013-01-28):
留个记号,研究研究

网友K:
楼主 您好~  单片机小白 想将步进电机转速提高 不知道如何利用你的加速曲线软件计算器 算出来的数据
电机参数如下
相数:2/4
步距角:7.5° 起动频率:280pps min
定位转矩:100N.CM max
保持转矩:1.0Nm

接线方式是2相
驱动方式是 4拍 中断定时器1方式
晶振是11059200

软件中的   PWM翻转周期初始值(机器周期倍数)   6000
           最高速PWM翻转周期 (机器周期倍数)  600
                 6000 和  600 是就是 定时器的计数值吗 ?

通过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 PWM周期 这一列 是否就是需要 组成数组 然后根据数组,在中断函数中 取值,赋值给定时器,从而改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您好~  单片机小白 想将步进电机转速提高 不知道如何利用你的加速曲线软件计算器 算出来的数据
电机 ...

你说的没问题,要提高转速,关键是改加速到最后的那个600机器周期数字,其它关系不大。另外直接改定时器周期是可以实现加减速的,不过只能是一个定时器控制1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问题,要提高转速,关键是改加速到最后的那个600机器周期数字,其它关系不大。另外直接改定时器 ...

感谢楼主这么快回复 晚上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速度很快哦!

太感谢了

网友L(2013-03-20):
引用 楼主:
原先写的时候是一鼓作气就写完了,注释没写的很详细,我以正弦加速为例把注释重新标了出来,希望对你有帮 ...

你好,能把这个用常用的公式描述一遍吗,这个代码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能把这个用常用的公式描述一遍吗,这个代码看不太懂,

速度是加速度的积分形式,如果加速度曲线为余弦函数,那么速度曲线为正弦函数(减速曲线是加速曲线的反演),所以假定你的速度曲线要求已经确定,反过来求加速度曲线就好了,只是个微分问题,似乎应该不算难的!

网友:
表示只是过来看热闹的。S曲线啥的都是浮云。

网友:
单片机工控,需要机械的知识,这方面知识我还是匮乏呀

网友:
挺好的呀
。。。

网友M:
你好,你的软件用起来不是很明白,我不懂delphi所以不了解代码,,软件输出的数据好像有问题...
数据的小PWM周期达不到设定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你的软件用起来不是很明白,我不懂delphi所以不了解代码,,软件输出的数据好像有问题...
数据的小PWM周 ...

分频数设置太大了,导致计数脉冲周期较大,这样就很难在0.2秒内完成加速过程,要不将加速时间放宽,要不将分频系数降低!
或者改用正弦波加速度模式也会好得多。

网友N(2013-04-23):
引用 楼主:
是的,加速时间就是从最低速1/8000-最高速1/800的时间,至于从0-1/8000,可以直接启动(会略微带来振动, ...

如何控制生成的点数,比如我从   1000HZ  到  16000HZ ,  中间需要200个点就够了,但用你的那个生成曲线的话,会有很多的点,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何控制生成的点数,比如我从   1000HZ  到  16000HZ ,  中间需要200个点就够了,但用你的那个生成曲线 ...

改大机器周期分频系数,让输入定时器的计时脉冲周期变大一些就好了。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说不定可以用着

网友(2013-06-07):
软件生成的数据怎么用,有没朋友能发个例程啊

网友:
最近在做这个东西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学习

网友:
不错,矢量控制利器

网友(2013-07-10):
顶礼膜拜,学习中……

网友:
这个东西很不错,最近正在学习搞驱动电机,mark一下肯定有用!

网友:
太厉害了,如果有人把delphi翻译为C就更好了,期待分享。

网友(2013-08-13):
真是好东西,多谢了。

网友(2013-09-27):
啊,,这个靠谱,,呵呵,,

网友:
多谢楼主,标记一下先。

网友:
正在学习步进电机,了解一下加速的优化。谢谢!

网友:
很早前就听说过S曲线加速,没机会研究这个,今天在这里看到了,顶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很明白,怎么调节软件设置,使得出来的数据更加实用

建议你把这个贴子从第一页看起,好像第一页有个地方提到过......

网友(2013-11-07):
楼主很有耐心,这个话题很好,值得学习。最近在研究这个,顶一下!

网友:
一时兴起,按指数曲线做了一个S曲线在步进电机上运行,效果不错,下面这段符号是俾人做的拿出来供大家指正:
/****************************************************
按照最高速、最低速脉冲周期差值,产生指数曲线的周期序列
min_speed_time为最慢速周期值
max_speed_time为最快速周期值
***************************************************/
void Exponential_Curve_init(void)
{
        uint8_t i;
        for(i=0;i<Curve_length/2;i++)
                Exponential_Curve[i]=i*i;
        for(i=0;i<Curve_length/2;i++)
                Exponential_Curve[Curve_length/2+i]=2*Exponential_Curve[Curve_length/2-1]-Exponential_Curve[Curve_length/2-1-i];
        for(i=0;i<Curve_length;i++)
        {
                Exponential_Curve[i]=(Exponential_Curve[i]*(min_speed_time-max_speed_time))/(Exponential_Curve[Curve_length-1]);
                Exponential_Curve[i]+=max_speed_time;
        }
}

网友:
正在学习步进电机加减控制, 先Mark...

网友(2013-12-25):
没看  知道是个宝贝 顶

楼主(2014-02-07):
更新一下:
  增加了分段S曲线部分;
  完善了生成曲线数据后的逆向显示及重要参数数字显示,方便比对分析,供参考!

网友:
正好有用 下下来看看 谢谢LZ

网友(2014-03-13):
太谢谢啊 现在就要用了 LZ 好人啊

网友:
这种小软件用起来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感谢分享,速度很快

网友:
好像还不错,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2014-06-13):
每个PWM频率下要走多少个步数,有没有算出来?是软件里的PWM周期变化量?

网友(2014-07-16):
看了楼主的帖子,感觉豁然开朗

网友O(2014-08-28):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
  增加了分段S曲线部分;
  完善了生成曲线数据后的逆向显示及重要参数数字显示,方便比对分析 ...

楼主还来吗?
软件报错了,搞不懂什么情况,是哪里没设对吗?
单片机STM32F103,主频72M,定时器频率12M,两相步进电机,128细分,想从12转每分加速到175转每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还来吗?
软件报错了,搞不懂什么情况,是哪里没设对吗?
单片机STM32F103,主频72M,定时器频率12M, ...

  12转/分,即为72度/秒,128细分需要*128 =5120 pul/S  T=195.3uS=2344T机器,其它如附件,供参考(步进电机按1.8度/步算)!

网友:
太给力了撒!!!!!!!!!!!!

网友:
下载下来先,还没用到

网友P:
高手一直在民间,终于找到那个表格的出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高手一直在民间,终于找到那个表格的出处了

算不上啥高手,只是我当时接手的设备使用的分档调速不平滑,加上日常生活中感觉公交车加减速有的好有的差,就想找一个平滑加减速的资料,结果网上的资料非常少,看到一些PLC里面已经有应用,就觉得应该不是个难的东西。于是参考了网上的一些资料,自己凑了一个表格,尽管不好用,也能将就,后来有网友需要,我就公布出来了,结果老是有人觉得比较难用,加上我对编程略懂一些,就稍微花点时间改成了一个小工具软件,反正我自己也经常用的,比表格方便多了。不过局限性还是有的,只适合固定最高速度的场合,要是最好速可变的话,估计需要使用PID调速了(实时加减速数据计算一般的单片机吃不消),这个我只是个想法,没实际调过!

网友:
非常感谢 无私奉献

网友:
很好的小工具

网友:
之前用过类似的东西,好久没搞过和步进电机的项目了。

网友(2014-09-30):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果断快速下载了,谢楼主好人

网友(2014-11-02):
生成工具为什么解压不了呢?

网友:
总是提示   :  1        :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63918psps0l7eztsln505.rar

网友:
行了 ,换了个下载工具。ok!

网友:
感谢楼主,正准备做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
有才有想法有能力呀!

网友(2014-12-02):
正好要用到,非常感谢!

网友:
挺实用的软件

网友Q:
s曲线是速度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s曲线是速度曲线吗

是的,并且是单指加速段或减速段!

网友R(2015-01-20):
最近项目之需,拜读楼主N贴,尝试在 STM32F103X上面直接进行算法,调试中,有好消息定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最近项目之需,拜读楼主N贴,尝试在 STM32F103X上面直接进行算法,调试中,有好消息定来感谢 ...

直接计算可参考另一个帖子,采用pid反馈做,因为步进电机每走一步都是知道当前位置的,等于直接带个分辨率为一步的解码器,所以可以模拟pid 反馈得到pid的响应曲线,基本上就是s曲线,并且同样的pid参数可以适应不同的最大速度时,当然最大加速度会有变化!

网友:
真心感谢楼主,正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5-03-17):
原理什么的都还不懂,先下了试试

网友:
占空比应该设置多少,细分数又应该怎么弄?

网友O:
请问输出数据的后两个框内容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输出数据的后两个框内容是什么?谢谢

就是PWM周期变化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PWM周期变化量

两个框里面的数据分别是什么PWM周期变化量呢?

网友(2015-06-04):
楼主,我现在有一个自动平衡天平的项目,天平的一端是秤砣另一端是托盘用于放重物。我是用步进电机带秤砣,通过角度传感器来调节步进电机的转速使天平平衡,中间加入一个PID算法。但是我是通过改变单片机定时器初值来调节PWM的频率进而调节步进电机的速度这个步进电机速度的控制好抖,看来需要楼主这个S曲线加减速才行,正在琢磨用楼主的软件啊。

网友(2015-10-28):
mark,步进电机S曲线加速数据计算小软件

网友:
已下载资料,研读中,谢谢楼主

网友:
mark一下,感谢楼主的奉献啊

网友:
楼主的这个东西很不错啊

网友(2016-01-08):
非常感谢,入库收藏

网友(2016-03-04):
步进电机的道道原来这么多,谢谢

网友:
近来研究PLC控制电机S曲线,楼主的软件给予启迪很大!

网友:
试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S:
最近要做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先顶再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
  增加了分段S曲线部分;
  完善了生成曲线数据后的逆向显示及重要参数数字显示,方便比对分析 ...

请教一下,
1,这个分段S曲线,我对比了一下跟一楼的输出数据都是一样的。只是显示曲线的区别么? 一楼的加速度是从低到最高点,然后再返回低点。这个分段的加速度怎么时间轴最后部分是最高的。有点不明白。这个曲线还是基于输出数据计算出来的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2,输出数据跟一楼比多了两个文本框,第一个多的文本框很明显是“PWM周期变化量”第二个文本框没看明白是什么数据。

多谢!我想把LZ的程序移植到C#语言方便看不懂pascal的童鞋学习,征求一下楼主是否可以。

网友:
仔细对比了一下,输出数据的最后一个文本框里面好像是PWM周期变化量 分n(主界面设定)段然后取中间值。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但是即使这样为什么图形里面后面加速度这么大,后面时间的周期变化量明明是0啊,就是速度比较稳定。为什么加速度这么大呢。

楼主有否可能把更新过之后的源码share一下么?谢谢!

网友T(2016-04-19):
我用你的软件运行了步进电机,效果挺好的。但是我有个问题,要是运行的步数小于S曲线的步数怎么办啊,我一直没想出来好的办法!总是丢步!

网友:
楼主,我用你的软件生成了S曲线,我是每接受到一个脉冲,就更新数组,也就是更新stm32的周期,但是我又开了个定时器,每隔1ms更新一次产生pwm脉冲的定时器,现在我每走一次就丢步,而且好像不管走的长短丢的步数貌似一样,请问楼主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头得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最近要做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先顶再细看。

我们有专用集成芯片,带T.S加减速算法,加995971182

网友:
多谢,不错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用你的软件运行了步进电机,效果挺好的。但是我有个问题,要是运行的步数小于S曲线的步数怎么办啊,我一 ...

运行步数小于曲线步数应该可以一半运行步数加速,另外一半减速。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6-06-15):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
  增加了分段S曲线部分;
  完善了生成曲线数据后的逆向显示及重要参数数字显示,方便比对分析 ...

感谢分享

网友U:
引用 楼主:
12转/分,即为72度/秒,128细分需要*128 =5120 pul/S  T=195.3uS=2344T机器,其它如附件,供参考(步进 ...

步距角细分在32以上的时候无法生成数据,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步距角细分在32以上的时候无法生成数据,是为什么呢

细分越高,数据越多,数据太多了,软件随手写的,你要是想用就自己处理下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分越高,数据越多,数据太多了,软件随手写的,你要是想用就自己处理下数据! ...

谢谢,你的旧版本的没有细分这些的代码已经看了,知道其中每一个变量的关系了,要是可以的话,是否可以告知下新版本中,每一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然后我重写下桌面app

网友U:
根据您的代码,整理了一份数学表达式,麻烦您看下是否正确。(加速度曲线是sin的)

其中,对于tt=1/vt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U:
根据您的代码,整理了一份数学表达式,麻烦您看下是否正确。(加速度曲线是sin的)

其中,对于tt=1/vt不 ...

运行速度vt与给的脉冲频率成正比,与脉冲周期tt成反比,比例系数取为1,就是那个样子了,建议用excel生成数据自己验证公式的正确性,那样有个直观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行速度vt与给的脉冲频率成正比,与脉冲周期tt成反比,比例系数取为1,就是那个样子了,建议用excel生成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V(2016-12-01):
为什么你加速度第一值6E-6;是你随便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为什么你加速度第一值6E-6;是你随便取的?

我接手时前任的程序里面速度最大值最小值刚好是这么多,这个可以自己定的,定下来后表格也基本定了,但PID反馈式调节的话最大最小速度是可以随时调的,表格数据是准实时生成的,  加速度是速度/时间得到的。

网友:
感谢楼主,下载下来体验下

网友:
算是挖坟啦,谢谢楼主,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和帮助价值。

网友W(2017-01-08):
楼主大哥,为什么我生成的不是S曲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大哥,为什么我生成的不是S曲线呢?

看清楚,速度变量是S曲线,其它的加速度,位移,甚至PWM变动等都不是S曲线

网友(2017-03-18):
引用 楼主:
看清楚,速度变量是S曲线,其它的加速度,位移,甚至PWM变动等都不是S曲线  ...

前辈,有指数加速方式吗? 我感觉S型加速太慢了。

网友:
不错 正好需要 下载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有两种办法:1)加装编码器,通过负反馈控制的方式控制加速度连续减小/增加,效果和控制方式和算 ...

你好,正要用步进电机加速度控制算法,刚刚接触了解不深,能否说说如何使用这个s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如下,不复杂的,谁有空可以试下单片机实时计算的可能性!
//本来是直接贴代码的,太费流量了,还 ...

我帮lz贴出来,
object Form1: TForm1
  Left = 164
  Top = 116
  Width = 854
  Height = 581
  Caption = #27493#36827#30005#26426'S'#26354#32447#29983#25104#24037#20855
  Color = clBtnFace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WindowText
  Font.Height = -11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
  Icon.Data = {
    
    
    
    
    
    
    
    
    
    
    
    
    
    
    
    
    
    
    
    
    
    
    
    }
  OldCreateOrder = False
  PixelsPerInch = 96
  TextHeight = 13
  object PageCont1: TPageControl
    Left = 0
    Top = 0
    Width = 846
    Height = 547
    ActivePage = Main
    Align = alClient
    TabOrder = 0
    object Main: TTabSheet
      Caption = #20027#30028#38754
      object Image1: TImage
        Left = 280
        Top = 0
        Width = 558
        Height = 519
      end
      object Label1: TLabel
        Left = 5
        Top = 20
        Width = 89
        Height = 13
        Caption = #26230#25391#39057#29575'(HZ)'#65306
      end
      object Label2: TLabel
        Left = 5
        Top = 47
        Width = 85
        Height = 13
        Caption = #26230#25391#21608#26399'('#31186')'#65306
      end
      object Label3: TLabel
        Left = 5
        Top = 74
        Width = 92
        Height = 13
        Caption = #26426#22120#21608#26399#20998#39057#65306
      end
      object Label4: TLabel
        Left = 5
        Top = 101
        Width = 78
        Height = 13
        Caption = #26426#22120#21608#26399'('#31186')'#65306
      end
      object Label5: TLabel
        Left = 6
        Top = 128
        Width = 235
        Height = 13
        AutoSize = False
        Caption = 'PWM'#32763#36716#21608#26399#21021#22987#20540'('#26426#22120#21608#26399#20493#25968')'#65306
        ShowAccelChar = False
        WordWrap = True
      end
      object Label6: TLabel
        Left = 7
        Top = 174
        Width = 250
        Height = 13
        AutoSize = False
        Caption = #26368#39640#36895#26102'PWM'#32763#36716#21608#26399'('#26426#22120#21608#26399#20493#25968')'#65306
        ShowAccelChar = False
        WordWrap = True
      end
      object Label7: TLabel
        Left = 7
        Top = 221
        Width = 242
        Height = 13
        AutoSize = False
        Caption = 'S'#26354#32447#21322#21608#26399'/'#36895#24230#19978#21319#26399#65288#27627#31186#65289#65306
        ShowAccelChar = False
        WordWrap = True
      end
      object Label8: TLabel
        Left = 8
        Top = 272
        Width = 81
        Height = 13
        Caption = #21152#36895#24230#26012#29575#65306
      end
      object Label9: TLabel
        Left = 8
        Top = 301
        Width = 48
        Height = 13
        Caption = #35282#36895#24230#65306
      end
      object Edit1: TEdit
        Left = 98
        Top = 16
        Width = 165
        Height = 21
        TabOrder = 0
        Text = '8000000'
      end
      object Edit2: TEdit
        Left = 98
        Top = 43
        Width = 165
        Height = 21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Red
        Font.Height = -11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
        ParentFont = False
        ReadOnly = True
        TabOrder = 1
        Text = '1.25E-6'
      end
      object Edit3: TEdit
        Left = 98
        Top = 70
        Width = 165
        Height = 21
        TabOrder = 2
        Text = '1'
      end
      object Edit4: TEdit
        Left = 98
        Top = 97
        Width = 165
        Height = 21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Red
        Font.Height = -11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
        ParentFont = False
        ReadOnly = True
        TabOrder = 3
        Text = '1.25E-6'
      end
      object Edit5: TEdit
        Left = 99
        Top = 147
        Width = 165
        Height = 21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Black
        Font.Height = -11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
        ParentFont = False
        TabOrder = 4
        Text = '6000'
      end
      object Edit6: TEdit
        Left = 100
        Top = 193
        Width = 165
        Height = 21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Black
        Font.Height = -11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
        ParentFont = False
        TabOrder = 5
        Text = '600'
      end
      object Edit7: TEdit
        Left = 100
        Top = 240
        Width = 165
        Height = 21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Black
        Font.Height = -11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
        ParentFont = False
        TabOrder = 6
        Text = '200'
      end
      object Button1: TButton
        Left = 162
        Top = 368
        Width = 90
        Height = 25
        Caption = #35745#31639#21450#32472#22270
        TabOrder = 7
        OnClick = Button1Click
      end
      object Button2: TButton
        Left = 162
        Top = 419
        Width = 90
        Height = 25
        Caption = 'Excel'#25968#25454#36755#20986
        TabOrder = 8
        OnClick = Button2Click
      end
      object Edit8: TEdit
        Left = 101
        Top = 268
        Width = 165
        Height = 21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Red
        Font.Height = -11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
        ParentFont = False
        ReadOnly = True
        TabOrder = 9
        Text = '1'
      end
      object RdGMode: TRadioGroup
        Left = 8
        Top = 352
        Width = 129
        Height = 105
        Caption = #21152#36895#24230#27169#24335
        ItemIndex = 0
        Items.Strings = (
          #19977#35282#24418
          #27491#24358#27874)
        TabOrder = 10
      end
      object Edit9: TEdit
        Left = 101
        Top = 297
        Width = 165
        Height = 21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Red
        Font.Height = -11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
        ParentFont = False
        ReadOnly = True
        TabOrder = 11
        Text = '1'
      end
    end
    object DataOut: TTabSheet
      Caption = #36755#20986#25968#25454
      ImageIndex = 1
      object Memo1: TMemo
        Left = 0
        Top = 0
        Width = 838
        Height = 519
        Align = alClient
        ScrollBars = ssVertical
        TabOrder = 0
      end
    end
    object TabSheet1: TTabSheet
      Caption = #29256#26412#21450#35828#26126
      ImageIndex = 2
      object Memo2: TMemo
        Left = 0
        Top = 0
        Width = 838
        Height = 519
        Align = alClient
        Lines.Strings = (
          #36719#20214#29256#26412#65306#65297'.'#65296'.'#65296'.'#65296
          #36719#20214#20316#32773#65306'ColeYao'
          #20986#29256#26085#26399#65306'2012'#24180'8'#26376'19'#26085
          #32852#31995#26041#24335#65306'ColeYao+126.com  ('#35831#23558#39'+'#39#25913#20026#39'@'#39')'
          ''
          '  1'#65289#36719#20214#20027#30028#38754#24038#20391#30340#21442#25968#40657#33394#30340#20026#24517#38656#39033#30446#65292#26410#22635#20889#26102#20026#32570#30465#39033#65292#32418#33394#30340#39033#30446#19981#21487#22635#20889#65292#30001#36719#20214#35745#31639#29983#25104#65307
          '  2'#65289#36719#20214#20027#30028#38754#21491#20391#30340#26354#32447#21306#22495#20026#29983#25104#21518#30340#21152#36895#24230#26354#32447#65288#34013#33394#65289#21644#36895#24230#26354#32447#65288#32418#33394#65289#25928#26524#22270#65292#20379#25928#26524#35780#20272#20351#29992#65307
          '  3'#65289#39#36755#20986#25968#25454#39' '#39029#38754#36755#20986#30340#25968#25454#20026'txt'#26684#24335#65292#35835#32773#21487#30452#25509#25335#36125#21518#20351#29992#65292#20351#29992#39'Excel'#25968#25454#36755#20986#39#25353#38190#21487#23558#39#36755#20986#25968#25454#39
          #39029#38754#30340#25968#25454#21478#23384#20026'csv'#26684#24335#30340#25991#20214#65292#21487#20351#29992'WPS'#34920#26684#25110'EXCEL'#36719#20214#35835#21462#24182#22788#29702#12290
          '  4'#65289#36719#20214#30001#20316#32773#21033#29992#19994#20313#26102#38388#21046#20316#32500#25252#65292#33879#20316#26435#24402#20316#32773#25152#26377#65292#20986#29256#30340#20027#35201#30446#30340#26159#20026#20102#26041#20415#35835#32773#65292#19981#23384#22312#20854#20182#20219#20309
          #21830#19994#30446#22320#65292#20854#20182#20154#21487#20197#20219#24847#20256#25773#65292#20294#26410#32463#20316#32773#20801#35768#65292#35831#21247#23558#35813#36719#20214#29992#20110#21830#29992#12290
          '  5'#65289#27493#36827#30005#26426#20316'S'#26354#32447#25511#21046#30340#21407#29702#26159#65306#21152#20943#36895#26399#38388#30340#21152#36895#24230#20026#20174#38646#36830#32493#21319#21040#26368#22823#20540#65292#20877#20174#26368#22823#20540#36830#32493#20943#23569#21040#38646#65292#22240#27492
          #30005#26426#30340#36816#34892#19981#20250#22240#21147#19981#36830#32493#20135#29983#21160#37327#20256#36882#65292#20351#24471#36816#34892#26426#26500#21152#20943#36895#26399#38388#38750#24120#24179#31283#65292#22240#27492#38500#20102#19977#35282#24418#27874#21644#27491#24358#27874#20197#20026#20063
          #21487#20197#26159#20854#23427#27874#24418#65292#19981#36807#26377#20102#36825#20004#31181#26041#24335#20135#29983#30340'S'#26354#32447#25968#25454#65292#24212#35813#26159#22815#29992#20102#12290)
        ReadOnly = True
        TabOrder = 0
      end
    end
  end
  object Timer1: TTimer
    Interval = 300
    OnTimer = Timer1Timer
    Left = 284
    Top = 40
  end
  object SaveDialog1: TSaveDialog
    DefaultExt = 'csv '
    Filter = 'csv'
    Left = 244
    Top = 304
  end
end

unit U_SMotor;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Variant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ExtCtrls, StdCtrls, ComCtrls;

type
TLocation = record
   X: Real;
   Y: Real;
end;

  TForm1 = class(TForm)
    PageCont1: TPageControl;
    Main: TTabSheet;
    DataOut: TTabSheet;
    Image1: TImage;
    Label1: TLabel;
    Edit1: TEdit;
    Label2: TLabel;
    Edit2: TEdit;
    Timer1: TTimer;
    Edit3: TEdit;
    Label3: TLabel;
    Edit4: TEdit;
    Label4: TLabel;
    Edit5: TEdit;
    Label5: TLabel;
    Label6: TLabel;
    Edit6: TEdit;
    Memo1: TMemo;
    Label7: TLabel;
    Edit7: TEdit;
    Button1: TButton;
    Button2: TButton;
    SaveDialog1: TSaveDialog;
    Label8: TLabel;
    Edit8: TEdit;
    RdGMode: TRadioGroup;
    Edit9: TEdit;
    Label9: TLabel;
    TabSheet1: TTabSheet;
    Memo2: TMemo;
    procedure 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orm1: TForm1;
  AccT:  array[1..10000] of Real;   //加速度数组
  VT:    array[1..10000] of Real;   //速度数组
  Tpwm:  array[1..10000] of Real;   //Pwm周期数组
  T_His: array[1..10000] of Real;   //时间数组
  nT_Idea: array[1..10000] of Real; //理论的Pwm值(机器周期整数倍)
  nT_Real: array[1..10000] of Real; //实际的Pwm值(机器周期整数倍)
  Inc_nT:  array[1..10000] of Real; //Pwm增量(机器周期整数倍)
  AccelPointMatrix: array[1..10000] of  TLocation;
  SpeedPointMatrix: array[1..10000] of  TLocation;
  Act_ArrayLim: integer;
  FreqOsc: Real;
  TOsc   : Real;
  DivTOsc: Real;
  TMac   : Real;
  InitPwmCount: Real;
  MaxSpeedPwmC: Real;
  TSpeedUp:     Real;
  AccK,w_v: Real;  //a(t)=k*t; or a(t)=k*sin(wt) k系数和角速度
  MaxAcc:       Real;
  MaxSpeed:     Real;

implementation

{$R *.dfm}

Procedure DrawXYControlPicture;
var
i,j,temx,temy: integer;
begin
   for i:=1 to Act_ArrayLim do   //计算曲线数据
     begin
       AccelPointMatrix[i].X:=T_His[i]*Form1.Image1.Width /T_His[Act_ArrayLim];
       AccelPointMatrix[i].Y:=AccT[i]*Form1.Image1.Height/MaxAcc;
       SpeedPointMatrix[i].X:=T_His[i]*Form1.Image1.Width /T_His[Act_ArrayLim];
       SpeedPointMatrix[i].Y:=VT[i]*Form1.Image1.Height/MaxSpeed;
     end;
   for i:=1 to Form1.Image1.Width do   //将绘图区清空
     begin
       Form1.Image1.Canvas.Pen.Color:=clWhite;
       Form1.Image1.Canvas.MoveTo(i,0);
       Form1.Image1.Canvas.Lineto(i,Form1.Image1.Height);
     end;
   for i:=2 to Act_ArrayLim do
     begin
      temx:=trunc(AccelPointMatrix[i-1].X);
      temy:=Form1.Image1.Height-(trunc(AccelPointMatrix[i-1].Y*0.95)+5);
      if i=1 then Form1.Image1.Canvas.MoveTo(0,0)
       else  Form1.Image1.Canvas.MoveTo(temx,temy);
      Form1.Image1.Canvas.Pen.Color:=clBlue;
      temx:=trunc(AccelPointMatrix[i].X);
      temy:=Form1.Image1.Height-(trunc(AccelPointMatrix[i].Y*0.95)+5);
      Form1.Image1.Canvas.LineTo(temx,temy);
      temx:=trunc(SpeedPointMatrix[i-1].X);
      temy:=Form1.Image1.Height-(trunc(SpeedPointMatrix[i-1].Y*0.95)+5);
      if i=1 then Form1.Image1.Canvas.MoveTo(0,0)
       else  Form1.Image1.Canvas.MoveTo(temx,temy);
      Form1.Image1.Canvas.Pen.Color:=clRed;
      temx:=trunc(SpeedPointMatrix[i].X);
      temy:=Form1.Image1.Height-(trunc(SpeedPointMatrix[i].Y*0.95)+5);
      Form1.Image1.Canvas.LineTo(temx,temy);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begin
  if ABS(strtofloat(Edit1.Text))>0.0001 then  Edit2.Text:=floattostr(1/strtofloat(Edit1.Text));
  Edit4.Text:=floattostr(strtofloat(Edit2.Text)*strtofloat(Edit3.Text));
  if   (ABS(strtofloat(Edit6.Text))>0.0001) and (ABS(strtofloat(Edit5.Text))>0.0001)
    and (ABS(strtofloat(Edit6.Text)-strtofloat(Edit5.Text))>0.0001) and  (strtofloat(Edit7.Text)>0.001)
  then
    begin
     if RdGMode.ItemIndex=0 then
       Edit8.Text:=floattostr(4*(1/(strtofloat(Edit6.Text)*strtofloat(Edit3.Text))-1/(strtofloat(Edit5.Text)*strtofloat(Edit3.Text)))/((strtofloat(Edit7.Text)/1000)*(strtofloat(Edit7.Text)/1000)))
      else
       begin
         if  ABS(strtofloat(Edit7.Text))>0.01 then
           Edit9.Text:=floattostr(2*Pi/(2*strtofloat(Edit7.Text)/1000));
           Edit8.Text:=floattostr((1/strtofloat(Edit6.Text)-1/strtofloat(Edit5.Text))*strtofloat(Edit9.Text)/2);
       end;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if SaveDialog1.Execute then
   begin
    memo1.Lines.SaveToFile(SaveDialog1.FileName);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LoopI: integer;
   Str_Line,s_Format: String;
begin
MaxAcc:=0;
MaxSpeed:=0;
FreqOsc:=strtofloat(Edit1.text);
TOsc:=1/FreqOsc;
DivTOsc:=strtofloat(Edit3.text);
TMac:=TOsc*DivTOsc;
InitPwmCount:=strtofloat(Edit5.text);
MaxSpeedPwmC:=strtofloat(Edit6.text);
TSpeedUp:=strtofloat(Edit7.text);
AccK:=strtofloat(Edit8.text);
w_v:=strtofloat(Edit9.text);
nT_Idea[1]:=InitPwmCount;    //6000
Tpwm[1]:=nT_Idea[1]*TMac;    //6000/8000000
T_His[1]:=Tpwm[1];
nT_Real[1]:=Int(nT_Idea[1]);
AccT[1]:=6E-6;
VT[1]:=1/nT_Idea[1];
Inc_nT[1]:=0;
Str_Line:='';
     s_Format:='  '+ '时间            ';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加速度           ';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速度             ';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PWM周期   ';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PWM周期变化量';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Memo1.Lines.Append(Str_Line);
     Str_Line:='';
     s_Format:='  '+ Format('%.9f',[T_His[1]]);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Format('%.9f',[AccT[1]]);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Format('%.9f',[VT[1]]);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4e',[nT_Real[1]]);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3e',[Inc_nT[1]]);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Memo1.Lines.Append(Str_Line);
     Str_Line:='';
     if RdGMode.ItemIndex=0 then      //三角波加速度
      begin
         for LoopI:=2 to 10000 do
           begin
             AccT[LoopI]:=AccT[LoopI-1]+AccK*Tpwm[LoopI-1];
             VT[LoopI]:=VT[LoopI-1]+AccT[LoopI-1]*Tpwm[LoopI-1];
             nT_Idea[LoopI]:=1/VT[LoopI];
             nT_Real[LoopI]:=Int(nT_Idea[LoopI]);
             Inc_nT[LoopI]:=nT_Real[LoopI-1]-nT_Real[LoopI];
             Tpwm[LoopI]:=nT_Idea[LoopI]*DivTOsc/FreqOsc;
             T_His[LoopI]:=T_His[LoopI-1]+Tpwm[LoopI];
             s_Format:='  '+ Format('%.9f',[T_His[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9f',[Acc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9f',[V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4e',[nT_Real[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3e',[Inc_n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Memo1.Lines.Append(Str_Line);
             Str_Line:='';
             if (T_His[LoopI]*1000)>(TSpeedUp/2) then break;
             if AccT[LoopI]>MaxAcc  then  MaxAcc:=AccT[LoopI];
           end;
          repeat
             inc(LoopI);
             AccT[LoopI]:=AccT[LoopI-1]-AccK*Tpwm[LoopI-1];
             VT[LoopI]:=VT[LoopI-1]+AccT[LoopI-1]*Tpwm[LoopI-1];
             nT_Idea[LoopI]:=1/VT[LoopI];
             nT_Real[LoopI]:=Int(nT_Idea[LoopI]);
             Inc_nT[LoopI]:=nT_Real[LoopI-1]-nT_Real[LoopI];
             Tpwm[LoopI]:=nT_Idea[LoopI]*DivTOsc/FreqOsc;
             T_His[LoopI]:=T_His[LoopI-1]+Tpwm[LoopI];
             s_Format:='  '+ Format('%.9f',[T_His[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Format('%.9f',[Acc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Format('%.9f',[V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4e',[nT_Real[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3e',[Inc_n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Memo1.Lines.Append(Str_Line);
             Str_Line:='';
             if  VT[LoopI]>MaxSpeed then MaxSpeed:=VT[LoopI];
          until  (AccT[LoopI]<0);
      end
     else                          //正弦波加速度
      begin
         for LoopI:=2 to 10000 do
           begin
             VT[LoopI]:=VT[LoopI-1]+AccT[LoopI-1]*Tpwm[LoopI-1];
             nT_Idea[LoopI]:=1/VT[LoopI];
             nT_Real[LoopI]:=Int(nT_Idea[LoopI]);
             Inc_nT[LoopI]:=nT_Real[LoopI-1]-nT_Real[LoopI];
             Tpwm[LoopI]:=nT_Idea[LoopI]*DivTOsc/FreqOsc;
             T_His[LoopI]:=T_His[LoopI-1]+Tpwm[LoopI];
             AccT[LoopI]:=AccK*SIN(w_v*T_His[LoopI]);
             s_Format:='  '+ Format('%.9f',[T_His[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9f',[Acc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9f',[V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4e',[nT_Real[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3e',[Inc_n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Memo1.Lines.Append(Str_Line);
             Str_Line:='';
             if (T_His[LoopI]*1000)>(TSpeedUp/2) then break;
             if AccT[LoopI]>MaxAcc  then  MaxAcc:=AccT[LoopI];
           end;
          repeat
             inc(LoopI);
             VT[LoopI]:=VT[LoopI-1]+AccT[LoopI-1]*Tpwm[LoopI-1];
             nT_Idea[LoopI]:=1/VT[LoopI];
             nT_Real[LoopI]:=Int(nT_Idea[LoopI]);
             Inc_nT[LoopI]:=nT_Real[LoopI-1]-nT_Real[LoopI];
             Tpwm[LoopI]:=nT_Idea[LoopI]*DivTOsc/FreqOsc;
             T_His[LoopI]:=T_His[LoopI-1]+Tpwm[LoopI];
             AccT[LoopI]:=AccK*SIN(w_v*T_His[LoopI]);
             s_Format:='  '+ Format('%.9f',[T_His[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Format('%.9f',[Acc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Format('%.9f',[V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4e',[nT_Real[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s_Format:='  '+ Format('%.3e',[Inc_nT[LoopI]]);
             Str_Line:=Str_Line+s_Format;
             Memo1.Lines.Append(Str_Line);
             Str_Line:='';
             if  VT[LoopI]>MaxSpeed then MaxSpeed:=VT[LoopI];
          until  (AccT[LoopI]<0);
      end;
   Act_ArrayLim:=LoopI-1;
  DrawXYControlPicture;
end;

end.

网友H(2017-09-13):
正弦波 加速度 比 三角形加速度  效果好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弦波 加速度 比 三角形加速度  效果好一些吧?

只是略好一点,区别不大,它们两个和PID反馈调节形成的效果差别略大,但是反馈调节通用性强,不要求最大最小速度值为定值,PID反馈调节的缺点是系数整定不好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差!

网友(2019-05-20):
不知道计算量大不大

网友(2019-11-23):
您好,请问为什么:nT_Idea[LoopI]:=1/VT[LoopI];

网友(2020-04-02):
步进电机S曲线加速  跟负载 , 步进电机参数,MCU 速度, 传动的轴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