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cy7C68013a的稳定传输的速度能达到多高?

楼主(2012-08-19):
        如题,不知道这样的说法表达是否正确,请大家拍砖和纠正,讨论一下怎样提升速度(关于cy7c68013a的固件驱动和pc上驱动设计)

网友A:
TB有现成的开发板能达到是43MB/S,具体是哪个就忘了,最近也在搞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有现成的开发板能达到是43MB/S,具体是哪个就忘了,最近也在搞这个东西

能否找到资料共享一下?让大家分享

网友B:
根据测试,windows下只能达到最快28MB,linux和MAC下能达到50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测试,windows下只能达到最快28MB,linux和MAC下能达到50MB。

楼上的也不对吧,很多人都可以做到30MB/s以上

网友C:
这个速度跟同步模式或异步模式有没有关系,目前用异步模式只有几MB.

楼主:
我也刚用这芯片,难以解答,也有很大疑问,请高手出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速度跟同步模式或异步模式有没有关系,目前用异步模式只有几MB.

不知道论坛上的逻辑分析仪用该芯片,数据传输有多高?用什么方式传输?

网友D:
我也测试过29MB

网友:
关注中,我PC层都没有搞定,也就是那个bulkloop,两个版本的配套软件 我也不知道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测试过29MB

是测试逻辑分析仪的速度还是cy7c68013a的最高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测试逻辑分析仪的速度还是cy7c68013a的最高速度?

示波器看的,1ms时间传送包的数目,每个包大小是已知的

网友B:
CY想要达到高速度,就得用驱动每次传输K个包(总大小<65535B)。因为Windows底层的问题,只能做到28MB/s左右(不是说,它只能达到28MB),然而在MAC下,根据一份文件,最大可以达到56MB/s以上,发送数据时甚至可以达到60MB/s。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也不对吧,很多人都可以做到30MB/s以上

具体是哪个我不记得了,只是那点标着43MB,不确定是否真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测试逻辑分析仪的速度还是cy7c68013a的最高速度?

我的等级回复不了你的消息,你淘宝搜一下“CY7C68013A 开发板 逻辑分析仪 核心板到货了”,是否真实我就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想要达到高速度,就得用驱动每次传输K个包(总大小

请问MAC是什么意思?(和网络芯片MAC相同吗)能否共享一些资料参考呀?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MAC是苹果操作系统,呵呵

楼主:
网络一些人说,使用GPIF接口方式传送,可以达到40MB/S字节???

楼主:
本人做的一个测试cy7c68013a的,可达到38MB/s,官方给出的是43MB/s,还有一定距离,跟布线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做的一个测试cy7c68013a的,可达到38MB/s,官方给出的是43MB/s,还有一定距离,跟布线有关系 ...

请问您用的何种传输模式了,我用gpif往fifo里写只做到了28MB/s,使用bulk模式传输

网友E(2012-09-21):
有没有资料呀!!!共享一下呀,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想做个速度高点的采集器!!!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资料呀!!!共享一下呀,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想做个速度高点的采集器!!!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

你用什么方案做呀?

网友F:
68013 Bulk IN 单向,满载能跑到42M左右。OUT略低,印象中40M左右吧。这个是PC到68013的EP缓冲区的速度。出Slave FIFO的没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68013 Bulk IN 单向,满载能跑到42M左右。OUT略低,印象中40M左右吧。这个是PC到68013的EP缓冲区的速度。出 ...

能否给出示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方案做呀?

FPGA+CY68013的形式,手上有的高速AD只有ADS830和AD9411,打算用ADS830来做,原先用的串口和labview开发的上位机界面,显然很慢。现在想改用USB,只知道CY7C68013的速度很快,但是现在还刚刚着手,对USB的通信方式还不甚清楚!希望熟悉的高手指点指点,给个稍微明确点的方向,要不然我就要淹没在浩瀚的资料中了!!!

网友(2012-12-15):
引用 楼主:
本人做的一个测试cy7c68013a的,可达到38MB/s,官方给出的是43MB/s,还有一定距离,跟布线有关系 ...

能贴出来代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FPGA+CY68013的形式,手上有的高速AD只有ADS830和AD9411,打算用ADS830来做,原先用的串口和labview开发 ...

可以试试FT232H或者FT2232H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试FT232H或者FT2232H

我也看过这个FT2232H介绍,据说很牛,比Cy的好用,待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过这个FT2232H介绍,据说很牛,比Cy的好用,待验证

比CY容易开发,好用这个各有千秋吧。

网友(2013-02-07):
引用 网友E:
FPGA+CY68013的形式,手上有的高速AD只有ADS830和AD9411,打算用ADS830来做,原先用的串口和labview开发 ...

我做到21MB/s,labview有USB的驱动,

网友H:
WIN32 上传速率超过38MBYT/S 的飘过~~~~ ( 无错误采集了1个小时多得到的平均速率)
因为主要用在逻辑分析仪,没有测试下载速率,应该更加大约此38MB/S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N32 上传速率超过38MBYT/S 的飘过~~~~ ( 无错误采集了1个小时多得到的平均速率)
因为主要用在逻辑分析 ...

共享一份出来看

网友(2014-04-24):
怎么做的那么高

网友:
我做逻辑分析仪 上传给电脑的速率稳定在38MBTYE/S   采用BULK 方式 没有任何数据错误率   这个数值在不同的电脑 和不同的U 口肯定有差异 但是是一个可以轻易实现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