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oard任意波形发生器 衰减网络

楼主(2012-08-19):
电路图如下:

想问下,为什么衰减网络会放在 功放之前?有什么好处吗?
把衰减网络放在功放前,假若衰减有一个很小的误差,经过功放后,这部分误差是不是得于放大?

还望 指教!iBoard 原理图

网友A:
那你想怎样?放在功放后?做负载麽?

网友B:
我的图,呵呵,放后面也一样,就是需要加几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想怎样?放在功放后?做负载麽?

在不衰减时,可以直接输出,需要衰减时采用 继电器切换,然后经过衰减网络  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呵呵,放后面也一样,就是需要加几个继电器。

假若衰减有一个很小的误差,经过功放后,这部分误差是不是得于放大?  还望 指教……

网友A:
可以啊,只是麻烦了,而且成本又增加了,这不是专门的信号源,这只是个学习板。
有兴趣可以直接学大厂的原图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是麻烦了,而且成本又增加了,这不是专门的信号源,这只是个学习板。
有兴趣可以直接学大厂的原 ...

有兴趣可以直接学大厂的信号源?  大厂的是怎么做的?谢谢…… 我也只是参考他的学习板 只是很多东西 不明白为什么,像这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若衰减有一个很小的误差,经过功放后,这部分误差是不是得于放大?  还望 指教……  ...

是等于放大了,不过也无所谓的,实际电路不是理想的系统,哪里都会引入误差的(放后面也一样);衰减网络放前面有一些缺点,但是也有显著的优点,例如:

1、功耗低;(继电器功耗,衰减网络 50 欧姆特征阻抗耗电不小)
2、成本低;
3、体积小。。。。

楼主:
放在 前面的好处 我是知道的,因为它的内阻是50欧姆,衰减网络 匹配电阻很小,也就是衰减网络组成的电阻会很小,这样会消耗电流过大,但是放在前面 又有误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等于放大了,不过也无所谓的,实际电路不是理想的系统,哪里都会引入误差的(放后面也一样);衰减网络 ...

恩,谢了……

楼主:
持续 研究 iBoar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