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春风大牛,如何减少DCDC隔离模块的输出纹波和噪声

楼主(2012-08-19):
我使用升阳的DCDC IB1212LS-1W +7805 经测试输出噪声+纹波达100mV,频率在1M~1.5M,输入纹波+噪声40mV左右,这个输出纹波我该怎么改善,具体的参数怎么算?

网友:
那种采用同步整流技术的隔离模块不知道效果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还有你说的具体不够清楚,应该都很难帮助你,

网友A:
LC滤波没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滤波没效果吗?

有点效果,但不太明显,可能参数不对,不知道参数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效果,但不太明显,可能参数不对,不知道参数怎么算

电脑CPU那么复杂的芯片貌似对文波不是很敏感啊,由此可以判断也能正常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CPU那么复杂的芯片貌似对文波不是很敏感啊,由此可以判断也能正常工作吧 ...

给24bit AD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24bit AD供电

24位ADC也不需要多好的电源啊

网友C:
24位ad应该要用很好的电源吧,电源的温波要很小才行。可以考虑在LC后面加LDO。

网友D:
这帖很有价值, 24bitAD供电, 强烈围观你用DCDC咋搞定这个问题
我曾经用4.7mH的共模电感和钽电容组成pi(π)滤波实验过, 效果明显,大概输出有30多mV吧. 但是好的共模电感价格不菲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24bit AD供电

老大的三文鱼电路都说百万级的仪器也测试不到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位ad应该要用很好的电源吧,电源的温波要很小才行。可以考虑在LC后面加LDO。 ...

电路中已经使用,DCDC模块后+LC+7805了,但纹波+噪声改善不大,L为10uH,c为1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帖很有价值, 24bitAD供电, 强烈围观你用DCDC咋搞定这个问题
我曾经用4.7mH的共模电感和钽电容组成pi(π) ...

呵呵,上当了,上了国产JS的档了,手册标称最大只有70mv,结果测试出来后结果不满意,致电技术支持,技术支持说这个到120mV都是正常,真是浪费时间和财力。噪声+纹波在100mV左右,频率1M~1.5M HZ,使用无源滤波器的话,例如你所说的PI型,参数怎么算?

网友D:
你买谁的DCDC都这样,不会计算,反正LC在不影响直流性能下越大越好,模块本身有推荐值太大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谁的DCDC都这样,不会计算,反正LC在不影响直流性能下越大越好,模块本身有推荐值太大无法启动 ...

是的,后来也看了RECOM的DCDC,手册 上显示100mV,只是觉得这个国产JS不厚道,用标称参数忽悠人,DCDC对输出电容要求比较高,容量不能大

网友E:
DCDC一般纹波也很大,得从共模和差模两个方面入手,加共模和差模滤波一般会滤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一般纹波也很大,得从共模和差模两个方面入手,加共模和差模滤波一般会滤掉的 ...

能说的详细点吗?具体我该怎么做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在dc-dc输入的地方必须加入共模滤波
dc-dc的频率和负载情况决定前端共模线圈的参数
比如要是频率比较高必须考虑使用镍锌磁环
和共模线圈在一起的电容也非常重要
如果选择不当,即便容量很大也没有用甚至是负作用

输出以后也要用类似的措施处理然后再线性稳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具体我该怎么做

开个电源常用的共模滤波线圈和差模滤波线圈,再派和电容,楼上说的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F:
一般ad我都用LDO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般ad我都用LDO的

LDO对高频干扰无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DO对高频干扰无效

多高的频率算是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高的频率算是高呢

这是LT1763 低噪声LDO的一个图
当纹波接近1M时,基本没有啥作用了. 当正确配置电容且纹波频率在10K以下,最高衰减65dB,
65dB=1778倍??

网友:
那高频的纹波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个电源常用的共模滤波线圈和差模滤波线圈,再派和电容,楼上说的也是有必要的 ...

具体的参数怎么算?例如电感参数,电容容量等……,能否画个示意图参考下,谢谢大师了

网友:
围观,等大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