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时序约束报告错误

楼主(2012-08-20):
本人在使用时序约束的时候,出现了以下报告错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问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A:
中文路径?还是没用破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路径?还是没用破解好

英文的哈,能告诉我该如何检查,修改这个错误嘛?谢谢!

网友B:
怎么改?显然,你的设计不能通过时序布线。要么是片子老了,要么是设计不良,用了太多组合逻辑。注意FPGA的组合逻辑非常费时,必须将太长的逻辑用寄存器打一拍,提前一个周期产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显然,你的设计不能通过时序布线。要么是片子老了,要么是设计不良,用了太多组合逻辑。注意FPGA的 ...

您好!我搜了一下,有人提到拆分组合逻辑,然后在组合逻辑之间加触发器,可以不拆分组合逻辑,直接加触发器嘛?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搜了一下,有人提到拆分组合逻辑,然后在组合逻辑之间加触发器,可以不拆分组合逻辑,直接加触发 ...

你在组合逻辑中增加触发器不就是把原来的逻辑拆分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搜了一下,有人提到拆分组合逻辑,然后在组合逻辑之间加触发器,可以不拆分组合逻辑,直接加触发 ...

对不起,不可以。寄存器必须提前一个周期准备好,因此必须得拆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组合逻辑中增加触发器不就是把原来的逻辑拆分来了吗

谢谢!请问它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不可以。寄存器必须提前一个周期准备好,因此必须得拆组合。

谢谢!请问它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做?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原理?自己好好想想,否则你永远也入不了门。组合逻辑没有周期延时,时序逻辑至少要延迟一个周期才有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它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这个叫拆分流水线,另外一种提高速度的方法叫做retiming,具体方法你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