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器是如何校检的?

楼主(2012-08-20):
使用三星编程器,本以为“芯片校检”这一选项是通过读将芯片中数据,与烧写的内容对比,如果对比相同,则校检通过;不相同,则不通过。
但发现不是这样的,编程器校检并没有读,因为编程器读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了解编程器的烧写?

网友A:
校验应该是把程序指令码相加的和比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应该是把程序指令码相加的和比较吧

确实是这样的,编程器不停的读单片机中的代码,将读到的16进制数(0xff除外)相加,最后与电脑内存中的检查和相比较。

网友:
不同芯片校验方法不同。读出来校验是其中一种。

楼主:
校检和的方法并不是绝对可靠。我公司编程器出了问题,在烧程序时,地址偏移,芯片校检同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