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推荐几款稳定的USB转串口的芯片吗

楼主(2012-08-20):
运用环境是工业控制现场,需要能长时间的稳定工作,芯片在上位机中的驱动程序最好能支持XP和Win7等常见的32位和64位系统,价格适中的

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A:
没在工控用过这类片子,松下的PLC用的是CP2102

网友B:
FT232

PL2303HX非常坑爹

网友C:
cp 和 ft 都很好啊
国产ch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在工控用过这类片子,松下的PLC用的是CP2102

恩,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下面的这个介绍资料是在网上找的(原始来源未知),一起贴上来

-------------------------------------------------------------------------------------------
产品信息:

CP2101的升级产品CP2102是美国Silicon公司生产的高集成度USB转UART专用芯片。它用最简单的外部电路、最少的外部器件和最小的电路板面积实现USB2.0到UART的转换。

    CP2102集成度高,内置USB2.0全速功能控制器、USB收发器、晶体振荡器、EEPROM及异步串行数据总线(UART),支持调制解调器全功能信号,无需任何外部的USB器件。功能强大,采用MLP-28封装,尺寸仅为5mm×5mm,占用空间非常小。

    与其他USB-UART转接电路的工作原理类似,CP2101通过驱动程序将PC的USB口虚拟成COM口以达到扩展的目的。虚拟COM口(VCP)的器件驱动程序允许一个基于CP2101的器件以PC应用软件的形式作为一个增加的COM口独立于任何现有的硬件。COM口使用运行在PC上的应用软件以访问一个标准硬件COM口的方式访问基于CP2101的器件,PC与CP2101间的数据传输是通过USB完成的,因此,无需修改现有的软件和硬件就可以通过USB向基于CP2101的器件传输数据。

CP2101的体积虽小但功能非常强大,其主要特性如下:

·内含USB收发器,无需外接电路器;
·内含时钟电路,无需外接振荡器;
·其内部512字节的EEPROM可用于存储产品生产商的ID、产品的ID序列号、电源参数、器件版本号和产品说明;
·内含上电复位电路;
·片内电压调节可输出3.3V电压;
·符合USB2.0规范的要求(12Mb/s);
·SUSPEND引脚支持USB状态挂起;
·异步串行数据总线(UART)兼容所有握手和调制解调器接口信号;
·支持的数据格式为数据位8、停止位1、2和校验位(包括奇校验、偶校验和无校验);
·波特率范围为300b/s~921.6kb/s;
·内含512字节接收缓冲器和512字节发送缓冲器;
·支持硬件或X-On/X-Off握手;
·支持事件状态。

    此外,通过厂商及销售商免费提供的、适用于Windows(含Windows CE)、Linux、Mac OS-X等多个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可省去CP2101系列器件二次开发的投入。这样,在一般情况下,焊接完毕并安装好驱动程序即可使用。

2 工作原理

CP2101的内部结构及外部基本连接电路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用CP2101进行串口扩展所需的外部器件非常少,仅需3只去耦电容器即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2.1 USB功能控制器和收发器
CP2101中的USB功能控制器是一个符合USB2.0的全速电路,带有收发器和相应的片内上拉电阻器。USB功能控制器管理USB与UART间的所有数据传输,以及由USB主控制器发出的请求命令和用于控制UART功能的命令。通过USB挂起和恢复信号可支持CP2101及外部电路的电源管理。当在总线上检测到挂起信号时,CP2101将进入挂起模式。在进入挂起模式时,CP2101会发出SUSPEND和SUSPEND信号,同时,在CP2101复位后,CP2101也会发出该信号直到USB要求的器件配置完成。CP2101的挂起模式会在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出现时被取消:
(1)检测到继续信号或产生继续信号时;
(2)检测到一个USB复位信号;
(3)器件复位。
在退出挂起模式时SUSPEND和SUSPEND信号被取消。
需要注意的是SUSPEND和SUSPEND和CP2101复位期间会暂时处于高电平,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可以使用一个大的下拉电阻器(10kΩ)来确保SUSPEND在复位期间处于低电平。

2.3 异步串行数据总线(UART)接口
CP2101的UART接口包括TX发送、RX接收数据信号,以及RTS、CTS、DSR、DTR、DCD和RI控制信号。UART支持RTS/CTS、DSR/DTR和X-On/X-Off握手,还可以通过编程使UART支持各种数据格式和波特率。UART的数据格式和波特率编程可在PC上进行。表1所列是CP2101串行总线的数据格式和波特率。

表1 CP2101串行总线的数据格式和波特率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校验位 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波特率 300,600,1200,1800,2400,4800,7200,9600,14400,19200,28800,38400,56000,57600,115200,128000,230400,460800,921600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CP2101异步串行数据总线的数据位和停止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实际使用中可以通过软件改变校验位和波特率,但是,改变数据位和停止位会在通讯中出现异常现象。

2.3 内部EEPROM
CP2101内部集成了一个EEPROM,可用于存储由设备原始制造商定义的USB供应商的ID、产品的ID说明、电源参数、器件版本号和器件序列号等信号。USB配置数据的定义是可选的。如果EEPROM没有被OEM的数据占用,则采用默认方式配置数据。注意,尽管如此,对于可能使用多个基于CP2101的器件连接到同一个PC的OEM应用来说,它们需要一个专一的序列号。
内部EEPROM可通过USB进行编程,以便OEM的USB配置数据和序列号可以在制造和测试时直接写入到系统上的CP2101中。Silicon公司提供一种专门为CP2101内部EEPROM进行编程的工具,同时还提供一个Windows DLL格式的程序库。该程序库可在制造过程中将EEPROM编程步骤集成到OEM中,以便用自定义软件进行流水线式测试和序列号的管理。EEPROM的写寿命典型值为100,000次,数据保持时间为100年。

3 应用实例
CP2101的实际应用参考电路如图2所示。该电路经过制板和调试,证明是完全可行的。

(1)以上电路支持全功能串行通信应用。为了确保数据收发的稳定性,避免通信过程中的干扰,还可以在USB接口端添加滤波电路。
(2)电路中采用的多通道RS-232收发器是Maxim公司的MAX241系列或MAX223等系列电路(详情请参看MAXIM公司RS-232收发器数据手册),该系列支持在挂起状态(当CP2101进入挂起状态时,SUSPEND引脚变为高电平,从而使RS-232收发器亦进入挂起状态),保持接收外界数据有效。在 在使用电路时,需要注意EN引脚及SHDN引脚的正确连接。
在很多简单的串行通信中,仅使用TXD/RXD二个引脚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通道数更少,封超更小的RS-232收发器。
(3)CP2101的底部有大片金属,在芯片内部接地。因此在制板时一定要保证没有非接地通孔在CP2101的中间通过,或者保证通孔不与其发生短路。为了保证电路工作的可靠性,建议不要在CP2101焊接面板层的中间部分进行布线。
(4)CP2101的UART总线上的信号能够被单片机等直接识别,因此应根据具体应用要求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232

PL2303HX非常坑爹

如何坑爹法,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说法

网友D:
觉得FT232R挺好用的。不过淘宝价格在20块左右一片。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 和 ft 都很好啊
国产ch也不错

它们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FT232R挺好用的。不过淘宝价格在20块左右一片。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这个你用下来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
FT232R中文数据手册(来源http://www.soiseek.cn/FTDI/FT232R/

IC的简介如下:

硬件功能

单芯片USB
异步
串行数据

充分的握手&调制解调器接口信号
UART I/F支持7 / 8数据位,停止1 / 2 Bits
和奇/偶/马克/空间/无奇偶校验
Data rate 300 =>数据的速度300 = 3M Baud (TTL)
Data rate 300 =>数据的速度300 = 1M Baud (RS232)
Data rate 300 =>数据的速度300 = 3M Baud (RS422/RS485)
接收“缓冲384 /字节128字节发送缓冲器
高数据吞吐量
可调RX缓冲区超时
完全辅助的硬件或X-On / X-Off
握手
内置的支持事件的字符和换行符
条件
RS485缓冲控制的自动传输
支持为USB暂停/简历通过
休眠#和RI# pins
为高功率USB支持总线供电设备
通过PWREN#引脚
在UART和控制集成电平转换器
信号接口5V和3.3V逻辑
综合3.3V稳压USB IO
综合Power-On-Reset电路
综合6MHz – 48Mhz时钟乘法器PLL
USB散装或同步数据传输模式
4.35V,以5.25V单一电源供电
UHCI / OHCI / EHCI主机控制器兼容
USB 1.1和USB 2.0兼容
USB VID, PID,序列号和产品
在外部EEPROM的描述字符串
EEPROM可编程板上通过USB
紧凑32-LD LQFP 包装

网友:
FT232RL是我用过最稳定的,也是最贵的

网友:
推荐ft232,我用过的最稳定的。淘宝最低13/片

网友:
推荐FT232,相当的问题,一直在用没有出现过问题,PL2303就算了吧,太不问题

楼主:
决定用FT232RL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CP2102支持win7 64bit 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P2102支持win7 64bit 吗?

支持 我在用  CP2102   外围电路最简单  价格也便宜  FT的 貌似 听说是最稳定

网友:
ch341,ft232,cp2102都不错,pl2303正货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支持 我在用  CP2102   外围电路最简单  价格也便宜  FT的 貌似 听说是最稳定                           ...

我想把这个直接做到板子上,那产品就支持USB了。
有没有人写过那种不需要选串口的程序,就是和USB一样,插上就能用。这个应该还要在上位机软件里面选择下串口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把这个直接做到板子上,那产品就支持USB了。
有没有人写过那种不需要选串口的程序,就是和USB一样, ...

这个应该不可能   因为 每个计算机不一样  CP2102 貌似是随机分派 还是按照顺序来的  反正不会是固定的一个  cmo口

楼主:
这个可以检查注册表,然后直接再连接验证测试一下看是不是自己的设备,可以做到无需用户设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检查注册表,然后直接再连接验证测试一下看是不是自己的设备,可以做到无需用户设定的 ...

这方法不错!还没写过上位机程序,打算写个简单的程序适配产品。

网友:
据说PL2303H方案很坑爹,经常无缘无故的就自动关掉了,要手动重新打开

网友:
前面提高的芯片都测试过,没有发现能长期稳定,所谓稳定无非是芯片早死几天,晚死几天。后来直接用标准的USB 2.0。几个月没死过。

楼主:
这个是指不要做USB串口的转换,直接用USB2.0的协议来通讯的意思吗

网友:
是的,我用的是STM32自己的USB口。如果坛子里面有谁用大数据量测试USB转串口芯片几个月不死的,麻烦通知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22-06-14):
9年过去了,有什么更新的方案吗?说下自己的感受

网友:
FT公司的应该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