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GT内核的串口LGTISP

楼主(2012-08-20):
写入7110字节FLASH用时2.563秒
读取8192字节FLASH用时2.062秒
还有一些优化的空间...

电路图

1.03 Build 120820
附件包含了51, lgt的电路图, 三个固件和isp上位机

2012-8-20
+减少串口轮训时间, 提升速度到8kflash读取为 2.172秒

上位机的更新适用于51内核的isp

网友:
越做越强大  强烈支持。

网友:
有下位机源码就更爽了,STC89C52体型太大了

楼主:
上面已经支持LGT的芯片做主控

网友:
能支持usbasp 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连ISP下载协议都搞定了

网友:
终于有下载工具了,我这就去邮购部订LGT去

网友A:
强烈支持。是否支持邮购部7月份新的那个ISP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支持。是否支持邮购部7月份新的那个ISP下载器?

不支持, 它是通过串口来与上位机通讯的, 我测试是用的pl2303HX的转串口芯片测试的, 比这个芯片兼容性好的还有不少, 或者用原生串口.
这样目前因为主机兼容性问题不能使用LGT官方ISP的就可以用这个解决了.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将ISP的那几个I/O调整到和邮购部的那个ISP下载器一样,这样我只要将TXD和RXD引出就可以用啦。看了原理图两个灯用的都是同样的I/O.

网友B:
这个要支持,楼主多试试稳定性,兼容性呀。
当然各方面允许的话,最好再搞个并口的。这样什么芯片都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将ISP的那几个I/O调整到和邮购部的那个ISP下载器一样,这样我只要将TXD和RXD引出就可以用啦。 ...

我试试按官方的io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支持,楼主多试试稳定性,兼容性呀。
当然各方面允许的话,最好再搞个并口的。这样什么芯片都不要了 ...

其实官方发布的ISP固件在我的机器上就没有兼容问题, 现在降低到使用串口就可以, 怕兼容不好可以用好一些的usb转串口芯片
并口我的主机上已经没有了...

楼主:
固件

说明:
使用 LGT8F08A_USBISP_V1_20120429.pdf 的固件
只需引出TXD,RXD

网友:
LZ 可否将 51固件的 源码 开源不 ?

网友:
  威武 。。。等等试试,    邮购部的一直不可以用。。

网友:
那么快就弄出来了!

恭喜恭喜!

网友:
论坛里的高手真多

网友:
奶奶的,今天折腾了一天,把晶振电容去掉下载线终于OK了。

楼主:
没用外部晶振用的内部rc 校准值设置为6 我自己的小板上测试的时候没有拔掉12m晶振 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开源吗?或者有时序吗?

网友(2012-10-27):
这贴子2个月没人顶了。

网友(2012-12-18):
用楼主的lgt版isp 成功写入hex了, 我是利用jtag 写到demo板子, 然後再利用demo板子打开楼主的上位机写到 一块在转接板上的lgt8(用杜邦线), 现在可好了,
把转接板的isp 接口接到demo板上的isp, 把demo板的tx rx 跳线拨掉接到转接板的tx rx,没有jatg防真板也可以烧写调试...
写完後立马用winavr 写了跑马灯程序测试,没发现问题, 主要是不想用avrstudio...
编译时好像有些地方出错, 暂时把串口程序屏蔽掉
但上位机的软件写容丝的功能是作什麽用的? 还有要想我要擦除程序要怎麽做呢?
而且能否有英文版的上位机?

楼主:
lgt的熔丝位基本没什么用因为在代码中就能设定
才发现没设置擦除按钮, 不过重写时会自动擦除flash

你可以试试usbasp板的固件, 我是在用CodeBlocks+winavr

网友:
是说官方那个? LGTMix_ISP? 图没画好所以暂时先用这个, 准备回家弄LCD的程序, 时钟校准的FUSE 是不是自动载入一个值的? 使用一次後有时会自动变成61

网友:
擦出命令已经尝试出来了。

楼主:
M8 USBasp LGT 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3801-1-1.html
上面这是基于usbasp的硬件对熔丝的操作也不会有问题 这样可以用progisp172, 还可以用avrdude在命令行下操作

还有一个基于 lgt芯片的usbasp lgt不过对lgt操作时处理熔丝时因为ram太小不能保留eeprom数据 也好像没发布过

最近在把usbasp+usbasp lgt+AVR-CDC-232合并到一个固件中, 硬件是用的lgt芯片, 这样一个编程器将支持avr,lgt,stc的芯片,
在想办法优化代码 8k空间太小了

楼主:
一个测试程序包含了电路图和几个固件

这是一个基于lgt芯片的编程器 就是上面说的合并的那个 不过合并还没完成 仅做个测试吧
包含usbasp usbasplgt cdc232 lfu
lgt操作熔丝的时候会清除eeprom

先写入LFU.hex 在用lfu写其它固件或者用官方的工具合并一下lfu
PC3低电平上电进入lfu

基于codeblocks的开发环境

网友C:
之前不是发布过用ch341 做的,也是可以烧写stc avr ltg,
avr-cdc 我一直在用, 本身数据没问题, 正常通讯很稳, 可是我常常因为烧写stc时死机! 就是从新上电时引起的. 推荐的电路是用led 降压到3v供电, 那直接stc 用5v时可能要加电平转换, 而且当时改了用5v给isp供电, 想不用电平转换,
又遇到m8的tx脚输出电流使目标板带有5v电源....(目标板已停止供电)
那又要串个二极管, 可是发现又不可靠!常常写不了stc, 我後来加了一个buffer ic, 发现也很少因为上电时而死机了, 可是有时又烧写不了/
一直没去搞, 只有这个diy烧写器, 後来买的pl2302对stc也支持不到位, 我只能用2400速度写等好久... 很想很想找一个稳定的,不会死机的而且可以高速烧写又是usb的...

网友:
顶楼主,老大好久没给过COOL了。
按楼主的方法做了个LGT下载线很好用。用的PL2303+LGT。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

说明:

你好楼主,我按您公布的图,采用SOP28L,您发布的固件和您提供的官方的那个固件我都试了,都没有成功,请问两个固件对应的电路图都是采用内部晶振吗?

网友D:
还有,如果采用USB转串口线是否需要MAX232转换后再连接LGT的TXD和R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不是发布过用ch341 做的,也是可以烧写stc avr ltg,
avr-cdc 我一直在用, 本身数据没问题, 正常通讯很 ...

我的台式机用pl2302下载stc的程序也只能已最低速度下载, 用avr-cdc能到5600.
avr-cdc我这也蓝过几次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如果采用USB转串口线是否需要MAX232转换后再连接LGT的TXD和RXD?

tests.rar  需要外部晶振
usb转串口线不需要max232转换

网友:
折腾有理,再接再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tests.rar  需要外部晶振
usb转串口线不需要max232转换

我目前还没有测试tests.rar ,是您在楼主位的SOP28L的那个?有没有外接晶振?

楼主:
楼主位的程序不需要外部晶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台式机用pl2302下载stc的程序也只能已最低速度下载, 用avr-cdc能到5600.
avr-cdc我这也蓝过几次屏... ...

你电脑因此而蓝屏过吗?我没有因为这蓝屏过,我死机不是电脑而是avr那边死机, 只要usb拨掉後再插上就好, 而且每次都是因为下载时重新上电引起的(外部供电)我估计是外面的硬件问题引起的, 我只用来通讯时从来没有死过机或掉串口什麽的, 而且我可以随便用最高速度烧写stc, 还有我好像用过以250K的速率给目标板下载图片数据,忘了是用cdc的还是ch341 , 4M 数据都没有误码, 如果是跟http://www.recursion.jp/avrcdc/
搭的可能不稳定, 我是有改过部分电路, 如复位和电源部分.
我一直想重作一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程序不需要外部晶振

那就奇怪了,按您给的LGTSOP28的的那个图,下载LGT的固件到芯片,用USB转串口线引出TXD和RXD两条线与芯片的RXD和TXD相连,用您提供的软件,为另一个LGT芯片下载程序时提示正在连接ISP就没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脑因此而蓝屏过吗?我没有因为这蓝屏过,我死机不是电脑而是avr那边死机, 只要usb拨掉後再插上就好, 而 ...

我那个应该是上位机驱动部分引起的, 装过低速驱动.机器里驱动乱七八糟. 好像跟usb-hub也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奇怪了,按您给的LGTSOP28的的那个图,下载LGT的固件到芯片,用USB转串口线引出TXD和RXD两条线与芯片 ...

怕手欠开了初始化外部时钟的选项重新编译了一次, 不过顶楼的是应该没有开的, 是跟电路图一样的.

写入完固件后,先完全断电, 包括它下面链接的目标板.
然后上电红色LED会亮起, 证明单片机已经正常运行起来了.
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命令时, 绿色led会亮起来直到命令结束才会关闭.
上位机波特率要选择115200.

如果上电后红色LED会亮起, 后面的操作绿色LED始终未亮起且串口连接是正常的那很有可能是内部rc偏差太大引起串口通讯错误了.
用外部晶振就可以解决, 当初觉得用内部rc没什么问题, 不过后来测试过工作环境温度太离谱还是不行的

下面的附件是使用外部12MHz晶振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手欠开了初始化外部时钟的选项重新编译了一次, 不过顶楼的是应该没有开的, 是跟电路图一样的.

写入完 ...

多谢楼主

网友:
还有个疑问,串口不经过电平转换直接接入LGT会不会有隐患?

楼主:
截图是用的12MHz晶振的版本还是内部rc

串口芯片如果是pl2303 会是
PL-2303H  PL-2303X  PL-2303HX
Core Voltage  5V  3.3V  3.3V
RS-232 VDD  5V ~ 3.3V  3.3V ~ 1.8V  3.3V ~ 1.8V

5v电平不转换接到lgt会不会有有问题我还真没测试过 我手里用的ttl转接板是PL-2303HX 的

网友:
截图是用外部12M晶振版的,电路连接仍采用楼主位的电路图,USB转串口线用的是成品线才,内部采用MAX78091和PL-2303HX双芯片,从串口输出直接引出TXD与RXD和GND连接到LGT的RXD、TXD和GND

楼主:
下午把板子接上重新测试了一下, 我这内部和外部时钟源都没问题

顺手修改了一下上下位机的程序

版本更新
2012-12-25
*修正上电LED显示错误
*修改上电红色LED间隔约100ms闪烁30次后熄灭
+擦除芯片 按钮

包含新的 LGT8XISP.exe
LGTISP_LgtX_121225_ExtOSC_12MHz.hex 使用外部12mhz时钟源
LGTISP_LgtX_121225_InternalRc_16MHz.hex 使用内部16mhz rc

一些截图

网友D:
不知道是哪里错了,怎么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哪里错了,怎么弄都不行

你是用楼顶的那个固件吗? 如果你用的是内部rc, 麻烦你把内部rc校正一下写入0x06吧...

网友C:
我从新画了一块实验板,板载isp下载器, 用的是官方的 lgtmix , 把固件写入後插到电脑上无法识别...
你们有试过官方的isp吗? 有没成功过?  难道官方提供的isp 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新画了一块实验板,板载isp下载器, 用的是官方的 lgtmix , 把固件写入後插到电脑上无法识别...
你们有试 ...

一个vusb的测试, 按 "LGT8F08A_USBISP_V1_20120429.pdf" 官方文档定义的io 试试用这个电脑能不能识别.
16MHz使用内部晶振, 12MHz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是12M晶震问题, 当时在家没有12M, 回到公司换上12M晶震就一切正常了, 测试了一个程序, 一切ok
用的是LGTMIX_ISP , 根据官方的线路改的.
不过对LGTMIX_ISP 有点意见...
首先是语言用的是CN UNICODE吧! 我用的是繁体中文OS 也能正常显示简体中文!
这个好, 而且介面作的还OK(看着舒服)
可是这个上位机软件对HEX 的重载不支持!?
每次调试把刚BUILD好的HEX想写到IC, 就要重新选路径...
为什麽都不会自动重载HEX呢? 再说, 就算没有这个功能, 也不要连路径也要重新选吧...现在每改一次就要选一次路径...
还有就是烧写完了之後RESET PIN会挂起目标MCU, 不会自动跑程序, 要重上电或者有一个方法就是选择一次目标型号, 因为在选型号时会读取目标MCU的数据吧.
现在想起这个LGTMIX_ISP 应该是给量产时用的吧...
不过最好能有个选项可以重载程自动跑程序!
然後刚换成官方isp2.0上位机, 可以重载了, 路径也可以记忆!
在现在开始写些玩意了.回家後再上个图片.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折腾!

网友:
这是我今天做好的板子, 板载了官方的isp

网友(2013-01-25):
楼主你好,我现在想用STC的单片机做这个ISP,但是没有必要用40个脚的单片机,现在也有低电压的STC芯片了,也可以不用装换电路了,您能不能修改一下下载引脚啊?用P1口。谢谢了!

楼主:
那个51单片机的isp仅是为了鸡生蛋存在的..

网友:
谢谢回复,不能修改一下吗?

楼主:
你用的什么芯片 外部晶振多少 io怎么配置

网友:
STC12C2052AD,有P1和P3口,晶振12Mhz就行。谢谢了!

楼主:
51芯片说明
ISP IO定义
#define MOSI P1_0
#define MCLK P1_2
#define MISO P1_3
#define MRST P1_1

LED IO定义
#define ledRedOn()    P1_4 = 0
#define ledRedOff()   P1_4 = 1
#define ledGreenOn()  P1_5 = 0
#define ledGreenOff() P1_5 = 1

IO 为默认为初始化 既上电默认 "准双向口(传统8051 I/O 口模式)"
外部晶振 11.0592MHz
串口波特率 除"*_51_12T.hex"的固件是57600bps, 其它都是115200bps

固件
*_51_12T.hex 适用于普通51单片机
*_STC_Y1_6T.hex 适用于如下系列工作在6T模式: STC89Cxx/STC89LExx STC90Cxx/STC90LExx
*_STC_Y3_1T.hex 适用于如下系列: STC12Cxx/STC12LExx STC11Fxx/STC11Lxx/STC10Fxx/STC10Lxx STC15F104E/STC15L104E (A版) STC15F204EA/STC15L204EA (A版)
*_STC_Y5_1T.hex 适用于如下系列: STC15Fxx/STC15Lxx (不包括STC15F104E/STC15L104E (A版)) (不包括STC15F204EA/STC15L204EA (A版))

FLASH与RAM使用
Internal RAM layout: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00:|0|0|0|0|0|0|0|0|1|1|1|1|1|1|1|1|
0x10:|a|a|a|Q|Q| | | | | | | | | | | |
0x20:|B|b|b|b|b|b|b|b|b|b|b|b|b|b|b|b|
0x30:|b|b|b|b|b|b|b|b|b|b|b|b|b|b|b|b|
0x40:|b|b|b|b|I|I|I|I|I|I|I|I|I|I|I|I|
0x50:|I|I|I|I|I|I|I|I|I|I|I|I|I|I|I|I|
0x60:|I|I|I|I|I|I|I|I|I|I|I|I|I|I|I|I|
0x70:|I|I|I|I|I|I|I|I|I|I|I|I|I|I|I|I|
0x80:|I|I|I|I|I|I|I|I|I|I|S|S|S|S|S|S|
0x90:|S|S|S|S|S|S|S|S|S|S|S|S|S|S|S|S|
0xa0:|S|S|S|S|S|S|S|S|S|S|S|S|S|S|S|S|
0xb0:|S|S|S|S|S|S|S|S|S|S|S|S|S|S|S|S|
0xc0:|S|S|S|S|S|S|S|S|S|S|S|S|S|S|S|S|
0xd0:|S|S|S|S|S|S|S|S|S|S|S|S|S|S|S|S|
0xe0:|S|S|S|S|S|S|S|S|S|S|S|S|S|S|S|S|
0xf0:|S|S|S|S|S|S|S|S|S|S|S|S|S|S|S|S|
0-3:Reg Banks, T:Bit regs, a-z:Data, B:Bits, Q:Overlay, I:iData, S:Stack, A:Absolute
Stack starts at: 0x8a (sp set to 0x89) with 118 bytes available.
Other memory:
   Name             Start    End      Size     Max
   ---------------- -------- -------- -------- --------
   PAGED EXT. RAM                         0      256
   EXTERNAL RAM                           0    65536
   ROM/EPROM/FLASH  0x0000   0x0b4b    2892    65536

因为手里芯片有限 *1T的固件未作测试只是参考数据手册修改

网友(2013-04-28):
用洞洞板弄了个,内部RC16M成功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过程挺折腾的,先用ARMO的JTAG加最小系统板擦了个,可以用,但做好洞洞板后用新的芯擦上却用不了,估计可能就是楼主说的RC没有较正的问题(可能armo较正过最小系统板的RC再出货的),但又不知道怎么用JTAG较正,只好再擦上最小系统板,用最小系统板连上新芯片ISP较正一次。OK

网友:
有把LGT用在产品上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