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读写的RFID卡

楼主(2012-08-20):
请教一下,关于可读写的RFID卡,用什么样的方案便宜一点?

网友:
什么用途先说明

网友:
用ID的可读写卡比较省成本吧,IC的读写成本比较高。
ID的可读写芯片一般有T5557 和 EM4305 之类的。

楼主:
主要是用在美容设备上,充值后可以使用美容设备,只要是同公司出的设备,都可以使用!

楼主:
但是没有网络支持,都是独立的设备.

网友:
可读写的ID芯片,可以把信息写到卡里,设备间不需要联网通讯。

楼主:
嗯,如是有网络支持,就可以用只读卡就可以了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供应商?
对这个不了解,有点无从下手,先谢了!!

网友:
用M1的也不贵啊

网友:
用国产TypeA的卡就可以了,而且现在TypeA的读写器不贵

楼主:
有没有直接可以推荐的供应商!

网友(2013-07-10):
如果安全性 要求高,千万别用M1卡 ,现在M1卡,可以随便破解充值,淘宝上 m1 监听卡 一搜一大堆,还是cpu卡吧

网友:
读写125KHZ的,,,4001\4100  ID卡,,,和读写4150 4469-4305,,成品的读写器我有,,USB和串口都有,,有需要再联系QQ35919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