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dram做缓存是否比sram效果好?

楼主(2012-08-20):
最近在调试一个OV5620摄像头,想问下各位用Sdram做缓存是否比sram效果好?

网友:
我也在做不久,交流一下

网友A:
容量大,但是麻烦啊,SDRAM 需要周期性的充电~~~

网友B:
需要缓存一下,比如FIFO

网友:
但是sram容量小啊。价格贵。

网友C:
psram  便宜哦 。 但还是比sdram贵点 不过比较好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大,但是麻烦啊,SDRAM 需要周期性的充电~~~

     嗯,sdram是要麻烦一点,但是否效果会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ram  便宜哦 。 但还是比sdram贵点 不过比较好用哦

Sram 真比 sdram还要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缓存一下,比如FIFO

    嗯,FIFO是需要的,sdram是否效果会好点呢?比如在缓存大数据量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Sram 真比 sdram还要贵啊。。

贵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多了啊~

   你做缓存那个效果好点呢?我觉得应该sdram好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缓存那个效果好点呢?我觉得应该sdram好点吧

主要看你硬件支持哪种了,如果能支持sdram,毫不犹豫选sd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Sram 真比 sdram还要贵啊。。

我说的 是 Psram哦  Psram 不是 sram

网友E:
sdram不便宜的话  谁用他

网友F:
用于图像缓存的话,可以不刷新SDR,然而换页要重新激活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于图像缓存的话,可以不刷新SDR,然而换页要重新激活是真的。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ram不便宜的话  谁用他

嗯,也是,毕竟控制它比SRAM要复杂多了,我以为它复杂了是因为它缓存效果占很大优势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于图像缓存的话,可以不刷新SDR,然而换页要重新激活是真的。

能否 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啊?  是新手,想发消息却没有那个权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也是,毕竟控制它比SRAM要复杂多了,我以为它复杂了是因为它缓存效果占很大优势呢 ...

ca,SDR容量大啊。SRAM一片512KB撑死,还死贵死贵的,SDRAM一片32MB的才几块钱啊。不是说它效果好,而是容量大。做高清处理都得128MB以上的RAM空间,你用SRAM试试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能否 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啊?  是新手,想发消息却没有那个权力

SDRAM对时序没有多少要求,第一个周期给命令,然后TOGGLE CK一次,就可以读数据了。用MCU都能控制。只不过SDRAM的数据在10s之后会慢慢丢失(现在的片子都是老的,都能保存10s以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DRAM对时序没有多少要求,第一个周期给命令,然后TOGGLE CK一次,就可以读数据了。用MCU都能控制。只不 ...

有参数说明10秒吗?那么64ms刷新一次是非常保守或是很历史的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参数说明10秒吗?那么64ms刷新一次是非常保守或是很历史的参数了?

是非常保守了。DDR可以256ms刷新一次,不过温度越高,电容漏电速度越快。一般工控显示的话1分钟不刷新就会出现相当多的噪点,而我测试的室温(30度左右)可以停止刷新达1分钟,只出现了十来个比特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SDR容量大啊。SRAM一片512KB撑死,还死贵死贵的,SDRAM一片32MB的才几块钱啊。不是说它效果好,而是 ...

嗯,明白,原来如此。。。领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