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K60在IAR中的程序移植到MDK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请问大侠,K60在IAR环境下的底层的程序在MDK环境下能不能共用?
因为我没有找到MDK下的关于K60的例程,但是我要用这个环境进行开发。谢谢

网友A:
MDK的K60例程在
C:\Keil\ARM\Boards\Freescale\TWR-K60N5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的K60例程在
C:\Keil\ARM\Boards\Freescale\TWR-K60N512

嗯这个keil下只有一个关于小灯的例程,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例程啊,你那里有么?

网友A:
例程需要从IAR那移植过去了,有较多的东西要修改的,IAR的头文件的寄存器定义大都是单独定义的,而MDK的头类似STM32的头文件,大都是结构体的形式,这需要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需要从IAR那移植过去了,有较多的东西要修改的,IAR的头文件的寄存器定义大都是单独定义的,而MDK的头 ...

谢谢,我没有移植过头文件的程序经验,还在摸索阶段,感觉有点难啊,因为这个底层的定义有时候我看不懂,为啥在两个不同的编译环境下,定义的语句不同?这个跟编译器有关,那这个硬件是怎么识别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没有移植过头文件的程序经验,还在摸索阶段,感觉有点难啊,因为这个底层的定义有时候我看不懂, ...

你可以看一下同一寄存器 IAR和MDK的命名,看看他们的区别。
例如IAR下PA的PDOR寄存器是GPIOA_PDOR
MDK下得这么用GPIOA->PD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同一寄存器 IAR和MDK的命名,看看他们的区别。
例如IAR下PA的PDOR寄存器是GPIOA_PDOR
MDK下 ...

嗯,这个是需要时间好好钻研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