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手上有一枚高性能运放芯片,求助了

楼主(2012-08-20):
功放菜鸟一枚,现在手上有一枚芯片OPA2604 DIP,据说这芯片在做前级很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请教大虾们有什么好的方案,做个桌面功放好了。

网友:
类似5532

很牛倒不至于 上淘宝看行价就知道了
做个耳放可以 做功放还要加功率级

网友A:
我有一只鸡蛋,请问怎么做一个蛋糕呢?
我有一两肉,请问怎么包一顿饺子呢?

网友B:
ID好牛逼啊  gmail@g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好牛逼啊

谢谢。。实在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只鸡蛋,请问怎么做一个蛋糕呢?
我有一两肉,请问怎么包一顿饺子呢? ...

你不要忽悠楼主哈,2604是很适合做前级这样的信号放大,要是用来做耳放这样的功率输出,性能会大打折扣滴,至少也要并联输出使用

网友C:
上面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并联输出嘛,但是这样使用,其实有些浪费这个运放,其低失真等性能损失很严重地,可以去datasheet看看失真和负载的曲线,在600欧姆的负载下,失真比2k要大不少,要是接耳机,负载降低到32欧姆,嗯,估计比用三极管搭的buffer还要差;
我也用运放做过耳放,不过都是至少四枚并联,这样对于32欧姆的负载,也相当于每个运放单独带载128欧姆左右吧,性能损失小一些,听起来还是不错的,话又说回来,其实0.1%和0.01%以及0.001%的失真,一般也不容易听出来,至少我是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并联输出嘛,但是这样使用,其实有些浪费这个运放,其低失真等性能损失很严重地,可 ...

那我再入購幾枚看看,湊個耳放出來

网友C:
楼上,有那钱,还是建议买两枚BUF634,做耳放输出级,把你手里的2604作为前级电压放大,性能效果提升不止一个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那钱,还是建议买两枚BUF634,做耳放输出级,把你手里的2604作为前级电压放大,性能效果提升不止一 ...

現在還沒動手。。。看看利用這兩天儘快搞完。。。聽你這麼一說,還正是有得折騰一下。。。晚上買兩快回來

网友(2012-10-05):
OP2604非常不错, 推荐你几个 比较入耳的IC:AD8620BR,LME49880,OPA827(注意,是OPA827,非AD827),ADA4627-1B,NUSE01 NUSE02,还有一个便宜又靓声的NJM211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