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一书中P174中的小错误

楼主(2012-08-20):
在深入浅出一书中P174有一个进入休眠模式的语句:  SMCR |= 0X01; asm("SELEEP"); 其中的 asm("SELEEP");  使用ICC无法编译通过,建议改成: asm("sleep");
另外请教一下作者进入其它休眠模式的写法。我用片内RC震荡  。  是否可以进入掉电模式? 实测无法进入休眠,不知道哪里搞错了。使用 asm("sleep"); 电流也没下降。望解惑。
附源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math.h>
void main (void)

{
     SMCR |= (1<<SE);
     SMCR |= (1<<SM1);          //掉电模式
   while(1)
  {}
}

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反馈。
用片内振荡器可以进入Power-Down模式。
没有asm("sleep");肯定不会进入任何休眠模式的。

Sleep函数的编写方式参考下面的例子,注意,请查阅数据手册,把c_chSleepLevel[]这个表格替换成正确的形式

static void set_sleep_mode(uint8_t chLevel)
{
    /*! \brief sleep mode select bits
     *!        MODE                 SM2  SM1 SM0
     *!        idle                 0    0   0
     *!        ADC Noise Reduction  0    0   1
     *!        Power-down           0    1   1
     *!        standy by            1    0   0
     */
    static FLASH uint8_t c_chSleepLevel[] = {
                            ((0x00 << SM0) | _BV(SE)),
                            ((0x01 << SM0) | _BV(SE)),
                            ((0x02 << SM0) | _BV(SE)),
                            ((0x03 << SM0) | _BV(SE)) };
    uint8_t chSleepMode = c_chSleepLevel[chLevel] /* | _BV(SE)*/;

    SAFE_ATOM_CODE(
        MCUCR = (MCUCR & ~(_BV(SM0) | _BV(SM1) | _BV(SE))) | chSleepMod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
        __sleep();                      //! sleep
        //!< clear sleep control register
        MCUCR &= ~(_BV(SM0) | _BV(SM1) | _BV(SE));
    )

}

几个上面代码中遇到的宏的原型:

#ifndef __volatile__
#define __volatile__
#endif

# defin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__asm__ __volatile__ ("sei")
# define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__asm__ __volatile__ ("cli")

#define GLOBAL_INTERRUPT_ENABLED()     ((0 != (SREG & 0x80)) ? true : false)

//! \brief The safe ATOM code section macro
# define SAFE_ATOM_CODE(__CODE)     {\
        volatile uint8_t chSREG = SREG;\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__CODE;\
        SREG = chSREG;\
    }

//! \brief Exit from the safe atom operations
# define EXIT_SAFE_ATOM_CODE()          SREG = chSREG;\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mega48,不是16.主要是跟着您的深入浅出从mega48开始学的。您P174中ADC噪声抑制模式的代码应该是进入空闲模式的代码是么?万分感谢您白忙之中的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mega48,不是16.主要是跟着您的深入浅出从mega48开始学的。您P174中ADC噪声抑制 ...

和M48/16没什么关系吧?你自己看数据手册了么?
给你的代码是一个通用代码,可以安全的进入任何休眠模式。
我不记得你说的页数是哪个章节的,如果是外中断,那可能就是进入IDLE模式,如果是ADC例子中的代码应该是要进入噪声抑制模式的,只有在噪声抑制模式下才能启动ADC采样。

如果是M48,把寄存器更换成SMCR就可以了,之前我没有注意,让你造成了误解。这也是为什么我让你一定要看一下数据手册。除了寄存器不同外,操作都是一样的,当然支持的休眠模式可能略微不同,这种情况下更换我代码中的那个表就可以了。

我提供的这个代码是按照官方推荐的方式来编写的,里面体现了一些细节,比如和中断的协调,如何防止死锁,如何防止误触发sleep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