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售后感想,三星真不能买啊!!

楼主(2012-08-20):
事情过去都好多年了,今天没事在阿莫论坛看贴,就想把自己的经历发出来,也许我的际遇不能代表整体,但是还是说出来吧!

不记得哪年哪月,我的笔记本让人给偷了,没有电脑的日子不好过啊,就再购一台吧,正好一年国庆,三星笔记本促销,3999元,觉得不错,购了回去。

放过几部电影看,大约3个月的时候,光盘读不出来了,就连购书送的光盘都没一个能读出来的,偶有一个能读出来的也极慢。

又过了三个月,想想还是送去修修吧,换光驱又不是换零件,不会越修越坏的,可是我又很忙呀,对了,我先打个电话去问问吧,省得白跑一趟。

于是,我打手册上的客服电话,把我的情况一五一实说得清楚,没有一句假话,客服说,可以修的,于是我索要的网点地址。

维修店:你的光驱不符合保修条件
我   :为什么?我问过你们的客服,说可以的。
维修店:我已经说过了,你的笔记本光驱不符合保修条件,你的光驱是好的。
我   :我的读不了碟,100张里也只有极个别的能读,这就算是好的吗?起码读碟性能不在正常范围办吧。
维修店:因为不符合我们的标准。
我   :请问你们的标准是什么?能告訢我吗?比如店里的通告,文字,可是你们的某文件。
维修店:反正就是不符合标准。
我   :你们的标准就是你吗?你说的话就是标准?
维修店:你的系统问题吧。你从装个系统。
我   :我也是做技术的,虽然可能不如你,当是我知道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因为光盘启动都进不去,偶而进去了也一直在读碟读不出来。
维修店:你花300块钱我给装个正版系统,如果不好读我给你换一个光驱。
我   :那如果收了300块钱,你还说不符合标准呢?
维修店:如果还达不到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换一个新光驱。
我   :不装系统不收那300块钱就不是光驱的问题,就是系统的问题是吗?
维修店:是系统的问题,你从装系统吧。
我   :我找别人装个正版系统,不找你装可以吗?你还会说系统问题吗?
维修店:到时修再测试,如果是系统问题,还是需要从装系统,我只保证我的系统能用,别的我不能保证。
(我明白了,我从装系统,他还是会说系统问题,我只能在他那里消费300RMB才行,消费了我也不确定会不会给我换光驱)

算了吧,售后店想鎌钱嘛,我打客服总部投诉吧,起码能让我不生气吧,修不修光驱我真无所谓,只是说法我不认同。
于是打通了客服总部的电话:
     客服说了解情况给我回复,第二天:
        你好,我是三星公司笔记本售后客服   请问你是XX先生吗?
 说重点喽:确认反馈信息后,售后给了我几句话:
                        你反映的事情呢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我知道,中国人嘛,国情就这样,我建议你以后呢购买正版系统和正版光盘。

   再啰嗦一下:能不能换我真的无所谓,但是我觉得自己很生气,第一我去修之前打过电话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清楚过的没有一分假话,99%光盘是读不出来的,如果那1%的光盘能读,而且不管速度和纠错,就算通过,那么可以电话里告诉我,不然我不需要白跑,还受一肚子气回来,还说中国人,国情,我不相信客服不是中国人??
      我们懂电子的,想让光驱完全报废很容易的,随便弄弄就可以了,我就不信你售后能查出来?可是我没那么干。
      就算我回来后再搞报坏光驱,再去修也是可以的,我还是没那么干,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有没有光驱我无所谓,一个新光驱也不过就400块钱,但是售后态度太让人生气了。

好了,事情过了那么久,朋友们问我要建议购什么牌子的电脑?
     我就说,XX牌,XX牌,反正别买三星的和日本的就行了就行了。。。。可选择的那么多那么多。。。。。。

    那台三星的本本现在在我老婆手里很少使用,一年开不到12次机,我自己用的是联想IBM的商务机,公司发的,出差天天振动,还没坏。

楼主:
各位顶一下啊,路过朋友的,呵呵

网友:
自从用过三星的两台刻录机出问题后,从此不用三星的任何东西。

网友:
同情楼主。
我顶你倒数第二行的话。
现在的企业负责厚道的很少。

网友:
找个好光驱上去一试便知,还啰嗦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
用过samsung的DVD,将近1年的时候,弹出困难。就是按那个弹出按钮,很多时候有,动作,就是出不来。
目前在用Samsung的笔记本,左边能够明显看出LED光痕(就是LED背光那个位置亮些,然后渐暗)。找客服换过一块,从左边变到右边去了。过了3个月,有了坏点,又换 了一个屏。将近2年的时候,又有了坏点,又去换了个屏,最后一次换屏,怀疑维修人员用螺丝刀撬开的,有很多撬痕。擦
用过一个samsung的手机,S189,话筒声音很小。客服说没问题。也不好证明有问题,用段时间,换了。

网友:
我在联想售后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只是没让我买正版系统。他擅作主张给我重装了个系统,没用,最后还是给换了个光驱

网友:
个人认为现在光驱都是摆设,偶尔能用下就万幸了。
我现在工作用的是thinkpad t400,光驱没用过几次,很多新碟也读不出来。

另一台私人的gateway奶牛nv4435,光驱一样不顶用。

网友:
不过,售后的零件都是维修过的,所有的厂家都是

网友:
感觉内容华而不实,,,,,

网友:
不知道三星的笔记本电脑是不是用的三星自己生产的光驱,反正根据我以前做光学读取头的经验,三星的激光读取头和伺服解码做的不是最好的,所以读碟误码率高一些是正常的,如果客服态度好的话,换个光驱就好了,没啥好说的,如果推三阻四的,很可能这一款光驱的关键零部件设计或元件有问题,导致良率比较低,读碟能力差。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用过三星的某款翻盖彩屏手机,从那以后不再碰三星的产品

网友A:
呵呵,虽然我买了联想的thinkpad,一年内也烧毁了两块主板,但是你比说联想的服务态度还是很好的。光驱坏了,总比主板坏好多了,坏一个主板就要千元左右。自己也懂技术,用不用光驱都一样。或者把光驱拆了,清洗一下激光头,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华硕,稍微贵点,质量好

宏基,绝品了,质量有好价格又便宜。

如果想欧美,唯一推荐是DELL

网友:
LZ,我觉得造成这些多半是因为我们在中国。 其他的牌子一样有类似你的事情,某国产品牌,我就遇到过一会,相当的郁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虽然我买了联想的thinkpad,一年内也烧毁了两块主板,但是你比说联想的服务态度还是很好的。光驱坏了 ...

老兄想叉了,新光驱读碟能力差,大多不是灰尘造成的,依我看还是设计不良和关键元件异常的可能性偏高!

网友:
支持国货,韩国式相当支持他们自家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兄想叉了,新光驱读碟能力差,大多不是灰尘造成的,依我看还是设计不良和关键元件异常的可能性偏高! ...

哦,呵呵,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见过,一般不是元器件老化,就是接插件接触不好,设计有问题这个还真没有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呵呵,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见过,一般不是元器件老化,就是接插件接触不好,设计有问题这个还真没有遇 ...

我以前的工厂就是做激光读取头的,我离开之前工厂推出一款光驱读取头,就有读普通碟正常,读刻录碟误码率高的问题,三星这种大厂一般都有好多款产品,其中一款某方面差一点很正常,一般不是特离谱我相信他们也是不会召回的!
  这样讲吧,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在生产厂一般都会进行测试,但根据我的经验,有个别光驱测试指标都不错,但就是读碟不行(也不会一点不读,典型的就是读碟能力差),这样的光驱如果比例很高的话,基本上出厂后谁遇到谁倒霉(因为返厂也修不了,测试指标都是好的,不知道怎么修,多了客服就往外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联想的软文。

三星在国内的市场非常混乱。。。。
手机质量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华硕,稍微贵点,质量好

宏基,绝品了,质量有好价格又便宜。

dell就是美国的神舟。。。。
hp的商务本质量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的工厂就是做激光读取头的,我离开之前工厂推出一款光驱读取头,就有读普通碟正常,读刻录碟误码 ...

长见识了哦,我只不过是有点修理的经验,要是设计有问题,那可就没办法了。谁要运气不好,买到了,真是坑人啊。

网友:
有人觉得苹果的售后服务很好吗

网友C:
我感觉售后的问题纯粹是一个平均水平的问题,就和拿本科生和技校生作比较一样,只有平均水平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不过牵扯到局部,又往往是最伤神的东西。。。

网友:
我用的光存储产品里三星算不错的了,当然是台式机。
不知道楼主的光驱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
我有一个用4,5年的三星DVD光驱,大问题没有,就是有些刻录盘读不出,挑碟,现在就是有时不能出仓

网友:
据以前曾在三星电视干过的人说,有批新品有缺陷,最后还是出厂了,因为可以先占领市场,等几个月后毛病出来的时候即使给换台新的也是值得,那时问题已解决而且成本低了很多。
感觉好些公司都是这样,但只在中国这么做。

网友:
三星的光驱从来如此,不说你拿光驱直接看电影了,就算是不用,每天开机自检一下而已,不到半年就报废了

光驱还是日系的比较好,虽然因为钓鱼岛事件,说的不是时候,但是,坦白讲,这是事实

我买的那台FUJITSU古董电脑,500块买的,光驱仍然好着,还能读我刻录的启动盘,能从光盘装系统,比我5000买的LENOVO还要流畅

楼主:
我是楼主说一下大家提到的:
1)我写的不是联想的软文,我只是写的事实,并不是说联想有多好多好,只不过我用的这台没坏,呵呵
2)三星的本本内置光驱不一定是三星的,而有可能是建兴的,我不记得具体品牌了,只知道是DVD-RW。
3)说HP和DEIL,我个人不看好HP的CQ系列,戴尔的本本我朋友购了个D630的机子,相信很多朋友都认识这款机子,用了一个月就坏了主板,不过维修过程中给了备品机。
    我的意思是,我们中国的一些牌子,如联想,华硕,宏基,都还是可以的,还有神舟我觉得比那些三线品牌如万利达,海尔等电脑要好,起码是专业的。
   以上纯个人观点,出于爱国,我建议购国内品牌,再不满社会也不能放弃,因为这些年,我们确实有改变,我们落后的时间可能久一点,请多给一点时间给我们的同胞!!

网友:
很多品牌的售后都是外包,那些人不属于品牌的人,他们是想方设法讲利益最大化。联想也不例外的,真正出事的时候,你就会尝试到原来是一个鸟样。

网友:
三星的售后,我已经感同深受了!面对他们的售后,只能说是一种奢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联想的软文。

再怎么你别说联想的好啊?事实在那摆着啊!

网友:
三星的光驱,一直如此。新的还行,几个月后明显下降,哪怕不读盘只通着电。一年后基本就废了。

楼主:
  那台三星的本本现在在我老婆手里很少使用,一年开不到12次机,我自己用的是联想IBM的商务机,公司发的,出差天天振动,还没坏。

仅提过此一句,可能是现在软文太多,大家都太敏感了。
联想的这本本也有不好的地方啊,比如联网的时候,自动IP的时候,有时候会很慢,甚致出现假连接的状态(网线已经拔了还显示连接状态),但是有可能是软件的故障,因为只需要禁用/启用就可以恢复,而且出现的次数并不多。
另外,他家的电脑价格我觉得有点高。
不过常年出差的我,对电脑的稳定性要求还是要高一点的,因为大部分本本都不会座太多长途车的。

网友:
你说你给公司做linux 系统程序应用开发,电脑里面只有正版的 linux         Ubuntu ,手册上一般都有支持系统的吧 ,里面会有支持linux的,你说绝对正版啊~ 官网可查啊~ 全球联保,那些个客服都是有些高中都没毕业,就知道做系统,做正版瘟到死系统的,基本智商就锁定在这个阶段。其实盗版激活的功能上和正版的就是一样的。
再不是装个DOS去看他怎么办,不是客服么,我就用正版DOS,你客服连DOS都不会,手册上说支持DOS的啊~

现在电脑坏了找客服是最低效的,在那等好几天耽误事不说还总是想敲竹杠

楼主:
楼上说的告谱,不过我也没想到他会那么说,当时就生气了,让我为了光驱回去从装系统,很多软件又要从装,又要烦死了,还不保证给不给修,你说是吧!!!
装DOS就算了,想想可以,行动的话就算了,没那个时间陪他磨了。

网友:
感觉不是商品的问题,纯售后问题。 哪家产品能做到不坏? 生产还6sigma呢。 而且这售后也不是三星开的吧?很多都是外包的。
而且从侧面也反映出一个问题。 修东西,厂家是给按件儿补贴的吧? 如果说一个产品很差,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售后服务修都修不过来,赚的盆满钵满, 还用费这口舌,强制你装个正版系统啊,赶上个火大的不是把他店砸了?
我买的华为手机,赶在11个月的时候,触摸屏边上一条不管用了,到售后看了看 直接换了个新的触屏。 原来那个边框还摔过呢。 一来看人品,二来看利润吧。 我觉得哈。

楼主:
感觉不是商品的问题,纯售后问题。 哪家产品能做到不坏? 生产还6sigma呢。 而且这售后也不是三星开的吧?很多都是外包的。
而且从侧面也反映出一个问题。 修东西,厂家是给按件儿补贴的吧? 如果说一个产品很差,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售后服务修都修不过来,赚的盆满钵满, 还用费这口舌,强制你装个正版系统啊,赶上个火大的不是把他店砸了?

照这么说,他给我换了光驱不是就能拿到产家的补贴了?为何不换呢?还是指他家产品坏得太快,

楼主:
我买的华为手机,赶在11个月的时候,触摸屏边上一条不管用了,到售后看了看 直接换了个新的触屏。 原来那个边框还摔过呢。 一来看人品,二来看利润吧。 我觉得哈。

说华为,我觉得售后还是可以的,质量和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网友F:
什么叫出差天天振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叫出差天天振动 ?????

路上车子振动。

网友:
昨天买了个三星 830 256G SSD ,上三星官网竟然查不到序列号,
问总代也不能确认

网友G:
笔记本,有钱就富士通的高端,各种放心啊

网友: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了差不多两年,水货,有问题直接找水货商,第一次直接换新,第二次换了一个喇叭,都是免费。
我宁愿相信这是国情,因为所有的大企业在中国和国外都是双重标准。

网友H:
软文.
你连维修网点的责任还是厂商的责任都分不清...啧啧...

网友:
三星的电脑没用过,也不打算买,用电脑还是IBM,DELl之类的,总感觉三星做电脑不行
但是三星手机有很多机型还是很不错的,存储类产品如硬盘,内存条之类的感觉也还行
其它别的没用过了,不做评价

网友:
HP DELL飘过

网友:
不但是三星的东西,棒子的东西俺是一律不用的,棒子的东西和鬼子的东西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不过鬼子的东西也要能不用尽量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售后的问题纯粹是一个平均水平的问题,就和拿本科生和技校生作比较一样,只有平均水平才是真正有用的 ...

同意,老是有人买个什么东西不好用了,就马上出来吐槽:XX牌子的东西质量不行,我以后再也不买了...
看问题要看全面,发这样的帖子有什么意思,能说明什么?告诉你,现在不管什么东西卖的越好修得越多,没有例外。KF就是负责忽悠,不然厂家都赔死了。

网友I:
我的笔记本就是三星的,刚买一周多点装系统不下十次,慢的要死,找X东,退也不给退,换也不换,我说少给我一千,我都愿意退了,就这样都不行,非让我找售后签字,我找售后,售后说除非开不了机,你这电脑不是能用么,是正常机,不给签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文.
你连维修网点的责任还是厂商的责任都分不清...啧啧...

三星笔记本事业部服务总部400电话是外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笔记本就是三星的,刚买一周多点装系统不下十次,慢的要死,找X东,退也不给退,换也不换,我说少给我 ...

你这个可能是没设置好
好像有一项磁盘模式选项要不就是硬盘什么地有问题,你只能自己解决了,也花不了一千的。

网友:
三星的刻录机不知道谁代工的,一起买的两个都是用了近一年就不行了,读写都不行
当时卖400元/个是最便宜的档次
还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无好货,哪个牌子都一样
便宜货的售后通常也不好

网友:
个人感觉三星的手机,电脑显示屏还行吧。

网友J:
用过联想的昭阳E680A,大客户机,五年内主板换3次,显示屏换一次,指纹换一次,打电话报修一般隔天就能带着备件上面维修,来之前还会电话预约时间,出了保修,备件价格就坑爹了。总体感觉:质量一般,售后可以~

网友:
我一直对三星无好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稍微贵点,质量好

宏基,绝品了,质量有好价格又便宜。

华硕是还不错  我的本本当年1W买的  用了8年才坏   配置太落后了懒得修了就拆了硬盘丢了

网友:
外国到这边都学会横穿马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过联想的昭阳E680A,大客户机,五年内主板换3次,显示屏换一次,指纹换一次,打电话报修一般隔天就能带着 ...

一般情况下,新机子如果不坏用的时间最久,如果坏了维修所更换的配件估计都是返修品,使用的时间估计会少得多,这跟售后技术有关了,我以前也做售后的,整个省级PK赛中我们组随便哪一个都能得第一,让我觉得实有是无奈。。。。。。。。。。(不是我们太好而是别人太次,有的根本就不懂电路)
你的运气不好啊(五年换三次主板+指纹一次)。
你的运气又很好啊,一个电话就能给你修。
另外,一台机子用五年虽然有点少,但是也达到平均数以上了,虽然修修补补(前提是肯给你补补)

网友:
三星手机在美国市场占有率第一,不过马上要挨苹果的专利大棒。

韩国几个企业还是锐意进取的,值得尊重。

网友:
哈哈  顶~~  虽然光驱不常用 ,但要用的时候也甭有问题啊,怎么说也是拿钱买的,不用光驱的就买无光驱的,省的烦心。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我发现我这个没用几次就报废的笔记本光驱就是三星的
TSSTcorp CDDVDW TS-L633C

网友K:
对楼主的遭遇只能表示同情,对品牌的感觉已经麻木了,随便说一个品牌,三星你说垃圾,上网一搜,骂的人很多,也少部分是赞的,
那就换:联想、SONY、DELL、富士、华硕、宏基 ……情况一样,上网一搜,骂的人很多,也少部分是赞的,
除了同情大部分就是麻木了!!除非你什么都不买,要不只能祝君好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楼主的遭遇只能表示同情,对品牌的感觉已经麻木了,随便说一个品牌,三星你说垃圾,上网一搜,骂的人很多 ...

要不是看到你签名,还真没注意你的头像……

网友L:
引用 网友E:
dell就是美国的神舟。。。。
hp的商务本质量刚刚的。。。。

呵呵 我做过dell的产品 dell的所有原材料初次版本时基本是日系或者美系的原料  台系的second source都很难进去
HP的你要看是用在哪里的 一般家用的设计的时候都可以是台系的

网友:
用过2台三星crt显示器,一部三星手机,两个字:垃圾,我指的是质量。

网友:
哥用的ASUS,上个月有几个键串键正好在保修期内拿去修,换了个键盘还是老样子,最后换了个主板一切OK,由于是工作用电脑,要求当天换当天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有钱就富士通的高端,各种放心啊

现在富士通不行啦,NEC都比它有创意。东芝和sony哪个都比富士通好。

网友:
曾经卖过三星的combo光驱,当时目的就是想看看DVD,也顺便支持CDR刻录,结果...............没多久就开始出现出碟不畅的问题,必须用回形针捅才能出碟,网上一查..............................我靠,几乎都是这个问题。

1999年买的一个当时号称鳄鱼的ACER 32X光驱,到现在还能正常读碟,还在服役当中。所以06年买本本时,买了ACER的,去年被泼了一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 我做过dell的产品 dell的所有原材料初次版本时基本是日系或者美系的原料  台系的second source都很 ...

是吗。。。。感觉dell的家用的那种一般般。。。商用的不错。
hp的商用的比Thinkpad还要好,只可惜现在hp纯正的商用本价格都高的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联想的软文。

呵呵,看后我也是这个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新机子如果不坏用的时间最久,如果坏了维修所更换的配件估计都是返修品,使用的时间估计会少 ...

一个电话能给你修,那是额外出钱买的服务,五年上门服务,三年意外保~

网友:
“售后服务”来到天——朝 都变了样了。。。。。。。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用过,不到一年就维修,从此不再用此品牌的显示器。私下同维修站的工人交流,答:维修是肯定有的,每天都有,不然我就失业了。

网友:
先后用过三台ThinkPad,R50,X61,R400,都是光驱最先出问题,症状是读碟不出来。而我自己又是做了10年的光头和光驱产品。Thinkpad的东西总不能说它很烂,毕竟口碑在那里。一个可能原因是现在市面上的碟片实在太烂了,对光驱损害很大。

网友:
个人觉得是碰人品,不过话说回来了,我用过dell和海尔的售后还都不错,dell的光驱有问题一般是直接寄意个给你,坏的寄回去。海尔的当时是显卡有问题,花屏,反常2次还没解决,给换了台新机。今年家里买的海信空调售后却是不咋地,售后都是大爷,打了n个电话,等了一整天,也没见人来处理

网友M:
看了你的文章 看不出和三星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你的文章 看不出和三星有什么关系

三星售后跟三星没关系吗?
三星本本里面的光驱没用几次就坏了,跟三星没有关系吗?

看了你的评论,看不出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关于这事你需要细细的品味了。。。。。。呵呵

网友:
那个不要脸的三星产品本来就不要买,买多了,它就长大了,打压我们生产的 DRAM 及 LCD 产业,再长大的话,届时超越了苹果及微软 / INTEL 等,那就糟了. 购买之前凡事三思,别便宜了别人而自己饿肚子呀!

网友:
从来不买这个垃圾牌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