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做i2c从机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买了个u-blox 串口会弄  由于需要  需用u-blox的 i2c接口   但是不知道 它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调出来了吗  ublox 的从机地址是write 0x84 read 0x85  ublox 的iic 时序比较蛋疼

网友(2013-04-02):
我配置UBLOX成功,但是读取数据读不到,有没有操作流程呢?提供一下非常感谢,我的扣扣765420097

网友:
你的gps用iic读取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调出来了吗  ublox 的从机地址是write 0x84 read 0x85  ublox 的iic 时序比较蛋疼 ...

问一下你的GPS的IIC接口是否调通了??我遇到点疑问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