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单片机如何驱动12V继电器?

楼主(2012-08-20):
用的是STCLE5A60S2单片机,3.3V的,现在有4个12V继电器,应该如何驱动是最好的?

网友A:
三极管,光耦驱动。你可以搜索,论坛肯定有成熟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光耦驱动。你可以搜索,论坛肯定有成熟的方案。

大部分都是5V的,3.3V的倒没找到合适的,最好不要用三极管,因为继电器太多了。

网友:
SOT-23封装的8050就是了,IC也小不到哪里去。

网友:
难道你1个三极管都放不下了?那还真没有神马东东给你用了

网友:
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
光耦/三极管

网友:
三极管和光耦都行....不过如果继电器控制的是强电或者大电流负载的话..推荐用光耦会比较好,...

网友:
用个NPN管

网友:
ULN2003可以驱动7路,空三路先留着

网友:
推荐10楼所说的ULN2003

网友:
  uln2003 用来驱动多路的大电流的还是挺好的

网友:
2003贵,用2004,一样的

网友:
tda62083 一直使用这个

楼主:
ULN2003用在3.3V上面没问题吗?要做产品长期使用的。如果要三极管,哪不是需要四个三极管吗?会占用很大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ULN2003用在3.3V上面没问题吗?要做产品长期使用的。如果要三极管,哪不是需要四个三极管吗?会占用很大空 ...

其实,体积最小的做法也不是2003,而是双三极管,比如FMG3A(内置了基极电阻,可直接被数字信号驱动),还有,继电器要加续流二极管,这个可以用双二极管。
也就是一个双三极管加一个双二极管可以驱动2路继电器。
2003是整体的,必须占那么大的一片地方,而双二极管和三极管可以拆开插空放,所以很省面积。而且,单三极管占的面积跟双三极管其实差不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