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示波器和成品示波器纳闷 求解

楼主(2012-08-20):
今天想到一个问题,示波器一般有1mv 5mv 100mv 1v 2v 5v

如果5v信号,调到1mv显示,就显示到屏幕外面了,示波器不会有问题。
我看别人做的示波器,放大衰减倍数是由示波器是扫描档位决定的,比如5v 信号,5v档不放大,调到1v档放大2倍(假设),那么我想我调到1v档两倍就是10v,烧坏示波器的ad啊(我猜成品示波器应该不是这样联动的吧,不然5v信号调到1mv也可以只是显示到屏幕外面而已。)

网友:
可以再显示数据上做处理

网友A:
"调到1v档两倍就是10v"这是不一定的,如果运放的供电电压只有5V,那么放大出来的电压最高也就5V。
若是怕烧坏ADC,在ADC的输入端需要加限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到1v档两倍就是10v"这是不一定的,如果运放的供电电压只有5V,那么放大出来的电压最高也就5V。
若是怕烧 ...

这个倒是的,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