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减速,指数曲线,s曲线,哪种更好些

楼主(2012-08-20):
步进电机加减速,指数曲线,s曲线,哪种更好些,更符合电机特性

网友:
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帖子,其中好像有S曲线的推导,似乎S曲线是由两段指数曲线组成的,以上只是凭印象说的,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下面的帖子23楼好像提到了,我没仔细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9220-1-1.html

网友:
要看负载特性的。
一般我喜欢用s型,冲击小,加速快。

楼主:
谢谢二位楼主,之前我一直用指数曲线来做,现在想试试S曲线怎么样,刚学了一下怎么使用算法,

楼主:
先试一下效果,看看怎么样

网友:
感谢传送门...

网友A(2012-10-09):
下载了,但是除了知道是excel表格的数据外,真不知道怎么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但是除了知道是excel表格的数据外,真不知道怎么用呀 ...

试下这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742-1-1.html

网友:
S曲线是比较好的

网友(2012-11-28):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但是除了知道是excel表格的数据外,真不知道怎么用呀 ...

速度跟你控制力成正比,把计算出来的速度值转化成控制力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