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马上大四,准备下个学期做一对书架箱,求各位指点

楼主(2012-08-20):
这几天在家休息,听了好几年的一对小箱有一边不响了,深感不便,做对书架箱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坏的箱如图(网上找的一样的图片),准备拿到学校修修,顺便学习一下。这对箱看起来不怎么样,不过听起来还蛮不错,我也不用很大的,摆在桌子两边享受一下,乐乐呵呵~~~哈哈
我想再做一对书架箱,用木板,小小的,享受啊~~

介绍下,小生读的电子信息专业,学过模电数电,之前为准备电子设计大赛,拜读过《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和日本人出的一些关于运放的书,对TI公司的运放比较熟悉。

俺对于做音频功放知道的很少,看过一些功放的书,里面大部分都是分立元件,有些嫌麻烦,觉得运放用起来方便。。。。
还有就是对木箱完全不懂,箱多大,怎么配喇叭,开孔,材质。。。。

见过坛里大神的做箱的神帖,深感佩服,拜谢。

现在请各位指点迷津。。。。
    1。求推荐些做功放的书,最好是便于实践那种哈哈。。。
    2。分立元件和运放啊。。。一般大家是怎么弄的。。。
    3。木箱是买呢,还是自己动手。。。买的话大家推荐啊~~哈哈。。。。做的话,请大家给些资料

前辈有什么指教,请不吝啊~~~多多批评,多多指教

网友A:
支持DIY,我上学那一阵这方面的资料倒是挺多的,现在确实不多见了啊,时代变迁啊!

网友B:
学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我上学那一阵这方面的资料倒是挺多的,现在确实不多见了啊,时代变迁啊! ...

那您给推荐些经典的资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结构的?

啊?。。。不是啊,学电子信息的。。。。想做对书架箱,从功放,到木箱。。。

网友:
痛并快乐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给推荐些经典的资料呗~~~

上图书馆找啊,新书不好找,老一点的书应该挺好找的。。。

网友C:
建议买对旧的有源音箱然后慢慢的改里面的结构;直到发出的声音你自己认为满意为止;这也是DIY实惠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对旧的有源音箱然后慢慢的改里面的结构;直到发出的声音你自己认为满意为止;这也是DIY实惠的一种; ...

谢谢~!很好~~

楼主:
将音箱拆开(如图)
音箱的功放板(如图)

楼主:
这样看这个音箱其实很简单...
变压器...整流滤波...一块集成的功放芯片(在散热片下面)...
信号通过  挨着的红黑白 三根线输入,变压器将220V市电变换后,两根黄线接到板子上
红白挨着的两根线下面写着 L/OUT,两根挨着的黑线下面倒写着 R/OUT
红黑挨着的两根线是开关,双联滑动变阻器调节音量... 还有其他一些外围电路
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集成的功放是什么型号...散热片挡住了
音箱一边不响的原因也找到了,输入信号线有一根未导通,换根线就好了,哈哈

楼主:
买了两本书——《集成电路音响功放DIY》、《功放制作技能》
从图书馆借了本 《音箱业余设计与制作400例》
开始吧~!

网友C:
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集成的功放是什么型号...散热片挡住了
...................................................................................
TDA2025

网友:
你还真挺享受~

网友:
这版块是否也搞点活动? (长 冈 铁 男《音 箱 制 作 精 选》.pdf)
http://www.amobbs.com/thread-1323845-1-1.html

网友D:
从木板开始会很痛苦的,可以买现成的半成品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集成的功放是什么型号...散热片挡住了
.............................................. ...

应该是TEA2025
或者是TDA2822也说不定。

楼主去这个论坛
bbs.hifidiy.n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木板开始会很痛苦的,可以买现成的半成品空箱

哈哈~~!
昨天从同学那讨来一对书架箱~~漫步者R1000TC....

楼主:
右边的球顶有些塌陷...
据网上说是很经典的一款书架箱...我听听却没什么感觉...
相比之下这对二分频的箱低音是比那对 Lenovo 的强,但是却显得混浊,耳朵有种被堵的感觉。。。而中高音甚至比不上那对 Lenovo的小塑料箱了,Lenovo的更加洪亮,细节也展现的不错,这个R1000TC的中高音没有细节。。。完全不洪亮。。。

楼主:
于是对漫步者R1000TC进行拆解....

楼主:
还找到了这个功放板的电路图

楼主:
俺先是更换了前放,这个比较简单,原来的运放和NE5532是可以直接替换的。。。
换了之后感觉声音改善了一些...哈哈。。。希望不是心理作用。
又看到网上的帖子,这个音箱的分频器过于简陋。低音喇叭没有分频,高音喇叭仅用一电容耦合。
而根据《音箱业余设计与制作400例》上的说法,分频点不合适会造成声音混浊,相互影响。
那就换个好的分频器吧~!
在网上购置了了一个现成的小型分频器和一些吸音棉,这个我就不自己做了,电感不会绕,哈哈。。。。

高低音喇叭还有变压器看起来都其貌不扬...不过换起来代价稍大,而且看书上说音箱要根据低音喇叭的顺性,等效质量什么的来选取尺寸,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网友(2012-10-12):
推荐TDA2050 音质好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