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BOOST电路

楼主(2012-08-20):
为什么空载时uc3842的输出的波形占空比很小。

网友A:
請問樓主它依靠什麼去升压。

楼主:
就是靠电感和开关管和整流管组成的BOOST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它依靠什麼去升压。

就是靠电感,开光管,整流管组成的BOOST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它依靠什麼去升压。

应该问它依靠什么去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叫开关稳压器吧....我们用SG3525做的...你可以通过控制UC3842的2脚电压...就可以控制他的输出占空比了..用个单片机+DA去控制2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问它依靠什么去控制输出电压……

是的,聽大師的就對了。

网友:
没负载,电容上的电保持要就一些,所以充电时间间隔就要长一些,占空比就要少一些

网友(2013-07-01):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