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增益选错了会不会烧坏ad啊?

楼主(2012-08-20):
一直纳闷你的两个版本的示波器,如果信号本幅值很大,增益选择了放大会不会烧坏ad呢?比如5v信号,选择了多少倍多少倍,那超过了ad范围怎么办呢、难道每次从最小增益往上调吗?我是菜鸟一个所以不太懂,

楼主:
自己顶啊,第二把速度提升了,没有了fifo

网友A:
你用10:1探头,不用担心了

网友B:
不会的。都有保护。

网友:
可能会有钳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10:1探头,不用担心了

我说的是自己做的示波器,1::10只是把信号衰减了,分辨率缩小十倍哦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都有保护。

在哪里保护?你看魏坤的原理图,没有保护啊

网友:
尽量不要玩36V以上的电压

网友:
对我来说,插座的220V和电视机高压包的几万V都一样,用便宜的万用表测算了,不要用示波器来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哪里保护?你看魏坤的原理图,没有保护啊

AD8065的输入有内部保护二极管,最大箝位电流30mA,魏坤示波器的输入是499k 1/2分压,运放输入端要达到30mA电流,探头的电压需要30mA * 499k = 15kV……

网友:
10楼很专业,原来8065自带保护

网友:
咕老大一直很专业

网友:
其实答案就在手册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心思去发掘了。
The truth is out there... (还有人记得这句话出自哪里么?)

网友:
带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8065的输入有内部保护二极管,最大箝位电流30mA,魏坤示波器的输入是499k 1/2分压,运放输入端要达到30 ...

我是说的那个第一版,他的增益搭配是 0.04-20倍,如果此时的20v,应该选择衰减搭配的档位,但是如果不小心扭到了20倍搭配增益,而最后一级运放电压范围只能在+ -1v之间(然后会补偿2.5v)。那电压肯定远超过ad830 的2.5-3.5v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的那个第一版,他的增益搭配是 0.04-20倍,如果此时的20v,应该选择衰减搭配的档位,但是如果不小 ...

ADS830E的输入也有类似的保护电路,2.5~3.5只是正常转换范围,在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指标里面模拟输入端一样是可以承受-0.3V~Vs+0.3V范围的,那个0.3V就是内部箝位二极管的动作电压,一般几十mA电流也是烧不了的。
当然,第一版还比较青涩,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按正规设计来讲这些都是应该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S830E的输入也有类似的保护电路,2.5~3.5只是正常转换范围,在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指标里面模拟输 ...

第二版也没有看出来保护ad的电路,我看无线电有个人usb示波器。ads830之前加两个二极管钳位,感觉也没太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