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uaruts ii 的fifo完成8位的1584图像帧写入FIFO,如何实现...

楼主(2012-08-21):
我的图像采集帧是1600个8位的byte,写入quartus ii的fifo(设置为2048个字节),如何实现写一次1600 byte后 ,再写的话从fifo头部开始重新写,而不是从半截里1601 byte位置开始写?

网友:
FIFO是先进先出,写的话只需要管是否写满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自已定一个值,写到这个值就不再写,等到有数据读出了空了一部分再教育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