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的花生壳的使用

楼主(2012-08-21):
上次买笔记本的时候顺便买了一台tplink的路由器,发现里面可以直接用花生壳的帐号登录,这样连接后就可以通过花生壳的域名在外网访问局域网的电脑,
但是每次好像都要登录花生壳进行激活,才能连接上去!请问是不是这样操作的哈!

网友:
什么是花生壳账号

网友A:
之前我也喜欢玩那"花生壳",自从买了个路由器后就觉得用不上了,每次开机IP是随机分给的,用花生壳只能访问路由器,也就是对于路由器的IP可以和那个域名对应,如果有机会访问我的分机就好了!我也在等高人帮忙解释呢..

网友B:
路由器内置的花生壳登录不好使,可以做好DMZ或端口转发设置后用电脑客户端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内置的花生壳登录不好使,可以做好DMZ或端口转发设置后用电脑客户端登录。

看来你玩过,"DMZ"是什么,我是个外行能否帮忙解释下!也让大家能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喜欢玩那"花生壳",自从买了个路由器后就觉得用不上了,每次开机IP是随机分给的,用花生壳只能访问路 ...

设置路由器里的转发规则。

网友:
貌似国内好用的免费DDNS就只有3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