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partan 3a的参考设计移植到spartan 3an的开发板上?

楼主(2012-08-21):
手上有spartan 3an的原装开发板,但是在Xilinx官网上只能找到spartan 3a的参考设计,datasheet上说这2种器件管脚兼容。
下载下来的DDR2参考设计重新编译居然通不过,有些针对spartan 3a的约束对spar 3an的器件好像是无效的。
请教高手。

网友:
用过spantan3 没用过A,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这两种器件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AN多了Flash。按理说不会通不过,你再检查设计吧。看看哪里出现时序违规。有可能你选的片子是低速片子,考虑降级使用。

网友A:
两者没区别,完全相同的die,说说具体报了什么错

网友:
我把XL系列的设计移植到3A的都没问题,肯定是你自己哪里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没区别,完全相同的die,说说具体报了什么错

这是参考设计的约束,但是编译报错,整个设计我一点也没有改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