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转换问题

楼主(2012-08-21):
tl=read_ds18b20();
th=read_ds18b20();
value=th;
value=value<<8;
value=value|tl;
value=value*(0.0625*10);
return value;
我想做一个报警系统,设定一个温度最大值与返回值(value)对比,实际温度(value)超过最大值,蜂鸣器响,但是程序老是没超过最值就报警,到底怎么回事,而且当我最值设置900以上才不会报警,求大侠解惑

网友:
可能是你的温度返回这端有问题,会不会是读取温度函数有问题

网友:
read_ds18b20()保证正确的条件下

首先,定义一个有符号的整型,这个是关键!!!!
signed int value
然后,
temp_buff[0]=read_ds18b20();
temp_buff[1]=read_ds18b20();

value = temp_buff[1];
value<<=8;
value |= temp_buff[0];
value=value*10/16;
/*不用移位,编译器会优化的*/
return value;

网友:
temp_buff 要定义成 unsigned char

网友:
温度格式有没有弄正确

楼主:
谢谢大侠们,小弟调试一下去

网友:
value=value*(0.0625*10);

不知你这里放大10倍是什么意思,一般这样做是为了加小数点,方便显示观察,
如果你用返回值return value;来与实际温度对比,那你得出的判断值就是10倍的实际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