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BLDC调试,头都大。

楼主(2012-08-21):
我的BLDC带HALL的调试了几天,依然开机抖动或转一点后不转;测得有PWM的上MOS的G电压时28V,应该是正确的,电机的步骤是AB---AC---BC---BA---CA---CB,我分别以一步一步来测试,测得参数正常,说明硬件问题不大,但是连续转动的时候电机经常卡在某一步,我怀疑是不是自举电容太大影响呢?于是把1uf(105)的换成0.1uf(104)的。现象依然。我的自举用了FR107,电容是普通的0805封装的那种。

我把HALL的数据同时显示出来,发现经常卡在某一位置。如010,比如此时的HALL显示是010,测得电机A 24V,测得B 18V,测得C 0V,那是不是意思是说电机卡在010之前的一步呢(本来检测到了HALL应该换相,但是电机没有换过来,还保留上一步的状态。是不是可以说010的上一步是AB呢)。

我的PWM频率是20K,

如果说是软件问题,我觉得也不应该,我确定好了HALL的顺序,然后把电机ABC三根线按不同的组合接了一遍。依然不行。搞得快要失去信心了。
参考了一下硬件,下图是其中的一组MOS,我的是三组, 我的母线电压是24V。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带HALL的电机转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带HALL的电机转我个?

我也是在网上买的,带HALL。他的HALL很无序,信号不稳定,后来我把HALL拆了自己做了个HALL编码器,6步数据很清晰,无干扰,电机24V 36W,一个机械周期有4个HALL电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网上买的,带HALL。他的HALL很无序,信号不稳定,后来我把HALL拆了自己做了个HALL编码器,6步数 ...

PM我个链接,我看看,在淘宝上找了好久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无刷有感的真贵。
那天买了个川仪引进横河技术生产的电机,挺小,但是没有资料,也没有驱动起来。拆开看了看,用的好像是线性霍尔(92年的电机,比较老)
实在不行就在淘宝上买个100多的玩玩了,自己玩,实在不想买太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我个链接,我看看,在淘宝上找了好久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无刷有感的真贵。
那天买了个川仪引进横 ...

一两年前买的,那个时候好象是140,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机的 HALL是多少度排列的。。。其实这个调试一点都不麻烦,转起来容易,控制好了比较麻烦呀。。。

楼主:
弄了四五天了,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IR2110前面的信号测出来完全正确。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机的 HALL是多少度排列的。。。其实这个调试一点都不麻烦,转起来容易,控制好了比较麻烦呀。 ...

HALL的排序我读出来了,把HALL的输出分别通过MCU的IO口读出来,LED指示,用手转动电机轴,记录LED的状态,即得出了HALL的顺序。一个电周期6个状态,转一周四个电周期。说明这个电机是3相4对极的。

网友B:
电机里面的HALL的排列角度不同,控制的方式也不同。。不能用你读出的时序来操作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电机的HALL的角度是多少才行。

网友:
HALL 电机 如果驱动某个MOS出问题还是会转起来的。。 不过反电动势不正确而已。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各个相线的波形,把图贴出来大家分析分析!
根据3个霍尔的周期输出电平,能知道电机的控制角度,结合相线的驱动波形应该能找到问题的!
正如大家说的,要转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里面的HALL的排列角度不同,控制的方式也不同。。不能用你读出的时序来操作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电 ...

hall是我自己做的,夹120度角平均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ll是我自己做的,夹120度角平均放置

120度电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度电角度?

一个电周期6种状态,没有000和111两种,应该是120度,物理上是12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我个链接,我看看,在淘宝上找了好久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无刷有感的真贵。
那天买了个川仪引进横 ...

呵呵,我前两天找BLDC的时候也考虑过那个,后来觉得太小了,没要。
于是找了个二手韩国的,做工那叫一个扎实,现在正在调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前两天找BLDC的时候也考虑过那个,后来觉得太小了,没要。
于是找了个二手韩国的,做工那叫一个 ...

你那个在哪买的?告诉我一声呗,先谢谢了。

网友:
等有空了把那个电机拆机的照片发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在哪买的?告诉我一声呗,先谢谢了。

拆机货,就一个,买完老板就下架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52298942
这是店里的另外一个,电机跟我的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个是整个一套驱动器+电机还是独驱动器,你可以咨询一下老板。
这个店里还有几个其他的无刷电机,不过都是有减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机货,就一个,买完老板就下架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52298942
这是店里的另外一 ...

看了看,那个链接是你的电机的驱动。就剩下那些减速电机。不过那个价格能够买个国产全新的无刷有感的了。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楼主的程序与霍尔的顺序不对。

另外楼主说霍尔是自己做的,那你有没有确定你做的对不对,我觉得最好用自带的传感器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楼主的程序与霍尔的顺序不对。

另外楼主说霍尔是自己做的,那你有没有确定你做的对不对,我觉得 ...

最新进展:我没有用HALL,就一步步换相,电机转的欢快,应该可以排除是硬件问题,现在问题锁定在HALL上,我读HALL数据也很正常,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否换相不够及时还是丢数据了?

我这个电机好象PWM频率还不能太高,20K很卡,10K转得很稳,我把换相时间缩短到3ms以下就转不了。

网友E:
自举电容太小吧,载波频率多少?至少要10uf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举电容太小吧,载波频率多少?至少要10uf以上吧

我的自举用的105,也用过104,载波频率用的20K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没有用HALL,就一步步换相,电机转的欢快,应该可以排除是硬件问题,现在问题锁定在HALL上, ...

我觉得是你自己做的hall 在不该换向的位置,你hall换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你自己做的hall 在不该换向的位置,你hall换向了。

这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