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功放MCU控制板,包括液晶屏,马达电位器等,大.....

楼主(2012-08-21):
大家好!

   本人比较爱好功放,电子等,不过工作却不是跟此相关,有空的时候就喜难搞搞玩的,

   最近花了300RMB购了个功放外壳,又拆了调压电源的两个300W R变,改了输出绕组,TI网站申请了一堆运放(13个价值40左右的双运放),外加淘宝上购了8个4联库存松下马达电位器(每个才20RMB)。

   看样子大家就知道我想干什么了,呵呵。想做一个带遥控的功放控制板。

   初步想法:

    1)马达电位器,两联音量控制,一联用于AD采样,可测量并在液晶屏上显示出音量百分比或具体数值,可以直接旋转电位器也可以遥控控制,ARM7或STC都有AD功能。
    2)遥控器,通用遥控器感觉又不是很适合,定制一套也不行,大家想想主意呢,或许可以用通用遥控打印新面贴贴上去,又或是用车床车个壳?单个成本又太高了。
    3)带FM收音功能,这功能好加,一个TEA7567就搞定了,也就6RMB的事。
    4)8路音源切换功能,8路好像多了点哦,那就4路或5路好了。
    5)12864液晶或7寸液晶,二者成本差好多哦,感觉12864就够了,液晶宽度也有7.3*3.9CM。如果用7寸液晶的话估计成本要加130左右,因为单片机和ARM7是不能直接控制的。
    6)时钟功能,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就要购个时钟芯片,如果用ARM7的话就不用了。
    7)功放电源开关机控制,单独装一个2W的5V变压器用来给MCU供电,手机充电器也可以啊。

   还有什么其它想法大家提一提啊,要是有兴趣一起做啊,打板费又省了,呵呵!!

网友:
TEA6320  4路立体声输入,1路单声道输入。音量,低音,平衡调节,I2C接口。

从车机里面拆了一片,正在研究中。

网友:
同时拆得一TDA8567,4X25W BTL功放片子。

楼主:
过几天上图啊

楼主:
面板设计,采用的是12864液晶,此液晶售价36元,主音量旋钮是功放壳子送的,小旋钮是在卖电位器的那家购的,售价是0.9RMB每个,样子不错。

楼主:
另外说一下,菜单是一个脉冲编码电位器,带一个微动开关,一个编码电位器的组合,
1)关机状态下按0.5秒开机
2)开机状态下按2秒,关机
3)开机状态下按一下旋转切换菜单,按一下为确定功能或进入下一级菜单

楼主:
功能及电路进行中,更新就看大家的观注度了,大家关注多了,我就更有动力啊,还需要友们多提提建议啊
电机驱动使用H桥L9910,优点是体积小还便宜,已经完成的图是LM293D的,太大了,虽然有拆机的不要钱的,但是还是觉得太大了,不达使用293的话可以少用几个IO口,而使用9910则每个电位器需要两个IO口,当然也可是使用LS138,3-8译码器进行转换,这样的话8个电位器的16个IO口仅使用4个IO口就可以了,其中138的A,B,C三个引脚可以并联,片选共用一个,高电位选片一,低电位选中片二。

楼主:
初版电路,觉得想改一下电路,因为里面的AD电路不是很适合,直接用STC12C5608AD,有AD功能,74573改用LS138

网友A:
收音机用电调高频头,X宝有卖的,效果比那个TEA的好100倍

网友A:
音量用数字电位器,BB/Crystal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用数字电位器,BB/Crystal都有

数字电位器BB的是不是价格太高了,另外数字电位器合马达电位器效果哪个好呢?
我估计数字电位器便宜的好不了,马达电位器寿命短一点

网友B:
要是我,就不用电机和电位器,光是这两样,好材料就成本不低,而且还有一定的误差,要是程序出点故障,搞不好电机误动作会转坏电位器
直接用一个旋转编码器,既可以切换翻页菜单,也可以用来控制音量,音频通路里面用6个或者8个双刀双掷的小型继电器加精密电阻做R2R音量控制,效果好,又壮观,听感YY两不误就是费电些,或者TI的专用音量控制运放,也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不用电机和电位器,光是这两样,好材料就成本不低,而且还有一定的误差,要是程序出点故障,搞不 ...

你说的

   1)如果程序或出了问题转坏电机,我想短时间内是不会转坏的,另外你也提醒我了,我可以在程序里做一个转动时的计时功能,如果连续转动超过30秒,关闭电机输出。
   2)就是因为觉得马达电位器做出来的看起来高档我才选的马达电位器的,待会我上电位器的图给你们看一下。

   另外,我还不明白,如果想让液晶显示频谱的或频谱线条应该怎么去做?是每个AD的引脚检测一个频点还是怎么搞,提供个思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用电调高频头,X宝有卖的,效果比那个TEA的好100倍

电调高频头我是有的,就是电视机里的那个嘛,不过频段好像不一样吧,你有参考资料给我吗?
我知道电调高频头有AFC自动频率增益控制和0-30V可调电压,音频和视频还要分离吧!!!

网友:
这种电位器普通货色。因为只有AV功放才用多声道。
ALPS顶级双声道的同步误差都不理想,你这个可想而知……建议玩玩PGA2320。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你要是想追求高档,那马达电位器是显然比不过继电器加电阻R2R高档的,
然后,要显示频谱的话,思路就是,用一个AD采集模拟信号,然后MCU进行FFT运算,得出频谱结果,然后显示在液晶上,这个程序坛子里有不少资料啦,到那时个人认为,12864来显示可能比较牵强,受制于12864本身的数据传输速度和刷屏速度,显示效果会很差,感觉,12864拖尾也比较严重,要是用彩色TFT,估计得上ARM7以上的MCU才靠谱,用单片机或者M3的话,可以用LED点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高频头我是有的,就是电视机里的那个嘛,不过频段好像不一样吧,你有参考资料给我吗?
我知道电调高 ...

x宝上的车载高频头,资料找卖家要

主要是FM/AM频带,灵敏度,选择性都很好,唯一缺点是体积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

   1)如果程序或出了问题转坏电机,我想短时间内是不会转坏的,另外你也提醒我了,我可以在程序 ...

这个玩意儿不好处理,有噪音,我曾经在音响厂混过。马达转动的时候音箱有明显的噪音。PT2314这个片子去看看,价格不贵,效果……还行,除非你是金耳朵。

网友:
如果真的要马达电位器,建议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