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连接中,NPN8550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都可以使用求解答

楼主(2012-08-21):
我将NPN8550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后,蜂鸣器依旧可以使用,是不是连接的脚没影响??

网友A:
8550不是PN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50不是PNP吗?

这个能够解释什么吗?要是NPN结果就不一样嘛?

网友B:
CE是可以调换的,调换后特性有三个主要的变化:放大倍数很低,耐压降为6V左右,饱和压降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是可以调换的,调换后特性有三个主要的变化:放大倍数很低,耐压降为6V左右,饱和压降较小。 ...

这个主要是通过测量的吗??
我听声音的大小好像没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是通过测量的吗??
我听声音的大小好像没变啊。。。

蜂鸣器负载不大,当然是听不出区别来的,带大点的负载就会发现放大倍数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负载不大,当然是听不出区别来的,带大点的负载就会发现放大倍数不够了。 ...

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想问一下: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好像不用它对蜂鸣器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想问一下: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好像不用它对蜂鸣器没什么影响。 ...

无源蜂鸣器是感性负载,那个是续流二极管,保护驱动管的。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8550

有些是mosf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源蜂鸣器是感性负载,那个是续流二极管,保护驱动管的。

能再详细说说二极管的作用吗?

网友:
这个跟继电器前面加个反向二极管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详细的解说:由于蜂鸣器属于电感性负载,当晶体管截止时,三极管集电极的电流为零,而蜂鸣器线圈上的电流不能瞬间为零,所以加上一个反向二极管给线圈提供一个放电的回路,使线圈不会产生高的反向电压,就这样来保护三极管的;

网友:
好奇这个管子接反后是怎么导通的呢?be上有电流流过吗?

网友:
去看看三级管结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