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空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以前看到你一个关于人工雷电的帖子,里面有好些大电容连在一起,然后通过高压充电,到一定值的时候电容就放电,可以看到在空气中一道电弧。

那个帖子没有把原理说清楚,我问题是:我认为放电肯定和距离,空气湿度,还是有电压值有关,但是这个关系是怎样的呢?

希望哪位老鸟不吝解惑,谢过,我不知道这个帖子该不该放在这个歌板块·····罪过····

网友A:
马克思发生器
特斯拉线圈

网友:
好像有个经验换算是1KV~1mm干燥空气

网友B:
传个资料给你看一下,没有讨论温度、湿度、污染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个资料给你看一下,没有讨论温度、湿度、污染等问题。

好,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克思发生器
特斯拉线圈

看到了···想搞一个···没有材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想搞一个···没有材料。

《高电压》里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里有哦

高电压······ok,看看去···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