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简单的元件做的45MHz~55MHz 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2-08-21):
性能:
   (1)四档位信号发生器现在仅仅加载了45MHz~55MHz的模块。
                   5MHz~15MHz
                            15MHz~25MHz
                            35MHz~45MHz
                            45MHz~55MHz

     (2)无单片机控制除分频器,LM331,相位比较器和数字沾点边其他均为模拟实现。频率调节为电位器式调节。

   (3)只能输出正弦波幅度不可调。

来个整体视图

输出波形:

用变容二极管组成VCO

基准源电路用LM331组成8Khz~55KHz的压控方波发生器,频率可无极调节。

CD4046组成的相位比较器和 使信号源输出频率经由74HC4040分频1024后在阶跃输入下和基准源保持无相位差

锁相环原始框图(只带低通滤波):

加入校正环节:

校正环节和低通滤波器的电路:

锁相环的环路加上校正环节后开环传函为:

伯德图:

在频率输入为斜坡时可实现频率无差跟踪。但相位是有差的。
在频率为阶跃输入时频率相位均可无差。

网友:
够牛屄,这个要顶。

网友A:
漂移参数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移参数不高啊…

你说的漂移参数是什么??

网友B:
楼主可否给一些原理图之类的 具体介绍啊!谢谢让我们学习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给一些原理图之类的 具体介绍啊!谢谢让我们学习下啊!

好等我在纸上写好文档将文档拍成照片上传。可能涉及一些拉普拉斯变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等我在纸上写好文档将文档拍成照片上传。可能涉及一些拉普拉斯变换的知识。 ...

谢谢,可以让我们也学习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漂移参数是什么??

就是频率的漂移。。玩电台的人都在乎这个。。。相噪。频率飘移

网友C:
用途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频率的漂移。。玩电台的人都在乎这个。。。相噪。频率飘移

目前我没有频谱仪可以看到它的相位噪声。但从示波器的FFT来看除了输出频点附近+ - 2MHz不可辨别外其它频率点噪声小于1mV RMS(2次谐波除外还没在输出加LPF) 。 但从FM收音机近距离收到的输出频点2次谐波来看能听到轻微的50Hz工频噪声但是比较小。现在VCO的输出频率范围为45~55MHz 对应的 V/F转换增益为4MHz/V 减小此增益即可较小相燥但VCO频率范围会减小 还需调整校正环节的增益以使相角裕量最大化。

网友D:
支持分立元件作品,有助于理解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途是啥呢?

手头没有高频信号发生器于是就做了一个,顺便实践一下“自动控制”学的东西。用时不多一个星期。学自控后做的第一个和自控有关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分立元件作品,有助于理解电路

用于学习分立元件还是很好的。上面用的芯片都很便宜很常见。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没有频谱仪可以看到它的相位噪声。但从示波器的FFT来看除了输出频点附近+ - 2MHz不可辨别外其它频 ...

最普通的业余电台的本振大概要求10HZ的频率飘移。。。大概几PPM吧。。。

用这个来要求你这个真太高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普通的业余电台的本振大概要求10HZ的频率飘移。。。大概几PPM吧。。。

用这个来要求你这个真太高了 ...

频率精度还好办,反正有分频器有PLL,把分频器改成可变的,把参考频率改成晶振的就行了,难的是相噪。

网友:
RC震荡做参考,频率漂移肯定要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精度还好办,反正有分频器有PLL,把分频器改成可变的,把参考频率改成晶振的就行了,难的是相噪。 ...

对相燥最麻烦。VCO的V/F转换增益太大了4000000MHz/V。控制电压有一点噪声也会产生显著的相燥的。再者VCO的轻微的非线性和环路里的各环节组合起来有可能产生轻微的震荡拿示波器看不见。

网友:
标记一下, 先上班...回去学习...

网友E(2012-10-21):
这个真够牛的!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可以抄一个测测波形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够牛的!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可以抄一个测测波形质量

这个好几个月前做的性能最后证实实在不行主要是相燥太大 最近在另一个帖子中发了新版的 改善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