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

楼主(2012-08-21):
买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接到我做的电路板上,发现正接没有输出,反接才会有输出,这是为什么?(我的电路板用外部电源供电时是正常的,所以可以排除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下电池板的两个输出端,确定下是不是出厂前就给正负极弄反了,不知道楼主电路板是充电板还是什么 ...

用万用表测量正常,我的是给蓄电池充电用的板。

网友(2013-10-04):
你的 太阳能电池 和 蓄电池 的 电压都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