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gdbproxy

楼主(2012-08-21):
各位,有谁使用MSPGCC工具链build工程,用msp430-gdbproxy代理调试的?我使用msp430-gdbproxy代理调试时,怎么总是执行出错?我的环境如下:
1)WIN7 X64
2)msp430-gdbproxy.exe,网上找到的最新的版本是2006年的那个版本
3)MSP430.DLL,HIL.DLL用的是IAR5.30.1里边带的,和USB FET里的固件版本相对应(以前都是用IAR5.30.1)
4)目标板:MSP430F2272
5)CMD下执行msp430-gdbproxy.exe msp430 TIUSB,结果总是给出如下提示:
debug: MSP430_Initialize()
debug: MSP430_Configure()
debug: MSP430_VCC(3000)
debug: MSP430_Identify()
error:     msp430: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4)
debug: MSP430_VCC(0)
debug: MSP430_VCC(3000)
debug: MSP430_Reset(ALL_RESETS)
debug: MSP430_Close()
Assertion failed: !msp430_status.is_open, file target_msp430.c, line 745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之后msp430-gdbproxy就退出了,导致我无法用msp43-gdb来调试。有谁在WIN7 X64下成功使用gdb调试过吗?另外有谁有推荐个好用的GDB-PROXY吗?谢谢。

网友A:
你这是新装的软件么?还是突然出来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7821-1-1.html 这是我遇到的问题 不知道是否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新装的软件么?还是突然出来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7821-1-1.html 这是我遇到的问题  ...

我的问题是IAR 5.30.1下载、调试一切正常,退出IAR,运行msp430-gdbproxy.exe就提示上面的错误。所以我怀疑msp430-gdbproxy版本太老,而MSP430.DLL和HIL.DLL又太新。不过理论上来说驱动都是V2版本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就是IAR好用,GDBPROXY不好用,实在费解。所以想问问GDBPROXY有没有最新的,至少也得是近1,2年的才好吧。另外网上找到了fetdebug之类的带源码的开源包,结果都是linux平台的,想移植到win下,结果一堆linux的头文件和库找不到。sigh...

楼主:
另外IAR 5.30.1我用了得有一年了,一直都很正常,只是最近想用开源的东西来开发,不想依赖D版,所以才打算弄到MSPGCC上。结果在debug这一步碰到了槛,迈步过去,sigh...

楼主:
怎么大家都用IAR呢么?没人用MSPGCC么?其实看一下,MSPGCC的编译效率也很不错的,配合eclipse用着比IAR舒服的。就是GDBPROXY不好用,无法调试,实在郁闷。

网友(2013-01-06):
引用 楼主:
怎么大家都用IAR呢么?没人用MSPGCC么?其实看一下,MSPGCC的编译效率也很不错的,配合eclipse用着比IAR舒 ...

试试最新版的http://gnutoolchains.com/msp430/gdbproxy/,直接双击可运行,有时要替换dll与调试器同版本。gdb命令【target remote :2000】连接

楼主:
嗯,后来又查了一些资料,发现gdbproxy有点弱,而且很久都没有更新了。现在都用MSPDEBUG了。这个在sf上更新很快,而且用着也比较稳定。不足的就是在eclipse下集成不稳定,直接用gdb命令行方式很稳定,单步,打断点,看变量都挺好。只是奇怪,为啥eclipse集成起来不稳定,而命令行就很稳定。待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