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素正负检测,推荐电路或芯片。。。

楼主(2012-08-21):
最近一直在纠结于如何用硬件(自己大模拟电路),或芯片检测功率因素正负问题,哪位说说思路

楼主:
没人问津的

网友A:
功率因数有正负之分?

网友B:
LZ说的是超前滞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数有正负之分?

当然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是超前滞后的问题

是的,感性与容性的区别

网友:
一般的功率计都可以测到

网友C:
如果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 功率因素=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还成立吗(我认为还是成立的)?  不过怎么测正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 功率因素=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还成立吗(我认为还是成立的)?  不过怎么测正负? ...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从物理意义上来讲始终成立。对于通过线性电路的周期信号来讲,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计算方法也相同。
因此,功率因数的符号只需测知电压和电流信号的相位差即可,即超前还是滞后,硬件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 功率因素=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还成立吗(我认为还是成立的)?  不过怎么测正负? ...

哈哈,搞定了,当然可以检测了,电流超前电压电路成容性,电压超前电流电路成感性。

网友C:
如果电流波形畸变很厉害,你肉眼都不一定会看出来是超前还是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波形畸变很厉害,你肉眼都不一定会看出来是超前还是滞后。

我现在是过零检测来判断的,不想换片子了其实ADE7878也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