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仪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2-08-21):
电子负载仪是怎么工作的?

经常要测试一下电源啥的,公司买了台电子负载仪,也不贵。我们拿来评估电源芯片的带载能力等等。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比如,我的电源输出5V,在负载仪上设置带载2A,这样我的电源开始以10W的功率输出。

问题是电子负载仪是怎么吃掉这10W的功率的呢?

昨天测试一个12V电源,我设置电子负载仪带载5A,这样它就吃掉了60W的功率,这些功率全变成热量了吗?负载仪后面有个风扇,工作时候会往外抽风,但是昨天即使带载60W,风也不是很热啊?

它是怎么消耗掉那么大功率的呢???

求教…………

网友A:
最简单的MOS管+运放+检流电阻

网友:
电子负载的工作原理及具体的应用实例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MOS管+运放+检流电阻

谢。 但是还没明白。

我比较狭隘的认为,这些功率进去,如果没有其他消耗,就是变成热量了。

但是好像发热不是很厉害,

网友:
就是变成热了,有散热片+风扇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直接消耗掉,你感觉不到热应该是你的电子负载比较大,里面也有比较大的散热片,只是出风口的风不太热而已
也有高端一点的,做能量回馈,就是把你的功率在电子负载内部逆变回馈到电网

网友:
60W的风量大的话应该也不会热  这次我们做TI杯的电子负载  直接把功率加在一个功率电阻上了  那叫一个热

网友:
stm8s 兄的回答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