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一个新西达A2212 KV1000无刷电机全速转动时消耗10-20A电流,四个这样的电机最高消耗的电流就是80A.

2S  1800mah,  20C放电率的锂电池放电电流不过36A   感觉远不够,为什么好多人都是这么用的呢?算起来无法使电机满油门运行阿?  还是说我的计算方法有问题吗?

网友A:
一个新西达A2212 KV1000无刷电机全速转动时消耗10-20A电流

哪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新西达A2212 KV1000无刷电机全速转动时消耗10-20A电流

哪来的数据

我买电机的卖家说的  如果不对,那应该是多少A?

网友B:
你要四轴悬停这么大电流,它还飞得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四轴悬停这么大电流,它还飞得起来吗

各位知道一个新西达A2212 KV1000无刷电机全速转动时消耗的电流到底是多大吗?知道的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
用到2212电机的四轴至少是3S2P了吧。

网友C:
淘宝随便挑一个商品描述:

商品详细介绍:

A2212外转子无刷电机

外形尺寸:27.8×27mm
重    量:48克
输出轴径:3mm
目前可选KV:1000

--------------------------------------------------------------------------------

测试数据:

A2212 KV930:
GWS1047桨:11V 12.1A 6430转 788克; 10.5V 11.6A 6270转 750克;10V 10.9A 6130转 710克;9.5V 10.1A 5900转 650克。
GWS1060HD桨,11V 9.9A,7130转,推力650克。10V 8.6A,6690转,推力575克。

A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9050HD桨,11V 10.5A 8430转,推力681克。10V 9.2A 7900转,推力603克。(300-400克的3D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A2212,KV1750:
2S锂电,适合HY8×4.3桨;3S锂电,适合7×3~7×5的桨 (售缺)

A2212, KV2200:
本店5043桨,11V 21.1A,18800转,10V 19.1A,17600转。(400-650克级别,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5-20C 1500-2000mAh)
GWS8040HD桨,8V 21.5A,11970转,7V 17.8A,10950转。

3S配GWS1047RS桨电流15.6A推力886g,4个推力3.5kg,这个推力水平你还上1P电就太寒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随便挑一个商品描述:

商品详细介绍:

我的问题就是:一个2S  1800mah,  20C的锂电池能不能让4个新西达A2212 KV1000无刷电机全速转动?  大家能正面回答吗?能,或不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一个2S  1800mah,  20C的锂电池能不能让4个新西达A2212 KV1000无刷电机全速转动?  大家 ...

不能长时间,但可以短时间过载运行。
电机不需要时刻达到全速就能获得足够的悬停升力,只有在做翻转等特技动作时某一侧的电机需要一两秒的瞬间爆发力,所以电机要有足够的功率余量,电池则不一定要满足四个电机全速转动。
如果你需要背个云台单反航拍,那就必须用2P电才能满足长时间的重负荷飞行,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长时间,但可以短时间过载运行。
电机不需要时刻达到全速就能获得足够的悬停升力,只有在做翻转等特 ...

2P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2P电是什么意思?

S=串,P=并,2S2P=2串2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串,P=并,2S2P=2串2并。

我懂了,2P的电源,同等电压下可以倍增电流的负载能力,是这个意思吗,我的四轴主要是用来作为试验平台的,看来要换个大一点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