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864串行如何接线

楼主(2012-08-21):
我使用的12864端口如下
VSS
VDD
RS
R/D
E
DB0
DB1
DB2
DB3
DB4
DB5
DB6
DB7
PSB
NC
RST
Vout
A
K

VSS、VDD、RS、R/W、E、A、K、口都已接上但是显示不出字,是不是漏接哪个了。与PSB口相连的R11已经焊上,应该是默认为串行的,现在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
还有对比度该怎么调节呢?

楼主:
我的12864背面有一个R9一个R10,原来有一个0欧电阻连在R9上,默认是并行通信,把0欧电阻接在R10上就成了串行。我把电阻去掉,并用PSB口连接高低电平来选择使用穿行或并行,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3-08-17):
楼主能给我看下代码么。我们用的同一款液晶。 之前R9在的时候,PSB强制高电平。去掉后接地,选串口方式,仍然显示不出来。程序看了N遍了。。。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