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逻辑分析仪输入阻抗的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2-08-21):
看了坛子上几个逻辑分析仪的原理图,似乎没有对输入阻抗进行处理。
例如:
   Saleae Logic16的信号输入部分是如下图处理的,。

请问这样它的输入阻抗为多少呢?难道100欧?会不会影响信号源?

Roasn的逻辑分析仪对输入信号是如下图处理的。

外部信号直接并个1M的电阻到底,难道这个1M的电阻实现了高输入阻抗?

如果这样就可以实现高输入阻抗的话,那为什么示波器要用运放做跟随呢?

一直不太明白,谢谢了!

网友:
逻辑分析仪输入的是数字信号.他们的信号是在一个阈值里有效的.

而示波器输入的是模拟信号.要求信号的每一点都是真实的.

网友(2012-09-21):
射随就是改变阻抗的,其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增强了带负载能力,又对输入输出进行了阻抗隔离。至于示波器和分析仪的区别,楼上说的对,不过分析仪输入阻抗也是比较高的,不论是比较器还是逻辑门,而他们与射随的区别就是相当于运放的增加了正反馈的过零比较器接法。输入接的1M电阻,可能是下拉用的吧,避免悬空时干扰其他脚测量,而阻值太小又会把输入阻抗并低,所以选了1M。个人观点

网友(2012-12-14):
同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