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产生0.1HZ步进的频率,各位大神支招

楼主(2012-08-21):
单片机就C8051F系列的把,求帮助  每秒减少1HZ,步进为0.1HZ!!!!!!!!!!!!!!!!!!!1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A:
定时器可以吗

网友B:
你这个问题相当怪!!描述清楚点

是不是:有路方波输出,你要隔一秒中减少1HZ,如10HZ-9HZ-8HZ....

而步进是0.1HZ,那就是10hz-9.9hz-9.8hz....

这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频率范围没说,要多少到多少的频率?还有要产生几路?
一般是用定时器,但0.1HZ的精度8位的单片机可能不行.

网友C:
这个恐怕不行,从理论功上来说,频率都是定时器时间的倒数形式,不过同时修改 时钟分频值,和定时器装载值ARR,倒可以最大限接近,但也不能实现步进,若想步进,请用DDS发生器,或用FPGA来做

网友D:
难度和关键点是最高频率需要输出多少,低频无所谓的,但是频率一旦高了,单片机定时器就力不从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相当怪!!描述清楚点

是不是:有路方波输出,你要隔一秒中减少1HZ,如10HZ-9HZ-8HZ....

这意思就是说,不是1S后直接减1hz的而是在一秒内慢慢的递减,相当于每100ms递减0.1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度和关键点是最高频率需要输出多少,低频无所谓的,但是频率一旦高了,单片机定时器就力不从心了 ...

也就50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恐怕不行,从理论功上来说,频率都是定时器时间的倒数形式,不过同时修改 时钟分频值,和定时器装载值A ...

DDS还要改硬件唉···我也查了,那个和程序就没有太大关系,,我觉得定时器实现的PWM好像真的很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可以吗

在思索过程中··不知道你们平时用什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相当怪!!描述清楚点

是不是:有路方波输出,你要隔一秒中减少1HZ,如10HZ-9HZ-8HZ....

不知道我表达的清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50HZ,你用的C8051,感觉上直接通过PWM都可以输出了。

但是你的频率步进幅度,和频率改变的速率我怎么看都是一个矛盾的描述,1秒改变1HZ,每次改变0.1HZ,也就是0.1秒改变一次,你1HZ的信号一个完整的周期都要1秒了,怎么做步进啊?晕

网友B:
明确的告诉你,频率一高,单片机达不到0.1HZ的精度

网友E:
这个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的呀

这个还可以的··就是精度不是很准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确的告诉你,频率一高,单片机达不到0.1HZ的精度

也就60HZ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HZ,你用的C8051,感觉上直接通过PWM都可以输出了。

但是你的频率步进幅度,和频率改变的速率我怎么看都 ...

不矛盾啊··就是0.1S改变0.1HZ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