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产生0.1HZ步进的频率,各位大神支招

楼主(2012-08-21):
单片机就C8051F系列的把,求帮助  每秒减少1HZ,步进为0.1HZ!!!!!!!!!!!!!!!!!!!1

网友:
你叫希哲?跟我同名啊~

网友A:
最小机器周期是?

网友B:
频率减小就是周期加大嘛,看需要精度和Fcpu如何,精度不高的话定时器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频率范围是多少? 这个很关键的

网友:
用555电路做省事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机器周期是?

用的外部晶振22.1184M,时钟分频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减小就是周期加大嘛,看需要精度和Fcpu如何,精度不高的话定时器基本可以搞定 ...

我想在时钟那块num每次减0.2就可以了(sys/12/nu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在时钟那块num每次减0.2就可以了(sys/12/num)

0.1HZ=10ms吧?

。。。不是很难吧。。刚刚以为0.1HZ是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HZ=10ms吧?

。。。不是很难吧。。刚刚以为0.1HZ是多大。。

0.1Hz怎么会是10ms呢?T=1/f = 1/0.1 = 10s!!!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Hz怎么会是10ms呢?T=1/f = 1/0.1 = 10s!!!

haha,不好意思,是我错了

网友C:
看你的频率范围啊,最好用DDS,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HZ=10ms吧?

。。。不是很难吧。。刚刚以为0.1HZ是多大。。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频率范围啊,最好用DDS,简单方便

改硬件是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有什么方法么

查表吧,先列个表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