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单片机如何使用断电模式

楼主(2012-08-21):
LGT单片机用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有时需要用到断电模式。
需注意事项:
1.确保除PC6的其它IO引脚上没有上拉或有电压输入,因为只要有一点电流都会灌入MCU,使MCU无法进入POWERDOWN模式。
2.PC6只有高电平唤醒,唤醒后执行0000地址。
3.要提前打开内部1K RC振荡器。
4.检查寄存器RTCSR最高位WREN,为高时寄存器RTCSR置位PWEN和POWOFF。

网友A:
我发现swd只接3根线, 不接vcc也能编程
有时插个TTL转接板 把VCC断开 单片机也能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swd只接3根线, 不接vcc也能编程
有时插个TTL转接板 把VCC断开 单片机也能运行 ...

电压会通过IO的保护二极管倒灌回VCC。

网友:
“1.确保除PC6的其它IO引脚上没有上拉”……

哦。这个我做不到,所以……
今天我把手上的样片都送人了

网友:
第一条比较难吧,IO为输入模式时还会有电流灌入MCU吗?别的MCU一般没这个限制的啊,只要进掉电模式前IO置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会通过IO的保护二极管倒灌回VCC。

原来是这样, 上电就io就是输入模式...

楼主:
可以把外设的Vcc用一个MOS管来切换,进入掉电模式先把外设电源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swd只接3根线, 不接vcc也能编程
有时插个TTL转接板 把VCC断开 单片机也能运行 ...

因为LGT最低可以工作在1.8V,而且很低功耗,所以只要有一点电就能运行,和我们的设计有关,下一代型号会改进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LGT最低可以工作在1.8V,而且很低功耗,所以只要有一点电就能运行,和我们的设计有关,下一代型号会 ...

希望下一代能提高输AD输入阻抗, 将USART和USPI分开

网友C:
数据书上的休眠模式电流(35uA)指的是断电模式或掉电模式?
掉电模式也要这样做才能进入吗?
断电模式电流?
掉电模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书上的休眠模式电流(35uA)指的是断电模式或掉电模式?
掉电模式也要这样做才能进入吗?
断电模式电流 ...

35uA指的是断电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35uA指的是断电模式。

杯具呀,我用在产品上,一直进不了断电模式,有没有例子呀,我用的是SSOP24

网友:
现在用掉电最小电流780UA,我要在断电中RTC唤醒,每秒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