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读写速度测试

楼主(2012-08-21):
用FPGA读写外部SRAM,怎么进行速度测试呢
有没哟大虾能给个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A:
WE=0,ADDRESS++,数据也++,注意边沿配合。然后WE=1,OE=0,ADDRESS复原后++,FPGA读出来。同样注意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0,ADDRESS++,数据也++,注意边沿配合。然后WE=1,OE=0,ADDRESS复原后++,FPGA读出来。同样注意配合 ...

用计时器来计时间么?

网友B:
不如用SDR,控制方便,工作稳定,速度也快。SRAM容量既小,速度其实也快不到哪去(异步操作)。或者不想充电激活的话,可以考虑SSRA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SDR,控制方便,工作稳定,速度也快。SRAM容量既小,速度其实也快不到哪去(异步操作)。或者不想充 ...

随机写,比SDRAM快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机写,比SDRAM快很多

其实快不了多少啦。FPGA实测BL=8时带宽利用率能达到95%以上,BL=1那是另当别论(BL=1时也能达到85%以上,512个字节重新激活一次)。

网友:
6楼计算有误 没这么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快不了多少啦。FPGA实测BL=8时带宽利用率能达到95%以上,BL=1那是另当别论(BL=1时也能达到85%以上, ...

随机写,至少7--8个CLK,可能还不只,133MSDRAM,大约80ns一个随机地址写,你看多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机写,至少7--8个CLK,可能还不只,133MSDRAM,大约80ns一个随机地址写,你看多慢

哈,你错啦。如果不换页,随机写是可以每周期写一个的(地址连续给,数据CL=2时连续给)。一般情况下,你总不至于每页都写一个字节,然后再换回来吧。只要是用SDR的,肯定都要考虑效率的,就算是切地址随机写,也是不同Bank间操作的。即用什么样的内存就会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你错啦。如果不换页,随机写是可以每周期写一个的(地址连续给,数据CL=2时连续给)。一般情况下,你 ...

随机写,当然以坏情况每次换换页来评估了,你预先也不知道数据会写到那个地址

网友:
很多显示场合的数据处理都是随机地址 不能单纯计算不换页情况

楼主: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速度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计时器来计时间么?

可以用示波器测读写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测读写周期

读出来的数据出现周期性的错误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出来的数据出现周期性的错误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那应该是硬件问题吧,管脚虚焊,或者连在一起了

网友:
在不换页的情况下,  如果读写需要频繁切换, 用 SDR也是相当狼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