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LWIP下可以运行的DHCP服务器,

楼主(2012-08-21):
发一个LWIP下可以运行的DHCP服务器,我FANQIANG从国外网站上下载的,已经成功用在我的产品上了,不过经过我的修改了。
非常简单,非常实用。能够实现简单的分配IP的功能。如果做复杂的应用,还需要你的完善!!!

网友(2012-10-15):
没搞太明白,什么意思?  是直接用 lwip做 DHCP么? 怎么用啊?

网友:
我机器上安装的LM3S9B92安装目录下的lwip源码目录中有 dhcp.c/dhcp.h 这两个文件,doc/rawapi.txt文件中也有提到,应该是已经提供了DHCP功能。lwip版本为1.3.1。

网友:
不是很明白要怎么用,楼主可否讲解下

网友A:
LM3S9B92的是DHCP CLIENT,楼主是说DHCP SERVER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S9B92的是DHCP CLIENT,楼主是说DHCP SERVER吧?

就是想用 DHCP server 功能啊。

网友(2013-02-20):
楼主你说的是单片机动态获得ip还是做为服务器给其他单片机分配ip?。。。。。我下载看了下,这是个服务器的实现,但是看起来好简单,不知道是完整的代码不,地址池不知道在哪实现的

网友(2013-04-18):
看错了,还以为是DHCP客户端呢 :)

DHCP服务器也有必要用单片机来做吗,带DHCP的路由器也不到100块吧

网友:
我在找个pppoe server,非Linux的。

网友(2014-09-22):
这样如果STM32连接两个以太网模块,能否做一个简易的路由,不考虑速度

网友(2020-01-08):
好遥远呀

网友:
公司局域网里面放一个,可以用来搞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