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asn: 你逻辑分析仪中输入信号并入一个1M的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8-21):
如图,最右边,为啥每个信号输入都要并入一个1M的电阻呢?不并行不行?

网友:
看不清呢, 对地的吧? 没这个悬空的或者高阻的状态会不定

网友:
不并悬空不稳定输入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为什么逻辑分析仪不像示波器那样在信号输入端加入跟随器提高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呢?像Roasn逻辑分析仪这样输入信号会不会受到逻辑分析仪影响呢?

网友:
因为逻辑信号通常驱动源比较强,不用像模拟那样高阻减少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
因为是数字信号,干扰很小的.他的输入阻抗是1M的.应该就是这些电阻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数字信号,干扰很小的.他的输入阻抗是1M的.应该就是这些电阻决定的.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