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要显示的数据(段码)送到3个74HC164中?

楼主(2012-08-21):
如何把要显示的数据(段码)送到3个74HC164中?

网友:
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

网友A:
u8 code number[22] =                //10段LED显示器件,10为全亮,1只亮一个,0为全灭
{
0xFF,0xFF,        //0
0xFF,0xFE,        //1
0xFF,0xFC,        //2
0xFF,0xF8,        //3
0xFF,0xF0,        //4
0xFF,0xE0,        //5
0xFF,0xC0,        //6
0xFF,0x80,        //7
0xFF,0x00,        //8
0xFE,0x00,        //9
0xFC,0x00,        //10
};

u8 bdata Temp;
sbit D1 = Temp^7;
sbit D2 = Temp^6;
sbit D3 = Temp^5;
sbit D4 = Temp^4;
sbit D5 = Temp^3;
sbit D6 = Temp^2;
sbit D7 = Temp^1;
sbit D8 = Temp^0;

void HC595(u8 bullet)
{
        u8 i,nTempH,nTempL;
        u8 dis_buf[2];

        nTempH = bullet/5;
        nTempL = bullet%5;
        if(nTempH > 0)
        {
                dis_buf[0] = number[2*nTempH];
                dis_buf[1] = number[2*nTempH+1];
        }
        else if(nTempL > 0)
        {
                dis_buf[0] = number[2*nTempL];
                dis_buf[1] = number[2*nTempL+1];
        }
        else
        {
                dis_buf[0] = number[0];
                dis_buf[1] = number[1];
        }

        LAT = 0;                                                          //上升沿将数据输出,所以先拉低
        for(i = 0;i<2;i++)
        {
                Temp = dis_buf[i];
                SCLK = 0; DAT = D1; SCLK = 1;
                SCLK = 0; DAT = D2; SCLK = 1;
                SCLK = 0; DAT = D3; SCLK = 1;
                SCLK = 0; DAT = D4; SCLK = 1;
                SCLK = 0; DAT = D5; SCLK = 1;
                SCLK = 0; DAT = D6; SCLK = 1;
                SCLK = 0; DAT = D7; SCLK = 1;
                SCLK = 0; DAT = D8; SCLK = 1;
        }
        LAT = 1;         //上升沿时输出数据
}

我这个是送到10段灯条,你参照这个稍微改改就能用在数码管上了。

网友(2013-10-09):
引用 网友A:
u8 code number[22] =                //10段LED显示器件,10为全亮,1只亮一个,0为全灭
{
0xFF,0xFF,        //0

大神你有2个74HC164驱动4个数码管和4个按键的程序没,目前我做到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连按和按一下的时候蜂鸣器响一次,很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