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素帅选问题,望懂的人指教

楼主(2012-08-21):
VGA显示分辨率为800*600,而我的图像传感器OV2610的分辨率为1600*1200,要通过vga显示器显示OV2610成的像,是否要对1600*1200个像素中帅选出800*600呢?还是有专门的寄存器可以设置OV2610输出为800*600呢? 小弟菜鸟,望指教

网友A:
既可以设置,又可以做平均。最简单的就是调寄存器,然后就是做平均,再次就是做中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可以设置,又可以做平均。最简单的就是调寄存器,然后就是做平均,再次就是做中值。 ...

哦,这样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啦

     您的意思是设置寄存器,中值法,平均法三种方法是并列的,都能实现?不是先设置寄存器,再平均,再中值这样三种方法都得同时使吧?
   抱歉怕误解您的意思,应该是并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