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卡尔曼滤波】和【数字滤波】之间的理解和疑惑

楼主(2012-08-21):
最近啃资料做算法,对卡尔曼滤波算法有点理解和疑惑,贴出来请大家指教

卡尔曼滤波一共有5个公式

从公式上看也就是利用前一次的状态值,预测当前状态,是陀螺仪在起主要作用
频繁的用到了前2个公式

所谓的数据融合,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运行公式3--5,更新(修正)当前状态值

这是今天对卡尔曼的理解

其实说到底,就是滤波,数据融合什么的就是一个数据修正

那么,如果我使用数字滤波器,将传感器的数据进行效果比较好的滤波,那么是否可以抛弃卡尔曼滤波?
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用加速度和磁传感器数值,修正当前姿态,然后继续使用陀螺仪确定当前姿态,是否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如果上面的方法可行,或者结果接近,那么卡尔曼的优势在哪里?节省时间和资源?

导航的数据处理,如果使用fpga,资源速度什么的够用,可以有别的算法么?

楼主:
或者可不可以这样

传感器数据先经过数字滤波器滤除机体自身抖动和毛刺,然后再经过卡尔曼,这样可行么?

网友A:
你去百度文库搜一下 互补滤波器
有个MIT的PPT  可以看一下 然后你应该就懂了

网友:
我也不懂,顺带问个问题:
卡尔曼滤波是不是要求噪声是高斯噪声?
如果是,机架振动导致的噪声不是高斯噪声啊,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百度文库搜一下 互补滤波器
有个MIT的PPT  可以看一下 然后你应该就懂了 ...

互补滤波我的理解就是对陀螺的【积分结果】和加速度计【直接所得结果】进行【加权】得到当前角度
相比卡尔曼更简单,而且有篇文章中实验结果是卡尔曼和互补结果差不多
而且互补滤波更简单

我理解的互补滤波中的高通是抑制陀螺漂移,低通是消除加速度计的干扰
现在疑惑是:需要对传感器数据进行预处理,【消除抖动与干扰】后再利用卡尔曼和互补等方法滤波融合数据么?

楼主:
这个视频对比了互补滤波,卡尔曼,扩展卡尔曼的效果
左边绿色的是互补,中间红色是卡尔曼,蓝色的是扩展卡尔曼
视频中根据音乐节奏晃动,很欢乐啊~~~~

结论就是,
互补【相应速度】没有卡尔曼快
扩展卡尔曼比卡尔曼【稳定,抖动小】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xNzk4NjI4/v.swf

网友:
这个软件应该是labview吧

网友:
6楼视频 有意思,马一个

网友B:
有高不可攀的感觉。普通工业场合用不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补滤波我的理解就是对陀螺的【积分结果】和加速度计【直接所得结果】进行【加权】得到当前角度
相比卡 ...

我感觉不需要,因为所谓的干扰和毛刺本身就是噪声的一部分,卡尔曼滤波器就是为了过滤它们而设计的
一般所谓的预处理都是去除原始信号中的常值分量而保留随机分量,以进行趋势拟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高不可攀的感觉。普通工业场合用不上吧?

好多使用高频注入法驱动无刷电机,都采用的卡尔曼来处理反馈信号的

网友:
记号以后学习

网友C:
楼主如果你只是自己做着玩 不是要搞DJI那样的四轴 根本没必要上卡尔曼 只会徒增烦恼 用法不当 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你只是自己做着玩 不是要搞DJI那样的四轴 根本没必要上卡尔曼 只会徒增烦恼 用法不当 效果也 ...

你的意思是,在不精确的场合,卡尔曼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吗
在国内的期刊论文搜索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理论仿真的,工程应用的很少,而涉及到算法实现的部分,更是一句带过
要是自己做着玩,互补滤波我看着挺简单的,估计实现起来也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卡尔曼的理解,不正确的请指点:

卡尔曼简单点就是自己会变权值的互补滤波器。

总结得真好,小白我很认同,拨云见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不精确的场合,卡尔曼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吗
在国内的期刊论文搜索的结果,大多数都是 ...

卡尔曼要求有量测 有正确的模型 有正确的噪声方差 这些做不到 就不要用卡尔曼了

网友:
在飞思卡尔的小车比赛中也用到过卡尔曼滤波

网友(2012-09-25):
同样在研究,mark

网友(2012-12-17):
引用 楼主:
这个视频对比了互补滤波,卡尔曼,扩展卡尔曼的效果
左边绿色的是互补,中间红色是卡尔曼,蓝色的是扩展卡 ...

强人,算法啊算法....

网友:
1分36秒到1分38秒时,中间的卡尔曼角度受加速度影响貌似有点大,误差也明显比其它两个要大。

网友(2014-01-07):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能开源一下,很想学习!哦对了 楼主 现在发现阿莫上没有人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回答问题,很希望阿莫能越办越好,能为我们初学者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谢谢

网友:
卡尔曼滤波在使用时的噪声方差阵该如何选取啊?

网友(2014-02-26):
感觉好混乱。。。。

网友:
卡尔曼滤波就就是求解最优解,他可以极大地减少由于陀螺仪本身的测量误差而导致的问题。

网友(2014-04-21):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不精确的场合,卡尔曼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吗
在国内的期刊论文搜索的结果,大多数都是 ...

说的很有道理, 国内的期刊论文水文真的很多。

网友:
6楼视频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视频对比了互补滤波,卡尔曼,扩展卡尔曼的效果
左边绿色的是互补,中间红色是卡尔曼,蓝色的是扩展卡 ...

这个是单轴的,三轴的KF或者是EKF就变得相当复杂了的,不管是运算量还是复杂度,楼主后来有做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需要,因为所谓的干扰和毛刺本身就是噪声的一部分,卡尔曼滤波器就是为了过滤它们而设计的
一般 ...

个人感觉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做低通和补偿之后,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不精确的场合,卡尔曼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吗
在国内的期刊论文搜索的结果,大多数都是 ...

这也是国内写文章的那些人故弄玄虚的,我的硕士论文刚刚写完,导师第一句话是我写太多了,说把啥都写上去,人家照着做就能做出来的,就不能体现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是国内写文章的那些人故弄玄虚的,我的硕士论文刚刚写完,导师第一句话是我写太多了,说把啥都写上去 ...

怪不得好多基本的东西搜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是国内写文章的那些人故弄玄虚的,我的硕士论文刚刚写完,导师第一句话是我写太多了,说把啥都写上去 ...

极其赞同你本人的做法!!这有助于知识的交流与学习

网友(2014-09-17):
贴个简单通俗的卡尔曼滤波5个公式的解释

网友:
卡尔曼滤波 正需要 也发愁。。。。

网友:
视频很给力,最近想研究研究卡尔曼滤波,不知道到底适合哪些场合。

网友(2015-01-27):
引用 楼主:
或者可不可以这样

传感器数据先经过数字滤波器滤除机体自身抖动和毛刺,然后再经过卡尔曼,这样可行么? ...

卡尔曼滤波现在做的工作就可以去除毛刺   噪声   震动的……

网友F(2015-03-27):
通常我们所说的数字滤波是指FIR、IIR一类的数字滤波器,它们都是从频域设计出发处理确定性信号的。比如信号频带在0~100Hz,设计个截止频率100Hz的低通滤波器就能够压制带外信号。但是带内的信号和随机噪声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Kalman滤波处理的是随机噪声驱动的线性系统,完成对状态的估计问题。之所以称为滤波,是有一些历史原因,因为产生之初的主要功能是从随机噪声中提取感兴趣的信号,但是状态又不完全等同于信号。接着数字滤波的问题来讲,带内存在有用的信号和随机噪声,怎样从中恢复出感兴趣的信号呢?技术之一就是Kalman滤波。因为处理的是随机噪声驱动的系统,所以与前面所说的数字滤波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最后Kalman滤波主要在数字域实现,所以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广义的数字滤波器。

网友:
6楼的视频看起来互补滤波和扩展卡尔曼滤波效果相当呀!

网友:
卡尔曼滤波,一但理解了就简单了。。。。

网友(2015-04-26):
想了解了如果一个8M的avr单片机其机器周期是1/8M的时间,那么卡尔曼执行的速度是多少?互补滤波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尔曼要求有量测 有正确的模型 有正确的噪声方差 这些做不到 就不要用卡尔曼了 ...

请问,互补滤波中的一些参数,比如里面的Kp Ki 还有就是采样频率,怎么确定呢?

网友:
嗯  得自己好好分析一下区别了 我以前也有这种想法 !

网友:
卡尔曼使用要求建立的模型满足卡尔曼公式的假设,这样才能出来最优的效果,否则的话可能还没平均滤波效果好呢;好多论文是严格按照公式提出的条件给的仿真所以效果好,工程中应用应该注意,不要只套用了形式

网友(2017-06-07):
引用 网友F:
通常我们所说的数字滤波是指FIR、IIR一类的数字滤波器,它们都是从频域设计出发处理确定性信号的。比如信号 ...

这个回帖至少是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