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有会的么,求指教

楼主(2012-08-22):
最近在搞can总线,用sja1000和82850,一直调试不好求指教

楼主:
程序一执行到发送数据的指令时芯片就错误,SR的值变成了0xf4,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CAN总线必须要有一个接收终端才能调得通, 如没有,你可以设置为自发自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必须要有一个接收终端才能调得通, 如没有,你可以设置为自发自收模式 ...

我设置成了自收自发模式,但是还是报错

网友:
论坛有瑞萨的CAN总线入门,自己搜搜。

网友B:
书里实例多得是

你找找这本书 《手把手教你学CAN总线》
还有《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

就是你这个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里实例多得是

你找找这本书 《手把手教你学CAN总线》

我测试过但是还是不行,所以想找个人好好的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里实例多得是

你找找这本书 《手把手教你学CAN总线》

我试过了,可是不行,所以想找人问问清楚

网友:
也许程序不对,网上找个别人的程序试试